1981年的表有看头.不信您就看看!“交流与欣赏”

楼主(2009-04-19):
1981年的表有看头.不信您就看看!
降压电阻全是线绕的;阻尼特性非常的好;0.5级的电流表;内部做工非常的好;随说有点要退出“历史舞台”.可是舍不得放它走。几个钱留下了它。

网友:
有看头,不过仅此而以.用处不大.

网友:
虽然是不值几个钱,但是的确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那不是用钱能衡量的。伟大的人类。

网友:
二表厂的杰作

网友:
这是一块标准表,搞计量的人员就知道他的价格了,是普通表头的十几倍的价格。

网友:
是一块标准表,可用来计量低于0.5级的电流表。

楼主:
现在此表最大测量电流-1 MA.是否可以扩展为5000MA;或者10000MA?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并联分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此表最大测量电流-1000MA.是否可以扩展为5000MA;或者10000MA?

最好不要改造此表,保持原结构,用于校准万用表的电流档,或其他的电流表用。

网友:
工艺确实不错

网友:
同意12#的说法。

楼主:
听人劝吃饱饭”谢谢几位的忠告!只作为标准表使用!

网友:
楼主已到2013年了,此表也算古董了

网友:
工艺被放大了就是艺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此表最大测量电流-1000MA.是否可以扩展为5000MA;或者10000MA?

这个是mV表,也就是毫伏表,量程是100mV,最大是1000mV,也就是1V电压。
不是测量电流的,尽管可以并联分流电阻测量电流。
当然,满度100mV,实际上也是满度1mA(表盘上标的),也就是说,内阻是100欧。
因此,在1000mV档上,满度电流也仍然是1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V表,也就是毫伏表,量程是100mV,最大是1000mV,也就是1V电压。
不是测量电流的,尽管可以并联分流电阻测量电流。
当然,满度100mV,实际上也是满度1mA(表盘上标的),也就是说,内阻是100欧。
因此, ...

谢谢!满度1000mV.满度1mA.

网友(2015-05-16):
引用 楼主:
现在此表最大测量电流-1 MA.是否可以扩展为5000MA;或者10000MA?

理论上 好像并联电阻
可以扩大量程 使用方便一些 但是 却 失去了收藏价值 你的万用表很多 不要给这款表动手术
另外  按照17楼的方法计算 100mv时内阻是100Ω   1000mv时 等效电阻是0.1Ω  5000mv时 时0,05Ω  而10000mv时 应该是0.01Ω  这是很难保证测量准确度的 同时也非常耗废电池 所以 也就失去了改造的可能性
  还有表盘上的1ma 是不是表示灵敏度的 还是它可以测量电流  说明书怎么说的 ? 你实际上测量过电流没有?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 也很有意思 应该弄清楚 只有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咱们大家理论与实际能力的水平

网友:
这是一块电压表无疑,1mA是满度电流。标准表精度优先,其次才考虑内阻。

网友:
张丝表头。内外新净。不错的好表。我等只能口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