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LM1036的没有?

楼主(2009-04-19):
我搞了些东西来了,LM1036,TDA7294机箱以及其他一堆零碎。想做个功放,不知道这样行否?LM1036+TDA7294或者NE5532+LM1036+TDA7294,或者LM1036+NE5532+TDA7294,一般哪种方案好点呢?LM1036与功放之间用的用插入一级10倍放大?

网友:
我用过LM1036+TDA1521、LM1036+LM4766,效果都不错。

楼主:
楼上的,您在中间插入一级运放放大级没有?1036会不会带来信号的损失?

网友:
很多年很多年以前玩过!

网友:
用过1036+lm3886,感觉1036输出幅度小,当时只是把3886的增益调大了些(20k~510欧),也想过在中间装一级5532,但没做。
1036对电源纯净度要求特高,我单独用10000uf电容给它,才勉强听不到交流声,也许是机器里面布置的不好吧。
1036的音量调节感觉是对数的,快接近终点时音量增大比较明显。

楼主:
我已经做好了!!确实是楼上所说的——接近终点时声音增大太明显,但是增益还是可以的,我就没加运放级,声音澎湃有力,低频很强劲!!!!我的布线还算好,用了470微+0.033+1毫亨的小电感+7812+470微法+0.033,感觉也没什么交流声。总体来说,效果是很好的!!!

喇叭保护和前级板PCB底层,机箱小,只能把前级与保护做一起,但是左右分布,不会影响。

喇叭保护和前级板PCB底层,机箱小,只能把前级与保护做一起,但是左右分布,不会影响。

顶层

顶层

做好的成品板

做好的成品板

整机

整机

面板(买的机箱)

面板(买的机箱)

网友A:
做的不错嘛,我做的那个是木头箱子,自己钻,摆的比较乱,可能有关。你的功放板增益应该也比较大吧。可以试试lm4610,比1036多一个3D模拟,环绕效果很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板子做得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做得很漂亮

过奖了!我还是第一次做双面板,但是还算好,以前我也用雕刻的,但是雕刻的太烦,还是热转印好,然后钻孔我就用的是CNC雕刻机钻的,这个钻孔是无与伦比的东西!!!精度很高,不用担心钻漏了,钻歪了。
  有两条经验:一是板子布线尽量布在底层,实在布不通再放顶层,这样做板子的时候即使有点两面没对正,问题也不大,比如我的对得就不好,但是钻孔我就以底层的线路为准,基本不影响。二是尽量减少使用过孔,某些元件的元件脚孔就可以兼作过孔,这样,焊接时候两面焊一下就可以了,省的专门连过孔。比如三极管、电阻,这类安装的时候还留比较长的脚的元件。但是有的元件千万不能用管脚兼过孔,比如点解电容,安装的时候,基本是贴近了板子,这样元件下面那个顶层孔就没法焊接了(我这次就出了这样的问题,只好把电容悬空点安在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嘛,我做的那个是木头箱子,自己钻,摆的比较乱,可能有关。你的功放板增益应该也比较大吧。可以试试lm4610,比1036多一个3D模拟,环绕效果很好

等下次再做功放试验下!这下就做一体的板子。

网友:
对不起我前段时间没有看到你的帖子,今天才看到。
我前面也没有加运放,LM1036的增益已经够了。
我是给我的电脑做的2.1功放,我把我做过图子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真厉害!用分频来做2.1功放!你用什么软件画的?布PCB怎么办?

网友:
我是手工刀刻的线路板,我不会用软件做。

网友:
我用的“绘图助手”软件画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