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全频率的无线电接收机吗?

楼主(2009-04-21):
有没有能接收所有无线电频率的接收机吗?   从长波100KHZ到对讲机用的超短波900MHZ之间,甚至微波的频率都能选择接收的机器吗?
这样我就不用买收音机,电视机,收信机,对讲机了,只要一台机器就够了!

网友:
无线电管理局可能有...

网友:
很特别的哪

网友:
不说能不能接收所有频率 ...

即使是同频率的调制方式也不一样...想做到同一台机太难了.而且没什么用处

某些特殊部门有PCI接口的模块....各种频率段都有....配合专用程序进行扫描接收的..可以接收跳频的..知道是哪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到150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到1500M的

我是说跳频 不是调频

网友:
目前跳频接收仍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难题,特别是在未知频度下,要不间谍都用这种东西吗?

网友:
跳频通讯
采用不固定的频率、不定时的变换时间,将经过压缩及加密的信息传送和接收。
民用的也有,一般是为了降低某个频段的干扰或保证通讯的通畅,这里不探讨。
只有发送和接收方都具有相同的收发模块、程序及约定的解密码,才能够正确的接收和复原。跳频通信由于频率跳变、通信时间极短,要想截获极难。当然如果通过间谍获取了对方的这些机密,下面的问题算白说。
有人设想:要是将所有频段、所有频率的信号都通过计算机类的高科技截获下来不就行了吗?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一是需要众多设备,二是将各个不同频率中的一条通信信号或者干脆像广播信号中的噪声一样的一条信息筛选出来不太可能,三是即使能筛选出来了,将其压缩和加密的信号复原并非易事,四是即使费时费力解密复原了,可能早晚了三秋了,对方已经在开庆功会了并已不知又更换多少代的程序了。
也是啊,如果这个设想成功了,那全世界就没有密码加密和解析这个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了。

网友:
价格至少6000米。

网友:
R71E加R7000,一共2300元左右。100K到2G的频率。多种调制。对付玩。要想接收所有调制方式是不可能的。

网友:
无线电管理委员会 国家安全局就有

网友:
LOOK

这就是全频全功能接收机,不过价格大大地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