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变压器的设计

楼主(2009-04-21):
推动变压器的设计

网友:
对于高保真的机器,输入变压器和推动变压器往往比输出变压器要难做很多....

网友:
感谢分享 请继续

网友:
最好不用它

网友(2015-11-27):
      输入变压器的频响,只要输入级输出阻抗够低就能使变压器变得容易。降低电子管驱动级阻抗有多种电路结构可以试试,比如电子管阴极驱动(这个变压器有气隙结构的变压器,变压器又得变大)、又比如SRPP结构接电容驱动输入变压器(这个可以用无气隙结构的变压器),当然用于乙2类推动还得考虑功率问题,其它驱动不需要考虑输入变压器的功率问题了。
    时间总是不够用,我有几只电子放大器的精密变压器,凑空是想测试下音频范围内的频响。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lz!

网友(2018-10-11):
值得研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