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601和L323晶体管双声道开盘机 用什么规格的磁带?

楼主(2009-04-21):
或者说是几毫米宽的?不知这样问对吧。

楼主:
L323晶体管双声道开盘录音机

楼主:
那位老师手里有闲置的可转给我一两盘试机用,或有上带器也可

网友:
你直接到交易区发帖“求L601开盘机磁带若干”,不就行啦?

网友:
我测量了我手头的开盘磁带,宽度应该是6毫米。L323可支持最长的磁带规格为500米。

网友:
它们用的磁带标准宽度应该是6.35mm,国内其它规格基本属于专业范畴

网友:
带盘直径5吋和8吋的都能用

网友:
这么记忆:

开盘机磁带宽度=1/4英寸。
1英寸为25.4mm.
OK.开盘机磁带宽度=1/4英寸=25.4mm/4=6.35mm。

网友:
同样,它的带速也是英制的:
快速19.06mm/S—— 3/4  英寸/秒——在允许误差范围内简化为19mm/S。
慢速9.5mm/S—— 3/8  英寸/秒。

同样地,盒式录音机的带速也是英制的,为 3/16  英寸/秒(4.75mm/S)。

网友A:
很多电子器件使用英制,比如的电子管的直径,管座的直径,等等。

楼主:
谢谢给位啦,这两种机器都用6.35MM的带子,双声道和单声道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机器是单声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子器件使用英制,比如的电子管的直径,管座的直径,等等。

支持 ,其实电子元件的各种尺寸,几乎全是用的英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