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骨架------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楼主(2009-04-23):
山寨放大器!可弄不到合适骨架,一咬牙!干一个比原厂还可靠的工艺形式,请注意照片的注解。我喜欢克服困难,不想凑合。
最后一张照片是原厂上机的,工艺:主体是聚酯薄膜卷制的圆筒,嵌入牛皮纸做的引线台阶,聚酯薄膜圆筒内镶入纸筒做美标磁芯的螺纹阻尼。
小节:这也就是手工活,要是这么干法,别说老美赚钱了,估计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不知道中间几张照片为什么不清楚,我鼓捣了半天微调焦距都不行!请赐教!因为我不会照相!

聚四氟乙烯、成型的玻璃纤维板

聚四氟乙烯、成型的玻璃纤维板

车圆、套内扣、屁股车台阶

车圆、套内扣、屁股车台阶

套入纤维板、将台阶切掉少许

套入纤维板、将台阶切掉少许

环氧浇注,盖上底板定型

环氧浇注,盖上底板定型

镀银成型引线棒

镀银成型引线棒

固化、车圆、修边、打后洞

固化、车圆、修边、打后洞

插入引线棒,过盈配合嵌入

插入引线棒,过盈配合嵌入

拧入美标铁粉心试一试

拧入美标铁粉心试一试

几个波段实例,棕1红2橙3

几个波段实例,棕1红2橙3

一堆不同进度的半成品

一堆不同进度的半成品

网友:
做得好,有资格的快来授精 DIY不顶不行啊

网友:
批量生产吧,哈哈。

网友:
支持名义上山寨,实际上的精雕细刻

网友:
非常精致,工具也够狠。

网友:
居然上床了,哈哈!这种微型车床看着好漂亮呀!!

楼主:
因陋就简,颜色是用指甲油实现的!

网友:
这位大哥,传说中的强人???

网友:
建议楼主多做一些,便宜出售益街坊。

网友:
好像是短波功放嘛

网友:
做这么多啊~~~

网友:
我曾经就用807做过短放,发射距离使用普通SW收音机达到5-60KM,是AM方式,要是CW方式的话恐怕就覆盖整个CHINA了!!哈哈!!

网友:
看着好那

网友:
呵呵,俺甚是惭愧,谢谢阿里巴巴兄,俺是无功受禄啊

网友:
...........这也太厉害啦.........

楼主:
聚四氟乙烯是很难与其他材料粘合的,在制作之初就考虑到。所以车了一个很薄的台阶(1.5mm),用于兜住第一个环装纤维板,这样就拔不出来,但要切掉三小块,是为防止与底板胶结时(环氧树脂浇灌),由于扭矩的影响在里面形成同心圆,防止打滑,给加工和绕制线圈带来麻烦。

网友:
看来很快就有成品出炉了

网友:
现代派DIY家,强大!

网友:
高手 ,见识了,学习

网友A:
1、LZ有那么好的设备应该能够DIY出好东西,但起决定因素的应该是执着的精神。
2、LZ很会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因为关键的照片都不清楚
3、建议LZ多DIY一些给同样需要的烧友用。当然成本银子是要收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LZ有那么好的设备应该能够DIY出好东西,但起决定因素的应该是执着的精神。
2、LZ很会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因为关键的照片都不清楚
3、建议LZ多DIY一些给同样需要的烧友用。当然成本银子是要收滴!

支持严重支持

网友:
真...真.....真高水平....

网友:
真正的现代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Z有那么好的设备应该能够DIY出好东西,但起决定因素的应该是执着的精神。
2、LZ很会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因为关键的照片都不清楚
3、建议LZ多DIY一些给同样需要的烧友用。当然成本银子是要收滴!

"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因为关键的照片都不清楚"-----解释一下,并非如此,因为我不会玩相机的微距调整
另外,发些照片是想和大家交流,因为这种工艺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首先,我也想到了开模具用胶木压铸,但有几个问题不好解决:1是数量问题(太少不值当的),2是耐热问题(基座是玻璃纤维更不怕大瓦数的烙铁焊),3是高频损耗问题(聚四氟更胜一筹),4是内罗文(由于这次是山寨产品,特意从美国空运铁粉心,其螺距是美标,而且不是满扣螺纹,用丝锥套完扣时还需要进一步修整,这就给胶木压铸带来很大困难),而四氟材料有一定柔韧性,加工起来及实际使用调整有可控的阻尼。当然,有几位朋友也提出来多做一些转让,建议是好的,做这个东西成本不低,仅美标磁芯就0.6美元一个,四氟棒也不便宜,日本产的,这种小直径的是论根卖的,当直径大于10毫米的才论公斤出售,价格是大直径的1.5倍,而且加工工序比较多,我白天上班,晚上只能干15个左右,还有等环氧的固化时间。所以我只想把工艺过程告诉大家,真需要时可以参考一下,应应急。

网友:
车床不错

那个小台车不错、能告知价格吗???严重有兴趣!!!

网友:
裸露的屏冒连接线...有安全隐患

网友B:
不用高频陶瓷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高频陶瓷也可以吗?

高频陶瓷对于我来说到简单了!省事,我以前烧制过140毫米的骨架。这对于我来说并不难。问题的关键是套筒内是有螺纹的!而且是美标(开角60°),与英制还是有区别(开角55°),而且磁芯的螺纹不是满度,用美国微金属公司原文:shallow与 full的区别,即便是用了标准的美标机锥也拧不进去。所以这给制造高频瓷磨具带来了相当大的难题!因为陶瓷在烧制过程中要有缩变系数,即便将此考虑进去,想想看,炉内温度的不均衡,瓷骨架会有一定的差异性,良品率很低。另外,磁芯的旋转阻尼问题是需要考虑的,聚四氟有良好的加工性和高频特性,远比胶木和一般塑料强,有很多频率上G的仪器,同样采用此磁材料。最后说明的是,高频瓷(氧化镁)目前已经淘汰,替代的是95、99瓷(氧化铝)的工艺。

网友C:
千瓦级强放上的槽路,最起码应当用聚四氟乙烯

聚四氟乙烯的优势在于它有良好的加工性,千瓦级强放用已经淘汰的高频瓷(氧化镁)也要比聚四氟乙烯强悍,更不用说95、99瓷(氧化铝)的!

至于一般胶木和普通工程塑料,远不如聚四氟乙烯强悍,更不用说陶瓷了

网友:
梁山泊的山寨。

楼主:
骨架已经加工完毕,美标磁芯已经到了,内六角的铁粉心!比国产的一字口调整要可靠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聚四氟乙烯的优势在于它有良好的加工性,千瓦级强放用已经淘汰的高频瓷(氧化镁)也要比聚四氟乙烯强悍,更不用说95、99瓷(氧化铝)的!

至于一般胶木和普通工程塑料,远不如聚四氟乙烯强悍,更不用说陶瓷了

这是强放前级输入,如果是末级仍采用陶瓷为主,因为那里有三高,高温、高压、高功率!

楼主(2009-10-22):
加紧山寨

线圈终于绕完了

网友:
终于发现

楼主大地主啊!

网友:
楼主加工制作能力超群,一般人是不能比的,有几个烧友支个车床作加工。

网友:
喜欢那个车床!

网友:
做的还是蛮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