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电子管收音机度盘拆卸步骤

楼主(2009-04-23):
邮购的电子管收音机到货,度盘断了,要取下来修补更换,
由于不熟悉结构摸索了良久,以至把拉线都卸了,最后终于取出来。
总结了一下,若按图解步骤拆最为合理高效,其他根本不需要动,喇叭连线也不需要焊下。
不会CAD,用了一刻钟手画此示意图,要是俺会CAD可能画同样的图用时就要长一些了,
要拆卸红灯711-2或类似结构电子管收音机度盘的朋友可参考,以少走不必要的弯路~

网友A:
恩,我也是这样取度盘的,就是玻璃不好修复,用亚力克就没了原汁原味,希望有大侠能建议怎么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我也是这样取度盘的,就是玻璃不好修复,用亚力克就没了原汁原味,希望有大侠能建议怎么修复。

买一块原型度盘换上~~~~嘎嘎

网友B:
谢谢楼主传授经验。 我的那台德根收音机的FM调谐拉线也转不动了,也想这样试试,国外机与国产机应该差别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传授经验。 我的那台德根收音机的FM调谐拉线也转不动了,也想这样试试,国外机与国产机应该差别不大吧

拉线转不动可要小心处理!别硬来弄断了就惨了!
可以先研究研究它的走势,拍下照片记录好,再在大拉盘上把挂簧卸掉松一松,
看哪里有缠得不对的地方(不能有反顺背缠的地方,否则就会卡死!),理顺后再还原应该就OK了。
你那个机应该是高级好机一定要小心伺候哦,损坏了真的心疼哦~~~~

网友C:
损坏的度盘如何修复?   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损坏的度盘如何修复?   望赐教!

俺是用双管胶暂时粘住啦,免得它散掉,玻璃的东西再修补也是有很明显裂痕的。
卖家朋友说以后找到同样的度盘再给我,到时再换好的就完美了。

网友(2018-07-20):
楼主画图水平相当的高,写实性很强

网友:
好方法,大家都能受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损坏的度盘如何修复?   望赐教!

国外有设备,用激光来焊接。

网友D:
记号。以前坛上的红心卖家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装度盘,不卖机子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号。以前坛上的红心卖家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装度盘,不卖机子给我

就服气楼主这手绘的供地,点赞,话说我的也破了,专门买了uv胶水想粘结起来,明天试验下效果再来汇报分享。同时找人复刻个亚克力的度盘,看哪个合适用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号。以前坛上的红心卖家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装度盘,不卖机子给我

就服气楼主这手绘的供地,点赞,话说我的也破了,专门买了uv胶水想粘结起来,同时找人复刻个亚克力的明天试验下效果再来汇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传授经验。  我的那台德根收音机的FM调谐拉线也转不动了,也想这样试试,国外 ...

国外机器一般都有调谐机构走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损坏的度盘如何修复?   望赐教!

简单了,用CAD画一个度盘,拷进U盘拿去丝印店晒版,做一个丝印版回来想要多少都有,可以批量生产。晒一个丝印版也就20元的事。当然,你还需要一个丝印盘架,这个随便用两个合页钉个木板就行,单色的不用很高精度,如果是多色套印那就需要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