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另人十分满意的6P1并联推挽25W胆机制作

楼主(2009-04-24):
记得在几年前看到一篇关于6P1并联推挽的25W仿麦景图的功率放大器实验制作的一篇文章,作者好象是曾志民,上面有图纸,制作说明讲得也很仔细,本人那时有点心动也想实验制作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一直没有去完成,如今时间比起以前要空于得多于是又想起这个图,但是觉得这个制作对于初烧友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不易好完成.于是又发现了其他的图纸,有一个用1个6F2完成前极和到相推动的图纸我看了后觉得还可以比较简洁好制作,由于6P1在旧货空间里存量较多而且很廉价,单端的6P1相信许多人都听过,音质就不用说了,有人把她比作穷人的300B,当然有点夸大,但也说明6P1这个管还过得去性价比较高,不会另人失望,让人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但是单个6P1的功率不大,单端推动一些灵敏度底的箱子显得很力不从心,于是有许多人制作了6P1并联单端,而且有些厂家也开发了6P1并联单端的成品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至于6P1并联推挽这方面的信息我看了一下不算多,可能是我没找对路子 .6F2推动的6P1推挽双声道6F2要2个,6P1要8个加起来管子一共要10个,电源要200W以上较好,输出牛可以用3.5K-5K,为什么可以这样选择输出牛的阻抗呢,具体是跟输出牛的制作有关系,如果铁心够,线径够3.5K可以取得很好的动态效果,我觉得3.5K是最佳阻抗,有人说6P1单端是5K阻抗的输出牛,推挽就是10K,并联单端就是2.5K,并联推挽就是5K,但是人是活的,火车是跑的,我可以加大铁心增加电感量,分层分段,3.5K以上5K以下的阻抗可以取得更高的功率和很好效果,启不是两全齐美.事实如此,而3.5K的输出牛又可以用在6P3P上,真是不亦乐乎,当然本人也不反对按照常规的阻抗 ,但是声音最后还是要实听的,不能说有了标准的系数就能好声的,音乐也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有感情的不是僵尸,我和我的好朋友经常去现场听音乐看演出,我们觉得现在有的发烧友并不是在追求音乐的高保真,而是在追求硬件上升级.大家也知道音响的硬件是要设计的,一些中外的著名设计师他们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用最好的材料组装最好的机子?我想不然.设计要讲究,材料也要搭配合理,这样才是正道,其实这个已是老话题了.对于设计师来说我觉得国外的要多余国内的,中国都在新时代总有个坏毛病喜欢仿制别人的东西,把别人的作品拿过来研究后在这里或那里改一下就成了自己的了,在音响方面中国声是个什么样的谁能说出个1.2.3.当然有人会说中国还不是有许多作品出口国外?那发烧友为什么要追求什么英国音,什么西电......,什么国外铭器.......,一听说什么美国的英国的......就哦好啊好东西啊,一些国外的胆贵出国内的N多价钱也要去购,当然也有国内作品的爱好者.
       言归正传吧,这个6P1并联推挽输出有25W的功率,相信推一些
灵敏底的箱子一定另人满意的,6F2五极三极管相当于国外的ECF82(6U8)吧,但是 ECF82(6U8)的价格却比6F2高出很多,作为前极和倒相一个管就完成,简洁了电路,后极6P1 10个管视觉上有点感觉吧

网友A(2019-09-03):
每个6P1阴极190欧没有测静态电流的数据,光是好音不够的

楼主(2009-04-24):
机壳设计 图

楼主:
继续  电源牛 定于250W 片子114X50 初级220V 次极6.3中心抽头一组(6F2用) 6.3VX2(6P1左右声道用)  220V一组 230V一组 另加一组 30V  扩展用.   输出牛 根据6P1 的动态分析 并联推挽 定于初级阻抗3.5K带超线接头 次极0 4 8 欧 片子96X45 40W 国产片子 以后可以 换片子

楼主:
电源滤波部分用一个 220UF 的非利浦+扼流圈+180UF+20UF薄膜电容 晶体管整流.滤波前后容量不等对低频有好处.有条件的可以加美国油浸,所以留了个位置.

楼主:
电源退耦部分 左右分开 将100UF 电容改为68UF

楼主:
阴极电容也分成 左右 两个

楼主:
现在来 安排走线这方面 地线 分成4根用 4 平方MM 的单股铜线进行 架接,一根由喇叭接线柱负极拉过来到前面6F2管座,一根由前面信号莲座负极拉到最后面6P1 的管座,一根把前面2根在信号座附近连起来,最后一根是把所有的电容负极连起来.

楼主:
前3根地线安排好焊好,开始进行元件和连线等的焊接,先连接好过管灯丝,在连偶合,电阻整流2极管等.在连输出牛的各连线线要走好整理好,焊接时可以多点松香,烙铁的W数最好60W 左右,如果觉得温度过高烙铁头会红,这样的话也不好焊因为烙铁温度高了是不太容易沾上锡的,怎么办呢,这样的话就要用螺丝刀把固定烙铁头的螺丝松开把烙铁头抽出来点,这样烙铁头温度就明显降底了,可以调节到合适的温度在固定好螺丝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一起牛的牛机

楼主:
把所有的导线接好整理固定好,连反馈的线也接好,反馈线直接输出牛的8欧柱子上,注意左右不要搞反了,然后留够长的一结出来,反馈最好用屏蔽线,输出牛的那头不要接屏蔽,可以把屏蔽那线夹掉夹整齐不要漏出来,这头的屏蔽接在这边靠近6F2阴极接地附近,这样就避免一些反馈过来的杂波干扰.最好加上套管,还有检查输出牛的初级相位,还有这线该用套管的一定要用,最后检查有没遗漏的线,,没有的话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作.把电容该固定的固定,接上每极电容的负极连线,在用一根4平方MM的单根铜线把他们连起来.这样的话其实接地就成了2根,一根是前面连接管子那根,一根就是连接电容这根,把这2根主接地线分别用粗点的铜线最好是镀银线焊好并夹上头子用螺丝把他们固定在理想的接地一点上.最好是莲花座附近.

楼主:
音量电位器的接法:音量电位器用的是信号屏蔽线,接莲花座的那头不接屏蔽线只接中间的信号线,过来电位器这里把信号线接好,屏蔽接在电位器的接地上,电位器中间是接6F2栅极,2头都要接屏蔽,一头接在电位器的接地,一头接在主接地4平方MM的线上,电位器的接地也用一根粗铜线最好也是镀银线接在6F2阴极接地附近.注意要靠近6F2.接6F2栅极那头信号线要和6F2 1脚3脚 不要靠得太近,因为这2个脚有高压,如果靠得太近会有POPO 的噪音.

网友:
多个6p1,这就是管多力量大啊~~~

网友:
推挽的机器,喜欢。变压器卧装更美观。

楼主:
所有的连线接好,开使接阴极电阻,这样和6P1管子配对有点关系,如果6P1没有进行配对,一般人没有管子配对的仪器,那么我们怎么配对呢,那就得费点时间,所有的连线和元件接好后检查无误后,不要插上管子进行通电,用万用表测量各点电源电压灯丝等电压,确定没有问题后,在每个6P1管座分别接上270欧-300欧阻值一样的阴极电阻,然后插上6F2,6P1和输出变压器的假8欧负载,通电用万用表测量每个6P1的阴极电压,和电流,8个6P1的阴极电压和电流要基本一致,有个别不一样就得换掉,我在测量时6P1阴极电阻在268欧左右屏流40MA左右刚好是6P1的工作电流,于是确定6P1的阴极电阻是270欧左右,可是手里没有270欧10W的电阻,只有285欧的7W的水泥电阻,于是将就用上.

楼主:
最后又在检查觉得没什么问题后,接上音箱音源进行试听,发现电位器开大后声音有失真,接上反馈电路在试,声音正常了,可是觉得有点打不开,不够暖,有点硬,想来想去觉得是阴极电阻的问题,索性将2个285欧水泥电阻焊下来,找来12个5W30欧的金属膜电阻每边串上6个,用表一量6个30欧电阻串在一起刚好285欧,看来这电阻的误差真是了得,管他37  24 焊了上去,通电试听,声音如故,于是每边焊下来个在接上通电试听,觉得好点,在每边焊下来个,在试就这样当每边只剩4个30欧电阻是时候,声音阔然开朗,温暖了起来,听着听着不由得心里暗叹,6P1真是不错,音色真毒.最后又试了减少电阻,增加电阻,发现在每边4个电阻的时候表现是最好的,把电阻焊开,用表一量4个30欧190欧,最后决定阴极电阻就用190欧,也懒得去买190欧左右的电阻了,就用这30欧的电阻串连接上固定好.阴极电阻的落地接在,电容这根主落地线上.

网友:
推挽的配对和调试不容易,值得学习呀~~~!

网友:
当年自己还从网上找到这张图,也把管子凑齐了,但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02年一个6P1才三块钱~~~

网友:
  相当猛的制作啊.....哈哈

网友:
晚上关灯听一定很妙。

网友:
下了功夫了。赞一个!!

楼主:
最后总结:本机完工后正式听音,噪音很底也许是我的箱子灵敏差了,要耳朵贴在喇叭才听到丝丝交流哼声,比起那台6P3P的噪音小多了,播放徐小凤的不了情,感觉十分有动感,表现的恰到好处.播放笛子独奏,那笛声悠扬饶粱3日.播放家驹的歌,家驹富有磁性的歌喉另人陶醉.总的说来,这机子对声音表现的很稳,电位器开到底没有出现声音失真的感觉,和6P3P单端比,动态比起6P3P单端要宽得多,很有气氛不失大体.声音很是讨好耳朵.如果你们说我吹牛,就自己做一台试试吧,不要用鸡蛋扔我.

网友:
这个电路我也想做啊~呵呵  很久以前就收藏了~效果应该还不错吧?

楼主:
真的 是平民 的300B

网友:
真是太牛了!支持一下!

网友:
您好,6P1电路图

能给个大的6P1的电路图吗,谢谢啦

楼主:
机壳图 和电路图 都可以 提供 有兴趣 的朋友要是 想做 我愿意帮忙 因为这个 机子的声音 很是 好听 还可以 扰民 平时 电位器开到 4/1  就可以 了

楼主:
原电路图前级推动的 电阻 有2 个 要换位置 我已 标好 前极电压 多少有 出入 和电位器 有关系  其他 电路 不变  6P1 阴极 电阻 标准 270欧  但我觉得 声音 不够 暖 个人感觉 用190欧  功率 会大点 动态 会好 点 10 个 管子 晚上 关灯  效果 想想 就知道 很美  简直是6P1 的8人 合唱 声音 美啊

网友:
一起牛,做牛机,人、机都牛。

网友:
廉价管子出好声音,发烧的境界!支持

网友:
支持!我是一个初级爱好者,菜鸟一二个,愿意向楼主学习,怎么联系啊?

楼主:
橘红色的 光挺好看的

网友B:
最后总结:本机完工后正式听音,噪音很底也许是我的箱子灵敏差了,要耳朵贴在喇叭才听到丝丝交流哼声,比起那台6P3P的噪音小多了,播放徐小凤的不了情,感觉十分有动感,表现的恰到好处.播放笛子独奏,那笛声悠扬饶粱3日.播放家驹的歌,家驹富有磁性的歌喉另人陶醉.总的说来,这机子对声音表现的很稳,电位器开到底没有出现声音失真的感觉,和6P3P单端比,动态比起6P3P单端要宽得多,很有气氛不失大体.声音很是讨好耳朵.如果你们说我吹牛,就自己做一台试试吧,不要用鸡蛋扔我.
总结的好吸引人啊!

网友C:
这个技术贴一定要顶!

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总结:本机完工后正式听音,噪音很底也许是我的箱子灵敏差了,要耳朵贴在喇叭才听到丝丝交流哼声,比起那台6P3P的噪音小多了,播放徐小凤的不了情,感觉十分有动感,表现的恰到好处.播放笛子独奏,那笛声悠扬饶粱3日.播放 ...

多谢天门冬 哥指教,我也是菜鸟一个,在这里献丑了,这些都是个人的感受,实在是不好意思漏脸了,我很感谢这个大平台,大家能一起交流,多谢天门冬 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了!

多谢 老师 指教 本人 太菜 论坛里 卧虎藏龙 在论坛里我学习了不少以前学不到的知识,感谢 论坛 感谢老师

网友D:
电路简洁加上6P1价格便宜,是廉价也发烧的典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简洁加上6P1价格便宜,是廉价也发烧的典范,

多谢老师 鼓励 小弟献丑了 感谢这个论坛在这个论坛里大家相互交流学习,小弟太菜希望各前辈多多指点

网友E:
老兄真正是牛人啊 文章节说的长细而且很实用.机了也做的很漂亮 赞一个....学习了....多谢!

网友:
要是有套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真正是牛人啊 文章节说的长细而且很实用.机了也做的很漂亮 赞一个....学习了....多谢!

让李哥 见笑了  小弟菜得一塌糊涂 小弟看到李哥 做的机子 那可是 一绝啊 李哥是我的崇拜对象 希望李哥 多多 指点小弟 再次 谢谢 李哥 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简洁加上6P1价格便宜,是廉价也发烧的典范,

多谢 版主 的夸奖 小弟太菜哦 献丑了 小弟 希望老师们多多指教 感谢这个论坛 让我们有学习 交流的机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兄你好;我看过你的整个贴了..无论理论和制作方面都是独当一面的.实属令小弟佩服 也请老兄不必客气..我其实很菜的.只是玩玩而已 以后希望多多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吧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李兄谦虚了 有缘我 一定登门  拜访 家门

网友E:
回复 楼主:

好啊 互相交流。互相进步

网友F:
不错,布局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布局有意思。

多谢 蓑笠翁兄 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坚决支持。

多谢 dac-8 前辈 小弟献丑了 呵呵

网友H:
依我个人观点,我不太喜欢屏阴分负载倒相这个电路感觉声音都是有点朦胧的感觉音乐感上不去,也就是感觉放不开.我自己的6P1推挽用的是原始的自动倒相,呵呵,有空上点图给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I:
一起牛的牛机!

内部接线很好

网友:
不错的牛人,牛机。值得我好好学习

网友J:
非常的精彩!牛啊,一定要顶!

楼主(2009-05-24):
引用 网友H:
依我个人观点,我不太喜欢屏阴分负载倒相这个电路感觉声音都是有点朦胧的感觉音乐感上不去,也就是感觉放不开.我自己的6P1推挽用的是原始的自动倒相,呵呵,有空上点图给各位老师指点

呵呵  无烟男人老师 小弟我也是照葫芦画瓢用的是现成的电路啦 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呵呵个人的感觉而已 无烟男人老师 有新的电路 不妨 上图 小弟学习学习 哈哈,在次 谢谢无烟男人老师 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部接线很好

多谢 前辈 夸奖 小弟 都不 好意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常的精彩!牛啊,一定要顶!

前辈 抬举 啦 小弟 还太菜 希望能和 前辈 多多 学习

网友(2013-09-21):
真是高手

网友:
赞一个,楼主有心人,文字写的好大,配图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几年前的帖子啦,写的真好,清楚明了,简单实用。

网友:
推挽的机器,喜欢.向楼主学习,      做得是牛机啊!

网友:
楼主很牛啊,不知道音质怎么样

网友:
团结就是力量。。。。。。。。。。。。。。。。

网友:
外观有LEAK20的影子

网友(2013-11-29):
引用 楼主:
继续  电源牛 定于250W 片子114X50 初级220V 次极6.3中心抽头一组(6F2用) 6. ...

“当然本人也不反对按照常规的阻抗 ,但是声音最后还是要实听的,不能说有了标准的系数就能好声的,音乐也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有感情的不是僵尸,我和我的好朋友经常去现场听音乐看演出,我们觉得现在有的发烧友并不是在追求音乐的高保真,而是在追求硬件上升级.大家也知道音响的硬件是要设计的,一些中外的著名设计师他们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用最好的材料组装最好的机子?我想不然.设计要讲究,材料也要搭配合理,这样才是正道”
         --------------------------很赞同这句话,说明lz是细心、有突破思维定式、辩证思考问题的爱好者,能从经验中感悟,追求实际效果,且非人云亦云。希望论坛多出类似的具有实际感悟和制作过程的帖子,这样才能真正地交流。

网友(2014-01-04):
胆机装响容易,调试困难,要好音质,那是要下工夫的。体会比较深刻

网友:
楼主的动手制作能力很强,

网友(2014-09-29):
很好的机器

网友(2014-10-29):
怎么这么多的图

网友:
这么多零件,,,眼都花了

网友:
在隔壁看到“大鲨鱼”的帖子,也是10个6P1,没想到本坛就有收藏了!

网友:
很不错,好东东,口水啊,声音如何?

网友(2014-11-28):
发烧的高境界

网友(2015-01-28):
引用 网友E:
好啊 互相交流。互相进步

江门李安?李老师,久仰大名啊。我有朋友请你做过胆机。。。很漂亮。EL34。。黑色的。。

网友(2017-03-26):
学习了 手里就有个6P1单端

网友(2017-06-13):
有时间搞一个玩玩

网友:
做的不错,只是电牛与输出牛摆位有问题,各牛磁通相互平行,干扰最为严重的状况,应将电牛旋转90度为好,这只是个人观点。

网友:
一个字,就是好

网友(2019-08-28):
6P1现在还是五块钱一个吧。看来要买十个八个收藏了

网友:
祝贺制作获得满意的机子!两支6p1我测到14.5W,你并管得25W是合理榨干了6p1的油!
另,输出牛好像占你精力了,推荐你一个方法:测出并联推挽的精确阻抗后,再精确配牛。

网友:
航空母舰啊

网友:
看帖为学习回帖是美德

网友:
还是6P1有魅力啊!

网友:
    推挽的关健是输出牛,传统的计算与装配有误,所以导致声音不耐听。

网友:
,这教程真是太好了,大赞啊!!!

网友:
云南老友路过虚心学习

网友:
这个电路关键是怎样绕输出变压器!

网友:
6P1我爱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6P1阴极190欧没有测静态电流的数据,光是好音不够的

如测量6P1静态电流严重超载,就不能因为【好音】而霸王硬上弓使功放管这样运行.

应改变思路,先把6p1静态电流校准到厂方标准值.然后改校前级发生失真那级的电流.直致好音!

没有人医牙把好牙凿短去迁就烂牙,去改坏功放的标准值.

一定是医牙把烂牙补好去迁就好牙,这才是正道

网友:
请教一下,改变了阴极电阻,使得“动态会大点”,这到底是改变了阴极电位还是改变了屏流。

网友:
你的这个电路的静态电流和动态电流和自给偏压有关,静态和动态电流差别不会太大。

网友:
6P1用好了,也可以出好音。

网友:
做的不错,有25W可以推很多类型的音箱了.....

网友:
推挽电路噪音很好控制,做过6 P1推挽,用120的电容,噪音耳朵贴近喇叭都不可闻

网友:
对。设计要讲究,材料也要搭配合理,这样才是正道

网友(2019-12-04):
动手能力非常不错。

网友:
25瓦输出的胆机,一般都是属于高档机了,你这机器造价亲民,值得拥有

网友:
3.5K的推挽变压器应该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