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把5G37搭电路实验了一下结果:

楼主(2009-04-25):
工作电压12V,5G37是采用插座,连接(我这种5G37很稀罕,舍不得上锡),与2822进行PK.2822是BTL方式和OTL方式两种.在正常OTL方式,5G37的输出功率比2822稍微大一点,但是音质比2822差不少.把2822接成BTL方式,功率几乎是5G37的两倍.两个电路都在发高烧!!没进行长时间实验.5G37的静态电流是2822的3倍,5G37在不输入信号的时候,就有很大的沙沙声,距离音箱10厘米清晰可闻,2822把耳朵贴在音箱罩上轻微一点.证明5G37比较垃圾!况且我的还是军用级别的!!

楼主:
我妻子看到我的实验,来了一句:你是拿过去的老人跟现在的年轻人比!,当然年富力强了!!

网友:
5G37我还有,是业余品。

网友:
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军品,是先天不足,幸好没焊,要不扔也不是,供着也不是

网友:
看来我的5G37不用再试了,留着当藏品吧.

网友A:
拿几十年前的电子管和2822比
2822只有哭~~~

网友:
在我的印象里5G37要加散热片
另外找到了SL39的图,应该是同一种器件(图来自高保真扩音机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几十年前的电子管和2822比
2822只有哭~~~

如果用电池,论耗电,电子管恐怕无法工作,连哭都哭不出来

网友B(2009-08-07):
激光兄,您要发到广坛或蛋坛,就该挨砖了,他们肯定说,37音乐味好,声音暖,等等。一句话,存世少的就好,就好像得了天花,也感觉比别人高人一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毕竟是初级阶段的5G37.无法与2822抗衡.不过看去有种亲切感。

网友:
从图上看,完全是按分立元件思路来搞的。为啥分开封装声音挺好,集成到一起就这么臭?就连输入管集成后底噪都变大了?还是内部布线不合理引入了噪音?

网友:
自激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激光兄,您要发到广坛或蛋坛,就该挨砖了,他们肯定说,37音乐味好,声音暖,等等。一句话,存世少的就好,就好像得了天花,也感觉比别人高人一等。

        真是说的很精辟

网友:
我手上还有几件次品,当年这东西的次品都是抢手货,可想而知他曾经是多么风光。

网友(2009-10-25):
关于楼上的朋友说的噪声的问题,简单地说,5G37是国内比较早期的功放集成电路,大家在那个年代买来的电路,基本上都是带有试验性质的等外或残次品。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拿2822来进行比较的!2822是哪个年代的产品?5G37的供电电源一般来说是需要稳压的,而且,电路的走线要求比较讲究一点,否则不是产生噪声就是寄生振荡难以消除。5G922更是如此!!

网友:
我也有几个,绿色环氧树脂封装的,散热片很薄,当时处理,2元一个。

网友:
5G37电路历史近30年、是原上海元仵五厂的产品.音质较差易自激且有削波失真.

网友:
2822 和5G37是相同年代的产品.不同的是一个是欧洲原厂.一个是本国产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制作工艺水平.和晶片纯度问题.当时我国的半导体生产.工艺等相关技术均大幅度落后于外国.进口的生产线都是外国的二手设备.当时上无五厂的设备也不例外.....记亿所及在85 86年到上海太仓参加由电子部组织的全国集成电路研讨会时就有一部分时间专门研讨关于半导体生产设备的提升精度和合格率的问题....当时曾与五厂的工程师探讨过.并知到当时每生产100只IC只有约10%的合格率 90%是不合格的.在10%的合格产品中有时只有一个.或根本就没有一个达到军品水平.究其原因是材料与工艺水平的问题....回来就5G37的外型封装.有经验的工程师都知道.这么小的功率还要加装那么大的散热器...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材料不过关.IC本身的热量很大.工作飘移.失调电压太大.都是IC的致命问题...总之70 80年代的国产半导体产品与同时期的进口产品根本无法比..差了十几个马位...

网友:
10y 是不是  1billion 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年代国内的IC设计有问题,管子的Ft只有几KHz,只好增加级数降低单级增益来扩展频响,副作用就是噪声、一致性等等变得非常糟糕

网友(2010-02-28):
这两东西没得比,就不是可比的.它们的集成度都不一样.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么一块不过是绿色的封装的37,是在一块板子上的,没机会试,也懒得试,不过是收藏罢了,不过那时候的东西多数都是好的,不然也没有这么多怀旧的朋友花重金买那时候的垃圾,我个人认为,无论现在看来质量如何,毕竟是一个时代的科技结晶,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它就真的不方便,现在看原来的电脑板子都别扭,不说太早,就说现在回头看看486的板子,就感觉土老冒了,如果看看曾经显赫一时的8088,那都土的掉渣了,但是那时候用的时候,还不是咱老百姓手里能摆弄的起的,还是在空调机房里,头套鞋套的才能进去摆弄的宝贝,现在呢,折戟沉沙,怕也早就尸骨无存了吧

网友:
感觉还是SF404C档推俩DD03,记得大概是12瓦,24伏供电OTL,比5G37高档,现在还有几个SL,SF404呢。

网友:
当时的眼光5G37还是比较不错的IC!记得有一台星火牌12寸黑白电视机音频放大部分就是用了5G37,那绿色封装、镀金的脚及散热片,看得出当时的工程师还是很认真的想做好这块IC的。

网友(2010-11-21):
楼主这种陶瓷封装的,目前淘宝售价70元,算是值钱货。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176875642

网友D:
5G37在当时算得上是比较好的集成功放,只不过集成度不高,所以和tda2822没有可比性,但是只要设计得当,也不错的。
将电源正极作输入输出地,如果和信号源电源共用的话,可以加一级倒相器,这样输入偏置只要简单滤波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纹波抑制比,因为集成度不高,为了获得比较高的功率增益,5g37输入和电压放大采用了达林顿结构,所以其开环增益比较高,闭环应用时必须加入频率补偿,典型电路是使用密勒效应作补偿,虽然简单但也比较有效,如果优化补偿电路,还可以提高其频响,增加了一个电容,将会增加极点,为了稳定工作需要重新计算密勒补偿电容的值

网友E:
老房子里还有一对70年代末期做的5G37高音板【双通道的】

引用 网友D:
5G37在当时算得上是比较好的集成功放,只不过集成度不高,所以和tda2822没有可比性,但是只要设计得当,也不错的。
将电源正极作输入输出地,如果和信号源电源共用的话,可以加一级倒相器,这样输入偏置只要简单滤波 ...

老房子里还有一对70年代末期做的5G37高音板【双通道的】,那天取回来,手里还有几十块正品5G27,再玩玩

网友:
5G37!很怀念她,83年修理一台22寸春雷彩电就一次见到她,配合飞乐椭圆喇叭,那个声色实在是太难忘了;后来极少遇见到她了。

网友(2011-02-15):
垃圾的年代做的垃圾玩意

60年代末国外的IC集成功率放大器就已经很成熟了。像TDA810之类的功放IC, 基本都是60-70年代定型的。

网友(2016-03-29):
引用 网友E:
老房子里还有一对70年代末期做的5G37高音板【双通道的】,那天取回来,手里还有几十块正品5G27,再玩玩

5G27能做功放吗?

网友:
5G37是手工制版,从设计到出厂均是人工操作,封装延迟时间较长(成品芯片待封装的时间),性能指标、一致性、可靠性都不尽人意,同期西方同类芯片已经实现流水化生产
就像我们买个茶碗,纯手工制坯与机制坯的区别,差别不在原料、技术,仅在工艺,本质是投入多少的问题

网友:
     5G37 其实骨子里面是  JLH1969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