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台不用天线的矿石机:(位置:我家,距发射台15KM)

楼主(2009-04-27):
偶得一个大磁环,铁粉芯的(注意不是铁氧体或磁性瓷的)。外径:78mm、内径:48mm、厚度:14mm。在上面用32股丝包线绕线圈:调谐线圈绕55匝,每10匝抽一头,共抽5个头。二次绕组用同样的线绕55匝,没有抽头。按照下面图中安装起来。接上地线,还没接天线就响起来了。兴奋之余,把图片发到咱们的论坛,供大家参考制作。现在,这台矿石机能接收两个电台,音量完全可以达到听觉要求。如果只接天线,不接地线,音量还大些,把天线、地线都接上,音量就可以带动5W高音喇叭(灵敏度越高越好)。但这时选择性差一些。此机没有方向性。无论怎样放置对音量没有影响。有兴趣的同学不妨一试。

网友(2011-02-17):
真漂亮,构思巧妙,元器件布局美观合理,矿机制作之佳作,学习了。

网友(2009-04-27):
说实在的……从原理上我看不出这个磁环可以直接接收信号,因为它是个闭合磁路。估计信号来源是那根地线,由于磁环线圈的效率高故仅有这个地线(其实是天线)就发出声音来了。

纯属探讨,说错请多包涵。

网友A:
好大的磁环,从哪里搞到的?
   电脑开关电源中的磁环(30MM左右)俺以前试过效果不好。

网友:
好机!严重受惊!

网友B:
我看就是场强适当的结果、可以使用其他不错的双回路大线圈证明一下,条件是一个适当的拖线、以便代表磁环适当的“凝聚力”。

网友:
漂亮

爱好者是科学探索的动力

楼主:
100mm的圆筒线圈、100mm的花篮线圈都试验过了。。。。。。

引用 网友B:
我看就是场强适当的结果、可以使用其他不错的双回路大线圈证明一下,条件是一个适当的拖线、以便代表磁环适当的“凝聚力”。

100mm的圆筒线圈、100mm的花篮线圈都试验过了,如果只接一个地线,都没有任何声音。只有这个大磁环,只接一个地线,才能正常收听。

楼主:
开关电源里30mm的磁环是磁性瓷的,属低频范围。不能满足频率要求。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磁环,从哪里搞到的?
   电脑开关电源中的磁环(30MM左右)俺以前试过效果不好。

开关电源里30mm的磁环是磁性瓷的,属低频范围。不能满足频率要求。我很早以前也试过,结论是:不行。

网友C:
我也试一下!!!!大磁环什么上面有呢?????????????

网友D:
请天地会哥哥做个实验,不接任何天地线仅用磁环能否听到信号……

酱紫就可以证明收到的是磁场信号还是电场信号乐。

楼主:
大磁环(铁粉芯)只有在商店碰运气买了。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一下!!!!大磁环什么上面有呢?????????????

大磁环(铁粉芯)只有在商店碰运气买了。

楼主:
不接任何天、地线,有极微弱的声音。

引用 网友D:
请天地会哥哥做个实验,不接任何天地线仅用磁环能否听到信号……

酱紫就可以证明收到的是磁场信号还是电场信号乐。

不接任何天、地线,有极微弱的声音。

网友:
这个……不知道怎么解释。

这个结构穿过磁环的磁通和磁环外的磁通基本抵消,将磁环截断后厚倒是有可能接收外接的磁场信号。理论上如此而已,但实际情况千变万化,不知道属于哪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