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车载6p1立体声功放

楼主(2009-04-27):
电流三安多,用3525推几个大功率三极管,稳压250V,效果还8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

电路图还是实物图?

网友B:
直接弄一个75W的车载逆边器做阳极电压。

网友:
上图,多多的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弄一个75W的车载逆边器做阳极电压。

那个一般要多少银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一般要多少银子啊?

五六十,不过我做到升压器成本大约10块钱 ,我找找电路图哦

楼主:
基本上是这个电路,做了点改动,用的是大功率开关三极管

网友D:
这个也不是电子管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不是电子管的哦?!

发音的部分是6N2推6P1

网友E:
  那管子得用Q级 的,经得住颠腾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管子得用Q级 的,经得住颠腾 呵呵.....

我用了好几只13007并联,把推挽改成单端了,推挽可能是频率的问题有噪声

网友:
应该不错,上个实物图来看看啊

网友:
电子管座要做减震处理。

网友:
嘿嘿,过去的汽车机用花生管和八脚管远多于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