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D壳DIY个主机

楼主(2009-04-28):
一直想DIY个准MINI主机,可是一直无法如愿。前几天去朋友的店里帮他拍些粉条的照片,得了一个坏VCD,是小明星的VCD,一比量尺寸正好合宜,于是说了一声,朋友也乐得送个人情,于是我就拿回来了。
    下午就开始制作,先是想把自己闲置的SIS635板子装进去,这个板子加上电源板正好等于其全长,于是在底版上打孔安装螺丝柱。摆位置,固定,然后就是在后挡板加工了这么多插口实在无法一一标准打孔,索性就开槽吧,有利器在手,也不怕铁皮厚,我戴上墨镜,用切割机上了4寸砂轮片,用废电瓶压住铁板就在上边磨出槽来,磨成长方的一块,将其掰掉就是了。就这样,先后切出了接口组那一块和显卡、网卡的位置预留孔。还有电源插座孔,这样后挡板就可以按进去固定了。无奈等通电才发现,635板子根本不着,放了俩月它挂了,费不少劲也搞不定,最后只好将至达845板子按上,845板子本身带声显卡,就是没有富裕的散热片,买一个不上算,索性用一电磁炉的散热片改造,截取合适的尺寸,用锯割好合适的一块,然后用砂轮扫光,尺寸大体合适,上边的风扇没着落,正好有个8X8的滚珠风扇,就改造插头按上了,虽然小,但是想着目前的状况够用了,回头找个标准散热片再说,没有卡子,就这样了,靠本身的塑料将其挤住,底下抹了点散热硅油。从我用的机器上拆了条128M DDR1内存,就算齐活,由于本身有了显卡,再就是按个网卡就得了,网卡高度小,不象原来设计时找了最窄的NIVIDA显卡还显高,顶住了盖。网卡的固定片是个问题,找了个报废网卡的固定片上下各截了一部分,只保留网卡最小的一段,将其中一个螺丝孔扳平,后盖对应打孔用螺丝固定就是了。
    将电源和板子固定好后,先将PN转换键位置掏了个直径1CM的孔,安装一个BUZZ做故障报警用,这个的一头用4心插头接SPKER针,接着,就可以安排LED和开关了。没有合适的插头,俩LED位置平行,我用一RS232插头改一下,从中间锯开,正好四个眼儿,这四根线1-3、2-4各对应一个LED,至于位置,我选择原来的按键孔,安装R,G各一个灯,电源开关改成不带锁的,RES键没有挺合适的,索性将原来的VCD面板电路板掰一块,利用其上边的开关位置,保留尽量多的开关位置,用音调的三个键烧断互相连接的铜条,将三者并联作为RES开关,电源开关上边原来有个LED,为了照耀那颗“星星”我也保留了,与POW LED并联,硬盘那个灯不好找极性,只好插上硬盘开机、关机实验确认,俩开关是5根针,安装好后我用一个5位针座(类似IC插座,单排的,专门配排针用的,一头是孔一头是焊脚,类似BP机或手机早期使用的连接插件)改了一个插头,俩开关的问题都解决了。另外一边的电路板也掰下来与电位器、开关等东西都保留,显得美观些,将来可能要开发USB口和读卡口包括内音响系统那再另说了,先把机器装上用着是最主要的。
    最具挑战的是光驱,根据我的设计,无论如何是按不下光驱的,可是这机器没有光区太不象话了,于是我决定用USB口使用光区,正好升级本本时用DVD换下了个光区,就把它用上了,固定也简单,用网卡截下来的铁片和一个铝片,在光区合适的位置比量好,确认后在铁片上打孔,用M2以下的螺丝固定铁片和光区,将光区比好位置,然后在底版和铁片上打孔螺丝固定就是了,虽然这样不很稳定,但是以目前的材料来说,找到什么算什么吧,光区跟USB口连接有个小板,采用类似GL811的心片用一4针光区的音频线,增加一根线和插片对应USB标准焊在小板子上,然后确定了USB插针电源后,直接插上了,此845的BIOS能识别到此光区,而且是USB2.0的。不错,如果是那个635板子就不行了。最后就是按硬盘了,硬盘好按,连固定也不用了,直接找个空放上就可以了,下边有电源线和IDE线托着,上边一盖盖就等于软固定了。
    电源风扇死活不可能立着,就差一点,顶着壳,最后只好用五金件斜着固定得了。
    大体就是这样吧,这点活前后用了小3天,主要是测试和试图修635板子用了一天。
    今天上午才真正扣盖实验,塞进组合家具的一个50X50CM的位置里,包括14的显示器,结果没2小时机器外壳烫手,原因是没有散热口,CPU和电源发的热出不去,里边的东西没有一样不烫的,只好用砂轮将上盖蹭了十几道槽,才勉强解决热的问题。现在机器正在测试中。

网友:
废物利用 不错!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卧式机箱

网友A:
我去年做了个类似的。楼主这个固定显卡方式我得学习下。不明白处,笔记本光驱不是普通ide接口怎么和主板连接?这个转换口多少钱

网友:
太油菜了!今年的诺贝儿折腾奖是你的了~~

楼主:
谢谢老几位,今天下午写这帖子时,正好朋友找我,要我7点到他那里,所以紧赶慢赶写出来的,而且发图片的时候编辑帖子时无法预览照片,只好全发上来了,大家凑合看吧?板子是至达845GV,声显都是集成的,而且是小板,只有俩PCI和一个AGP,CPU用的是我原来买的P4-1.5G,内存只富裕条128M的,(昨天从业余无线电那边一朋友手里淘宝上买了4条DDR1的256M和一条本本用的DDR1,据说四条大的有一条不着,反正看样子不贵我就都要了回来正好可以升级一下,应该明后天到)网卡随便找了个腾达的8139小螃蟹,因陋就简毕竟不是开店时,要什么有什么,正所谓“有钱的时候没时间,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材料也是这样,有足够材料时什么也不想DIY,没有材料的时候老想瞎折腾。为了开槽,生把一片4寸砂轮片给蹭成2.5寸的了,现在眼睛里和脸上脖子上还有铁末和沙子粒呢。不很舒服。哪天比量着各接口用电源铁皮加工个挡板,就漂亮多了。
    切削下的铁铝末也没扔,都攒着呢,准备做个铝热剂实验,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么大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做了个类似的。楼主这个固定显卡方式我得学习下。不明白处,笔记本光驱不是普通ide接口怎么和主板连接?这个转换口多少钱

这接口是USB外置光驱带来的,我把盒撇了,取其板子和光驱这样就好多了,不然带塑料壳就刚好从出仓口那里出不去,现在摘了外壳就小一圈不碍事了,我还真没见过单独卖那种小板的,硬盘的见过,本本光驱的接口很多很难配那么多这种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做了个类似的。楼主这个固定显卡方式我得学习下。不明白处,笔记本光驱不是普通ide接口怎么和主板连接?这个转换口多少钱

有这种转换口卖.笔记本IDE光驱转换口,转换成普通主板IDE扣.转换口上可直接插硬盘电源口.比现在楼主用这个要方便的多.价格10元左右.这里有卖: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b455b74681e11c7.htm

(这可不是广告哦.不是我的店铺.我也不卖这些东西.)

网友:
不错的卧式机箱,有才呀,又节省好几十。

网友B:
呵呵,下次小偷给留个条“大哥,偷你算俺进错门了,连电脑都没一台,就一破VCD还缺俩OK插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下次小偷给留个条“大哥,偷你算俺进错门了,连电脑都没一台,就一破VCD还缺俩OK插口”

网友:
一直想做,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外壳

网友:
哈哈,下次是不是再改一个便携式的

网友C:
最有创意的DIY了

DIY也要爱护身体,尤其是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P41。5应该willimate核心, 0。18制程的, 电脑不要再升级了,不值得了,因为现在电脑太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有创意的DIY了

DIY也要爱护身体,尤其是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P41。5应该willimate核心, 0。18制程的, 电脑不要再升级了,不值得了,因为现在电脑太便宜了。

是478针的P4 1.5G,不是423针的那路,目前这块板子至少能支持到2.4G,当然没有合适的U来试,我现在用的这台是今年年前后换的845板子、P4-1.8G,MX440显卡,那条128M换到DIY的机器上了,这四样东西,是一位上海的朋友100包快发给我的
我就是好拾掇,真买(攒)个新机器一保1-3年,我发愁什么时候坏了让我看看里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478针的P4 1.5G,不是423针的那路,目前这块板子至少能支持到2.4G,当然没有合适的U来试,我现在用的这台是今年年前后换的845板子、P4-1.8G,MX440显卡,那条128M换到DIY的机器上了,这四样东西,是一位上海的朋 ...

845都是支持478的U了。但是,核心还是应该是willimate的吧,L2=256K,0.18制程序,如果是Northwood的核心,L2=512K,0.13制程。很久没有关心电脑了,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呵呵。

DDR 1代内存太贵了,升级不值得了。

http://processorfinder.intel.com ... io=All&

楼主:
哈哈,记得去年扫描了一本电脑硬件维修的书,前几张就是讲这些CPU的核心的,不知道扫描件放哪里了,也懒得管那么多,主要是老爷子迷上UUCALL的麻将游戏,我的机器被他装了个UUCALL和一个外国电话,还有彩游网,结果拖累得机器慢得要死,而且我上网的时间就不多了,笔记本小修了一通回来就没再用过,所以还是想给他个单独的机器玩,这样我不担心抢占机器了。
我已经从业余无线电那里买了4条DDR1(其中3条能着,一条不亮,还有个笔记本的DDR)一共60包快,估计明天后天就到了。不算太贵吧?我朋友年后从本地买了2条256的花了70多。而且非常不好找。
谢谢马兄厚意,机箱那笨重玩意就别折腾了,邮费比机壳得贵,不合算,我要找去残疾朋友那里去拿一个就可以了,他换下来的那个主机壳很皮实,关键我那老组合家具放电视的地方只有50X50,14的PLP1400显示器去了底座刚好能放在这个机器上,在大点就不行了。若是放个立式的也很满当。散热是个问题。短时间看不出什么,怕时间长了把家具给点着了

网友:
这个DIY的VCD电脑真的很好,做一般的上网用途也足够了

有个中华维修网,www.91xiubbs.com, 对于电脑维修还蛮有用的,在那个网上一边学习一边修,我修好了我的“笨球“的显示器,和一台不稳定的华硕 A2S老笔记本。

网友:
散热问题是最棘手的

楼主:
已经经过2-3天的连续开机玩游戏试验了,每天16小时以上,至今还没烧掉,走运啊

网友D:
这个DIY好!省空间!CDROM做成外置即可,现在很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DIY好!省空间!CDROM做成外置即可,现在很少用了。

如果那样的话,硬盘倒不发愁没地方放了,那次看见个MINI板子全集成的,采用VIA的1G处理器,板上带着128的内存还能再插一条内存,显卡声卡和两个网卡都做在板子上了,那板子才5寸左右,可惜当时没有拿下,用它甚至可以DIY个车机大小的,如果电源够小的话

楼主:
对了,今天残疾朋友搞DIY,他把一个TDA2009的带音调的功放板做到多余的光区挡板上了,还按了三个指示灯,做电源和俩声道的输出指示,还不错,不过下午就喊我,说电源挂了,他的机器用的板子是BG3OP送他的810T板子,C3-1.1G,声显全集成的小板,原来用15G硬盘,后来说是不强了,只好用一8.4G的做系统盘,最近花30¥买了个蹩脚的40G U6,在别人的机器上可以正常用,到他机器上就不引导,只好做从盘。所以现在挂俩硬盘。另外一个IDE口好象给弄坏了,所以光区没办法接,他把DIY的功放接到电源12V上,当时不错。启动也正常,中间别关功放电源,一关再开,机器就当了,再按总开关也无效,就跟坏了一样,可是放一阵又正常点着。我怀疑他的电源12V不够用的,虽然比我的电源12V还大些,5A的,但是毕竟用电大户多,估计是功放开机瞬间大电流(他把1500UF换成4700UF的滤波,按常规计算瞬间充电电流可以达到2.35A)因为12V电压低,同时由于主变的磁心饱和,5V上升导致保护。不知道这样分析能否解释合理???

楼主:
P4电源啊,好象是什么航X的据说挺有名的,12V5A不少了,AT的电源才3A,我现在用的一个电源12V才8A嘛

网友:
DIY----------dddddd

DIY----------dddddd

网友:
电源太次了、偷工减料,后板都烧伤了,用台钻、锉刀开孔可能漂亮些,比较耗时耗力。

楼主:
虽然偷工减料,但是最起码还能用,那块BS2000倒是不错,各输出都有,却点不着635板子,按复位DEBUG卡没有复位反应,修不了正准备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