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大王DIY之单回路矿石机

楼主(2009-04-30):
    本人菜鸟,于大概2月前试验矿机成功,怎奈小机相貌丑陋,不敢示众。最近做了个勉强可以看的,特上图与大家分享。不足之处望各位高手批评、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配件清单:网线(双绞线)2.5米,羽毛球纸筒半个,空气双联250/290一只,二极管一只(2AP42AP92AP18-1J2CK21I1n601SS106等六种),1000pF独石电容一只,2200欧军用耳机一副,软盘盒1个(装多片软盘的那种),接线柱3对,鳄鱼夹1只,导线若干。

制作方法
    线圈:将网线剥皮,将8根线分开,捋直,在纸筒上每绕10圈换一种线,做一个抽头,共绕90圈。

    将软盘盒打开90度,设计配件位置并在相应位置打孔。按照电路图进行连接,正面的两个接线柱用来固定二极管,侧面的红接线柱接天线(一根3米左右的导线甩到窗外),绿接线柱接地线(暖气片)。后面的接线柱固定1000pF电容并接耳机。线圈接法及未详之处见图。

    总结一下:

    1.双绞线绕制线圈成本很低,由于线芯颜色有五种,所以绕起来比较好看。估计也能用来绕制电感吧(本人未试,准备以后试一下)。
    2.软盘盒是个好材料,可以作为各种电子小制作的透明机壳,设计好了可以用时打开,不用时盖上,矿友若有,一定留着哦,会有用处的(可惜以前本人扔了好多)。
    3.本机只能收中国之声。将鳄鱼夹放在第123个接头头效果较好(从接天线的一侧算起,声音没有太大差别,用MF50万用表测量精度不够啊)。夜晚,不接天地线,在窗户旁也基本能听清楚。
    4.今天下午4点多(地点:北京石景山某小区8层),我用2AP42AP92AP18-1J2CK21I1N601SS1066种二极管都试了一下,并在二极管后串个MF50万用表(使用100uA档)具体测量情况如下(因最小刻度为2uA,只是大概的数据,要是有电流表就好了,若夜间测,估计测量值还会增大):
2AP4     5µA

2AP9     6µA

2AP18-1J
6µA

2CK21I   1µA

1N60     5µA

1SS106   7µA

    其中用2CK21I音量最大,用2AP42AP92AP18-1J1N60音量其次,用1SS106音量最小。用2AP42AP92AP18-1J1N601SS106时,能听到声音的可变电容容量区间较大,这5种管子达到最大音量的可变电容容量基本一致,这时换上2CK21I没有声音,需将可变电容容量调小一些才能听到声音,且能听见声音的可变电容容量区间较小。问题:电流和音量的关系咋回事儿呢?猜测用不同型号的2AP系列能找出规律,凑齐了再试
     5.就说这么多吧,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下一步要做一个台多的

整机

整机

电路图

电路图

侧一

侧一

侧二

侧二

后面

后面

线圈

线圈

内部

内部

空盒子

空盒子

网友:
天线甩个15米的电线,声音会更大

网友A:
俺也喜欢这样简洁的矿机,单回路应该很适合台少稀疏的地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俺也想弄个长点儿的,怕影响别人的生活,看来只有夜里三点起来试验了

网友:
看见你这个机器就想起我刚进坛子时候做的那个矿石处女作了,````所以顶你下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也喜欢这样简洁的矿机,单回路应该很适合台少稀疏的地区~~

谢谢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理解万岁

网友:
装录像带的盒子也不错的

网友:
奇怪的是音量最大的反而电流最小,这个和别的坛友实践结果大相径庭。为什么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用75号电路,声音能更响

请问75号电路是??能不能给上个图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正迷茫呢,等找到原因再补上来。

网友:
天线和二极管分别接入不同的抽头,可能比并在一起调节的效果要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指导,准备试一下

网友:
这个做的有创意,一定要顶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