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高性能矿石机:

楼主(2009-05-03):
我把这台矿石机改成倍压检波了,经过试验,在不接室外天线的情况下,音量有所增加。后又发现,在把号筒喇叭插入插座时,音量又有所增加,所以,我又找了一根拉杆天线,接上实验,音量又大了一点。所以就把拉杆天线给装上了。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接上天线后,我选择分线器的时候,当我把分线器旋到调谐线圈的第一个抽头和第二个抽头中间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把第一个抽头和第二个抽头短路的时候,声音突然大了许多,有些震耳了。仔细查看,确实有一部分线圈处于短路状态(图中虚线所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台机器在不接室外天线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满足收听要求。

网友:
加上一个短路环如何?随便说的。

网友:
有这么神奇?

网友:
楼主的高阻匹配变压器,好像是用的是高频磁芯制作的。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因为号筒喇叭及喇叭线,等效了一条室内天线所致。调谐回路的匝间短路,等效于检波回路直通,使声音变大。不知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
音量震耳!好家伙。

楼主:
更正:

负载名称写反了,下面应该接双声道低阻耳机,上面接号筒高音喇叭。

网友:
这种磁环比较少,不太好找。

网友:
这么漂亮的机机,怎么上床了?

网友:
近发射台有他的好处,距离远的也有其它的玩法。

网友:
好东东呀!!好大个!!学习啦!!!

网友:
高实在是高

楼主:
倍压检波和半波检波音量差别不大,但稍大一些。

引用 网友A:
艺术品!倍压跟半波检波音量区别大不大?

倍压检波和半波检波音量差别不大,但稍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