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台目黑MGS721E中频扫频仪

楼主(2009-05-05):
前些日子在网上看上了一台目黑MGS721E中频扫频仪,赶忙查了一下资料,该扫频仪有两个频段,一个是调幅收音机用的以455KHz为中心的频段,有5个频标,分别是445KHz、450KHz、455KHz、460KHz、465KHz,另一个是调频收音机用的以10.7MHz为中心的频段,5个频标分别是10.55MHz、10.625MHz、10.7MHz、10.775MHz、10.85MHz。因为是日本的产品所以调幅中频是日本制式的455KHz系统,而我国是465KHz系统,在这台以表上465KHz在频标显示的高端边缘,显然是能用但不好用,咨询货主,告诉我机器没有别的毛病,考虑了一下还是买了下来,等货到手后粗粗检查了一下还真没发现什么毛病,甚是高兴,赶忙用合成频率信号发生器(合成频率信号发生器的高频信号是用锁相技术产生的,精度很高。)测试扫频仪的频标准确度,测试调幅中频时让我大吃一惊,这台机器竟是465KHz系统,他的5个频标点竟是455KHz、460KHz、465KHz、470KHz、475KHz。我还以为自己测错了呢,复测了两次没错,就是465KHz系统,于是大喜过望。因这台仪表的上家是750厂,显然厂家为了使用方便已将调幅中频按照国家标准改造好了。但在上述测试过程中发现仪表有一个不易发现的毛病:调整扫频宽度拉开频标的距离时470KHz的频标消失了,减小频标距离时470KHz的频标就又出现了。
当我试图测试调频中频的准确度时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毛病,455KHz和10.7MHz的频段切换开关要按6、7下才能切换到10.7MHz,于是赶快与商家联系,商家赶快检查了另几台同型号的仪表,告诉我其他几台也有同样的毛病,商家很讲信誉,提出让我退货或是补偿我50元钱,考虑到退货麻烦我接受了补偿,自己想办法修理吧,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开关切换不好无非是接点氧化或是磨损了,调整一下或是换个新的,即使找不到原配的,换个样子无非是难看些,只要好用就行。
470KHz频标消失的毛病没有太费事就修好了,打开仪器的上盖,在主线路板上很容易就找到了470KHz频标发生器,用示波器检查470KHz的信号在频标微分电容上的损耗较大,因为该微分电容是一只微调电容,所以只是用改锥旋动该微调电容约0.5mm,这个毛病就好了。
修理频段开关就没那么简单了,打开盖后仔细看了看这只开关,这是一只四刀双投的按键式开关,每两组接点并联成双刀双投开关使用,其中一组切换扫频的锯齿波信号,另一组带动一个4刀双投的继电器,继电器的4组接点只用了3组,空了一组没用。继电器未动作时是465KHz,继电器吸合后是10.7MHz。透过继电器的有机玻璃外壳,清楚地看到继电器动作时,几组动合接点有着足够的压力,由于找不到电路图,继电器3组接点切换的是什么电路信号不得而知,怕损坏机器也不敢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触点的接触情况。通过检查,频段切换开关没毛病,切换很可靠。在检查的过程中大概按了切换开关大约十几次,至此10.7MHz频段就没有信号输出了,输出电平表的指示也是零了,再按动频段切换开关无论如何也切不到10.7 频段了,真是越修毛病越大,把个聋子治成了瞎子,沮丧之余认真反思了修理过程,感觉切换时产生机械动作的只有切换开关和那只继电器了,既然切换开关没有毛病,那毛病极有可能出在继电器的触点上,为了简单证实,用小改锥轻轻敲了几下继电器外壳,果然10.7MHz的扫频信号时有时无,看来毛病却是在继电器上!将频段切换开关一直放到10.7MHz位置,关掉仪器的电源,逐一短路继电器的动合触点,再打开电源观察,很快找到了接触不好的那组触点,将接触不好的触点上的线倒换到空余的那组触点上,开机实验,一切OK! 再按频段切换开关时百发百中,扫频仪修好了!
还有一个小毛病,显示屏上的扫描线位于屏幕的底部时,扫描线的两端有些向上弯曲,即底部有些鼓形失真,扫描线在屏幕的顶部时没有失真,应该把失真部位放到屏幕的顶部就好了,方法是把X、Y两组的偏转线圈的头尾对调然后把偏转线圈旋转180度即可。懒得修了,就这样用了。

目黑MGS721E中频扫频仪

目黑MGS721E中频扫频仪

750厂的二手货

750厂的二手货

有问题的继电器

有问题的继电器

按钮式频段切换开关

按钮式频段切换开关

10.7MHz系统的5个频标

10.7MHz系统的5个频标

465KHz系统的5个频标

465KHz系统的5个频标

网友A(2018-11-20):
怎么用信号发生器校准频标, 谁能解释一下吗?是不是将信号发生器的扫频信号注入现在的扫频仪, 这些频标还在?

网友(2009-05-05):
合成频率信号发生器(合成频率信号发生器的高频信号是用锁相技术产生的,精度很高。)测试扫频仪的频标准确度,

网友B:
750-广州南华机械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0-广州南华机械厂。

K兄:这台仪表就是在广州邮购的。

网友:
祝贺!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K兄:这台仪表就是在广州邮购的。

可能是哪个小子給顺出来的。

网友:
楼主什么价格买的啊?

网友:
几米到手的啊

网友:
看来较专业

网友:
恭喜楼主得宝。

网友:
宝贝啊 恭喜恭喜 楼主艺高胆大 也佩服一个

楼主:
谢谢诸位兄弟关注!! 买的时候600元包物流,之后退了50元,共花了550元. :lo
我没有这个中频扫频仪的说明书,但修理时发现在10.7 MHz频段有两组频标,频率低的一组是正常的以10.7MHz为中心频率的5个频标,在这组频标的右面还有一组,是以13.4MHz为中心的5个频标,如果说明书上没有声明过13.4MHz频标,大家使用时就要注意了,别搞错了,10.7MHz的频标组在左面。

网友:
感觉目黑的扫频仪比松下的扫频仪要贵很多,不知道是不是知名度原因。看下我的松下8911A,来自本坛,价格比楼主的低很多。

网友:
煮鹤!这种行动要坚决支持!

网友(2009-06-13):
国产木黑真黑

网友:
也有一台,但不会用,也不知好坏。 向楼主学习,也搞一搞。

网友(2013-12-23):
祝贺楼主,妙手回春!

网友(2014-01-31):
国产的也很不错!

网友:
专业,恭喜楼主得宝。

网友:
请LZ详细介绍一下校准频标准确度的方法。谢谢!

网友(2014-04-17):
学习了,楼主艺高胆大!

网友(2016-03-12):
顶一个,我有一台也是10.7无输出,可能是通病,准备照楼主办法处理。先谢了。

网友:
都是好仪器,就是自己不会用。琢磨着搞吧

网友:
由表及里、由简入繁,一种老电子杂志的文风,虽对扫频仪不甚了解,但看着舒服,谢谢分享体验!

网友:
蜂房线圈绕的真好。

网友(2017-02-05):
扫频仪维修,学到经验。

网友(2017-07-17):
目黑721eAM/FM切换维修。

网友:
、450KHz、455KHz、460KHz、465KHz,另一个是调频收音机用的以10.7MHz为中心的频段,5个频标分别是10.55MHz、10.625MHz、10.7MHz、10.775MHz、10.85MHz。因为是日本的产品所以调幅中频是日本制式的455KHz系统,而我国是465KHz系统,在这台以表上465KHz在频标显示的高端边缘,显然是能用但不好用,咨询货主,告诉我机器没有别的毛病,考虑了一下还是买了下来,等货到手后粗粗检查了一下还真没发现什么毛病,甚是高兴,赶忙用合成频率信号发生器(合成频率信号发生器的

网友(2017-08-27):
目黑真是个好东西呀。

网友:
这些设备也是不错的。

网友C(2018-02-10):
楼主水平很好,请教楼主,你的扫频仪10.7出现故障时候,465频标能够显示吗?

网友:
很想入手一台目黑,不知道那个型号合适

网友:
玩收音机就选MSW-7124、性价比最好,频率设置是数码拨盘式的,稳定可靠,缺点是AM、FM中频转换时要设置5个拨码开关,7125就一键转换,简单快捷,但是7125有个通病是电子储存的频率转换开关失常,价格也贵很多,7124二手不包正常使用的大概800---千元左右,7125包正常使用的2000以上

网友(2018-07-25):
什么价格

网友(2018-11-20):
高手。目前打算也进一台扫屏仪,物色中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水平很好,请教楼主,你的扫频仪10.7出现故障时候,465频标能够显示吗?

切换到10.7M 465频标肯定没有.目黑721这个继电器接触不好是通病.即使修了.用些时或者放一段时间又接触不好了.换个国产代替又破坏原貌.我的办法就是偷懒.因为用的时候不多.所以用的时候直接在复铜版面短接触点.

网友(2021-04-29):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信号发生器校准频标, 谁能解释一下吗?是不是将信号发生器的扫频信号注入现在的扫频仪, 这些频标还在?

应该是依次输入几个频标信号 ,和原机频标信号产生的频标位置去对应,看是否座标位一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