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轨对轨运放都有什么

楼主(2009-05-05):
只知道,LMV324 LMV321 LMV358    牛的有AD的 TI的 太贵了
有没有便宜的带调零的

网友:
先规范下汉字,不知你想表达什么,无法回帖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想问 有没有 带调零的 轨对轨运放   价格低的

网友: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方言,我是说北方话的,我想我明白了,你发帖列出的那些运放,单个都在2块之内,甚至低于一块,好的运放单个都几十上百的,我这么说你明白吗?

网友:
学习了,活这么大第一次接触这名词……谢谢帅哥!

网友:
方言可怕……汗 直接就不能沟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在不清楚 我哪句有方言
“轨对轨”是非常正式的称谓啊
我河北人  离北京比较近  一般都说普通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不清楚 我哪句有方言
“轨对轨”是非常正式的称谓啊
我河北人  离北京比较近  一般都说普通话

就这个“轨对轨”,实在没这个概念,不知什么意思

网友:
是rail-to-rail input
还是rail-to-rail output?
抑或input 和output都是R-to-R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名词,看了不少书,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其实意思就是运放输入电压允许接近电源电压罢了.偶看运放参数大部分运放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另.感觉楼主属于"理论型"人才.呵呵.随意说说莫生气.

这下明白得更多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供电电压是5v  单电源供电
采用atmega48来采样,参考电压是以地为基准,不能改变
这样,不论参考电压是片内1.1v,还是电源电压,采样范围都是0v 起
如果采用普通运放,0-1.5v范围,肯定不能用,摆幅在1.5v就不能下摆了
其实 根本不敢接近1.5v,线性度已经不好了
即使采用电源电压作为参考,0-1.5v,3.5-5v都是盲区,采样不到,严重降低分辨率
所以,低压供电时,轨对轨运放还是很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要output是轨对轨的
两边都是轨对轨估计价格接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供电电压是5v  单电源供电
采用atmega48来采样,参考电压是以地为基准,不能改变
这样,不论参考电压是片内1.1v,还是电源电压,采样范围都是0v 起
如果采用普通运放,0-1.5v范围,肯定不能用,摆幅在1.5v就不 ...

这下知道了八成多

网友:
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看来我的理论还是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