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本坛听机党烧友papali量身定做的听机电源

楼主(2009-05-06):
听机党一定要有一台比较好的听机电源!本坛听机党资深烧友papali机器高档而电源确一般般,作为老友今特为其设计一各项指标均较为理想的的电源(裸体设计)。1.25V—12V,1.5A(理论值),98%以上的晶体管机已是足以胜任!

网友:
太好了!但是,俺懂得少!

太好了!但是,俺懂得少!还得 好好学习!再学习!

楼主:
那个表头也已经改成0-12V的直流。

网友A:
亮点就是那个实心电位器~~噢噢噢噢

网友:
请问:用此高档的设备!

需要用220V的交流电否?俺怕麻烦!拖着根电源线!还不如直接用充电电池呢!

网友:
电位器,少见~~不知性能怎样???

楼主:
这种电位器我自己的那个稳压电源上用了廿多年,至今完好,从来没有清洗或修理过。

网友:
好好 不错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点就是那个实心电位器~~噢噢噢噢

这个电位器是多圈电位器,市面上已是非常的少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位器是多圈电位器,市面上已是非常的少见了。

天津多圈电位器在电子商场有不少。

网友:
早知道顺便寄一个数字面板表给你当电压指示了。

网友:
多圈电位器一大把

楼主:
报告副统帅,2200u我只有16v的,100u我用在了调压处了。

楼主:
谢不连斑竹关心!

网友:
   不错 ..
唯一 提的一点小意见就是 把那4个整流管换成 超高速或者肖特基的整流桥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哈哈

网友:
把那4个整流管换成 超高速或者肖特基的整流桥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与普通的ln4007有什么不同?超高速或肖特基也可以用在普通的线性电路路中吗?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效果很好呢....

  这个不是 线性电源与开关电源的问题,用这种东西有两个好处,第一 管压降 小 也就是可以变相的看成整流管的内阻低,可以很好的打通电源的经络  。  第二,开关的速度快或者极快 是很有好处的, 咱们的50赫兹交流电您就这么相信 只有 50赫兹的基波吗,哈哈其实很有很多的高次谐波以及畸变的波形,而对于这种杂波 频率低的普通二极管还能应对,但是频率高的它们就腿软了,虽然 这些含量很低的杂波 跑到了 电路中也不会有什么太明显的负面影响,但 少一些总是好的,这里 肖特基整流管就能大显身手了   当然了 肖特基也有缺点,就是 反相漏电流比普通二极管大一点,没关系,就只当不知道就可以了....  我帮别人改造 电脑有源音箱时,第一步就是把整流电路处理掉......哈哈

网友:
那个多圈电位器调起来很麻烦的,换成一般的也完全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效果很好呢....

  这个不是 线性电源与开关电源的问题,用这种东西有两个好处,第一 管压降 小 也就是可以变相的看成整流管的内阻低,可以很好的打通电源的经络  。  第二,开关的速度快或者 ...

海河兄对玩机器先玩电源的思路非常正确!但我的感觉高速整流用在了半导体这里,其优势不是太明显(原理从略)。如在高保真音响里,那电源部分一定不能马虎!请看我的客厅功放电源。(坏了一只二极管)还没修。

网友:
     这一水的 RIFA电解啊......真好、真好啊.....    总容量是32000μ  ????

楼主:
是的,上面8只,下面7只加一只RIFA0.1U/250v MKP薄膜电容,总容量30000U。250W*两只E牛输出40V6A两组,主要是那8个高速整流二极管。(功放板专用)场效应差分输入,12只V-MOS管并联输出。 前置部分是胆6N3两只(双声道)加音调,设计6倍放大。呵呵,胆结石一个!

网友:
太到位....太诱人了 ,呵呵

网友C:
你这电源板有个大缺点,保险座,建议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源板有个大缺点,保险座,建议更换

是的,非常正确!这次我会把这保险座短接了。谢谢你的指正。

网友(2009-09-01):
电位器不错,只是线路板是万能版,如果用三氯化铁做个PCB板就更好了。

网友:
PCB 的载流面积能有那些铜丝的大? 不见得啊.

网友:
性能好坏要测指标才可以说明啊!输入输出的电压范围,电流(对于线性电源来说主要是低电压输出时可以稳定长期工作的电流)大小,电压调整率,电流调整率,交流纹波(噪声),有没有保护,保护特性。。。。。。

网友:
电容阵不错,功放后级用稳压电源确的很少

网友:
LM317散热器小了些。

网友:
很实用的工具.

楼主(2012-01-08):
回复 网友D:

    我的体会,95%的国产半导体收音机工作电流不会超过200mA,我为他做的是317T正版,就这点散热器我自己在用的长时间500mA以上工作也不烫手。所以说玩一般的收音机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