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立方体调频立体声收音机

楼主(2009-05-07):
前几天刚刚喘好气,趁晚上的时间又做了台调频收音机,用TA2111收音芯片,功放还是用廉价的TDA2822,音量足够了,没有用调谐电容,直接用BB910变容管做成电调的了,家里正好有一个15V的直流电压表调整里面的电阻,加了个9014做电压放大,使之与0——3.61V的调谐电压范围内正好满度,表盘自已画了打印的,覆盖87-108MHZ。
喇叭设在了左右两边,上面的双向开关,中间是关,左边是开立体声,右边是开单声道,面板左边旋钮是音量,右边是调谐,两个指示灯分别是电源和立体声指示。顺便做了个耳机插孔上去,收音板自带整流滤波稳压,直接用坏的网络交换机上的9V交流电源适配器了。收音效果还挺不错的

网友A:
够强大了,尤其是那个表头改调谐指示,很有启发,不错

网友:
印刷版做得很不错,表头改调谐指示的创意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强大了,尤其是那个表头改调谐指示,很有启发,不错

有创意,尤其是电路板作得好。

网友:
表头改得最有创意。

网友:
很好,真有意思.版主快来...精啊!
顺带这楼主把电路图贴上吧!

楼主:
电路图晚些时候上

网友:
电调的,表头很有特点

网友:
电调谐的?表头有个性!期待电路图~~~~~~~~

网友:
总统先生果然N人

网友:
委员长的这个收音机很强!
不知道有没有喇叭和表头磁场相互影响的现象?

楼主:
电路图来了

电路图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来下没觉得磁场有什么影响

网友:
委座好手艺,电路也经典,收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来下没觉得磁场有什么影响

因为曾经做过一台式的收音机,用的喇叭磁性很强,后来被证明,喇叭的位置安放极大地影响了机器的性能。所以,也想询问一下。

谢谢楼主回答。

网友:
值得学习,我先收藏了

网友:
矿坛的牛人真是厉害!

网友:
很多牛人!我也想弄一个了,方法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
楼主你那频率表很漂亮!

网友:
做得不错!

做得很有创新,顶一下!

网友:
委座的制板技术真的不错,佩服,佩服,我制出来的尽是锯齿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腐蚀的时候偷懒去了吧,边腐蚀边观察,完成了马上捞出,要不然就会过腐蚀了

网友(2009-06-24):
可不可以帮忙制作一些电路板,qq:790605137

网友:
请问委座,您能不能将图纸中电压表以及调覆盖那块的元件的详细参数列出来

网友:
委员长的集成FM机个个都有特色,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TL431高精度稳压块上的那个取样电阻,可以用5K的3296精密可调代替,图中调谐50K电位器采用双联,一联控制调谐电压(调台)另一联控制电压表,为了使表头获得良好的线性,用一个三极管作放大(型号不拘,NPN都可以用),适当调整表头限流电阻,和对地电阻的阻值,使之在整个电位器行程内正好0至满度,然后根据已知电台的位置画个刻度盘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委座高见

网友(2010-07-14):
跟帖,给坛子打打气,要肥肥的,不要排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曾经做过一台式的收音机,用的喇叭磁性很强,后来被证明,喇叭的位置安放极大地影响了机器的性能。所以,也想询问一下。

谢谢楼主回答。

喇叭磁性强,对中波磁棒的影响会比较明显,至于调频收音机,本振和接收放大的电感,都是很小的线圈,基本上受不到影响。不过FM波沿直线传播,人体感应是很明显的

网友:
很有特点,受惊了!

网友:
有创意好手艺

网友:
表头的可调没有标出是多少?

网友:
楼主的印板做得好,机箱做得好,十分羡慕中!

网友:
恒定磁场对电磁波应该没多大影响,对中波磁棒影响较大,对调频上用的空心电感影响不大

网友(2010-08-18):
果然很强大,有计划地收藏!

网友(2010-10-17):
我也想做一个,不过太复杂啊,新手做不来的。

网友:
真是上高手哟, 呵呵。厉害。

网友:
高手,厉害,佩服。

网友(2014-05-30):
委员长好功力,我也想做一个,不过太复杂,新手怕做不来的。

网友:
漂亮,专家级的大师,水平高!

网友(2014-12-02):
喜欢这调谐表头

网友:
DIY收音机技术顶峰,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2015-11-23):
拜读了您的几篇大作,手也痒了,想做一个电调谐的收音机玩玩,初步打算用CXA1238,但是发现您的几幅电路图中,调谐电压都加在了变容二极管的正极。但是我发现SONY的电路中调谐电压都是加在负极的。这是什么道理呢?

网友:
表头真好!学习了!!

网友:
委座真是好手艺,攒,还是电调。

楼主(2016-01-21):
@aqxgm:其实变容二极管的和稳压管的工作方式差不多,加负压才能实现容量变化

网友(2022-04-06):
立方体收音机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