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小作:小功放(TDA2822)

楼主(2009-05-09):
今天刚刚完工,听起来还勉强,和喇叭并联的反馈电阻、电容没接,不知道会有什么区别。
6V,喇叭只有3CM左右,每个0.4W,静态电流大概50MA,挺省电的。

网友:
支持纸板党@!支持原创!

网友:
放音效果如何?

网友:
我是用两颗2822,分别BTL一个8欧2瓦小喇叭,感觉很响,比笔记本响。喇叭上的电容好像是防自激的,我接了

楼主:
高音比较好一些,感觉比较干,失真还行,缺少了回馈还真是不同,感觉声音不够浑厚,对我来说,音质只占百分之六十,主要是能不能听,比起“终结者1号”,相差略大,但是便携性好多了,六节电池可以听好久,成本才4RMB

明天加上和喇叭并联的几个电容和电阻,看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认为适当增大喇叭口径能弥补3V输出功率不足的缺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适当增大喇叭口径能弥补3V输出功率不足的缺点。

用灵敏度较高的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灵敏度较高的喇叭!

这个我觉得比较靠谱,符合2822的输出特性

网友C:
这个我早做过了,当卧室小功放听FM  MP3这些还行,但要配好的喇叭才能顺耳,你那个喇叭的确比较“勉强”~
怎么也用个4寸以上橡皮边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早做过了,当卧室小功放听FM  MP3这些还行,但要配好的喇叭才能顺耳,你那个喇叭的确比较“勉强”~
怎么也用个4寸以上橡皮边的嘛

按我经验,配橡皮边和泡沫边的都表现不好,但配个以前老飞乐的两瓦纸边的,这种喇叭灵敏度不俗,口径也稍大,倒是比橡皮边泡沫边的顺耳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音比较好一些,感觉比较干,失真还行,缺少了回馈还真是不同,感觉声音不够浑厚,对我来说,音质只占百分之六十,主要是能不能听,比起“终结者1号”,相差略大,但是便携性好多了,六节电池可以听好久,成本才4RM ...

反馈已经有了,在IC内部。

楼主:
今天再弄一个试试,要一个复杂的电路实验一下

网友:
静态电流50ma太大了,是不是自激了?应在输出端加退偶阻容件。
stan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stan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C:
我有个FM收音机里面就是2822的,原带的小喇叭音质非常差,
换了100mm橡皮边喇叭后声音立马就好听了

网友:
静态电流太大了,建议检查线路是否有误。

2822是一款比较好的小功率功放集成电路。它的静态电流为6MA,输出功率依电源电压、电路形式和输出负载阻抗而不同。双声道电路和4.5伏电源、负载为4欧姆时,每声道输出功率为320mw;BTL电路应用时,相同的电源电压和负载时,输出功率为1W;8欧负载时,输出功率为700mw。此IC对电源的要求较高(电源的内阻要尽量的小)。您的电路静态电流为50ma,显然是大了,所以建议检查一下电路是否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FM收音机里面就是2822的,原带的小喇叭音质非常差,
换了100mm橡皮边喇叭后声音立马就好听了

轻风前辈,先不说2822吧,只说电路结构,只有一级电流输出的功放,因为无论是计算还是实测,都对驱动高顺性喇叭力不从心,多试验几次就肯定有心得啦

网友:
我也做了个超级简单的,两个芯片BTL接法,电压用稳压电源设置到6V工作电流500MA左右驱动两个小音箱。发现2822严重发热,加了个小散热片~声音开大就糊了.........

楼主:
没事,刚刚换了个纸盆喇叭,声音好的没话说咧,静态说错咧,是5MA

网友:
这个功放的本底噪声太大了。

楼主:
昨天升级,把电池供电改为用稳压电源,电流上去了,声音立马又好了,滤波加大点,声音跟“终结者1”相比差不了多少了。

网友:
我用这个改装了一个收音机的放大部分,

网友(2011-08-29):
大喇叭是福斯特的,糟践东西啊,话说原来我也有两个,堆在箱子里,不小心弄破了,这个心疼!

网友:
弄2个LM386比2822好

网友:
静态电流50mA是不是有点大了,这东西静态电流最大也不到10mA,一般也就6mA左右。看一下是不是存在高频自激。

网友:
我也喜欢玩2822啊,是我最喜欢的小功率功放,这个是我做的其中之一:
http://bbs.tecsun.com.cn/0002.asp?open=264956&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