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了近三十年的电烙铁

楼主(2009-05-10):
这把电烙铁,是在80年81年之间自己制作的。使用了大概有近三十年了,现在还在用,主要是临时的焊接一个线头什么的特别方便。因为,加温的时间特别短,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这个烙铁有五个档,可以调出五个不同的温度。头上还有一个指示灯,可以照亮焊接面。

网友:
很有历史了,比我年龄还大呀~

网友:
铜皮与传导杆,传导杆与发热丝的连接,都做得比较牢靠、到位。
调温是调整初级绕组吗?

网友:
好象当年《少年电工》介绍过制作这种快速电烙铁的方法,今日一见两面三刀开眼界!不错的东西,有时间做一把玩。

网友:
快是快,只是举着变压器挺重的。

网友:
这个次级应该是铜带绕的吧

网友:
又勾起了我的制作欲望1

网友:
只有焊接大东西,小的贴片、SO、TQFP封装的芯片完全没法焊接,而且太重。

网友:
用过,很方便

网友A:
我就纳闷,大伙见了一堆破烂,都兴高采烈。

网友:
楼主和四楼的家什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工艺与材料的进步。虽然有些笨拙,但在某些特殊场合是很好的工具,而且节能,因为它是瞬间工作的。顶一下!

网友:
这种器材我还没有见过呢1~!

网友:
这类感应式电烙铁有商品出售,七十年代国产大约28元一个,按当时物价不便宜,很少有人买。我也做过,用了30多年,现在还在用。此烙铁的优点是热的快,很耐用,而且不容易烫坏其它东西。缺点当然是重了,去年买了一个史丹利牌的,台湾产,100瓦,160多元,重达500多克。今年在淘宝上买了一个60瓦的,是开关电源式的,很轻,只重100多克,50多元,很不错。

网友:
烙铁重量更正与照片

抱歉!刚才所述烙铁重量有误,请看照片上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把电烙铁,是在80年81年之间自己制作的。使用了大概有近三十年了,现在还在用,主要是临时的焊接一个线头什么的特别方便。因为,加温的时间特别短,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这个烙铁有五个档,可以调出五个不同的温度 ...

一直都很想知道:
1。这种电烙铁的烙头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2。这种电烙铁的烙头能不能挂锡,怎么做到不被腐蚀。
3。怎么做到烙头尖比烙头其他部位热。

楼主:
回楼上

1、这种电烙铁的烙铁头就是用普通的铜线,我用的是2.5平方的单股铜线。
2、由于烙铁头用的是普通铜线,所以很容易挂锡,不过很难做到时间长之后不被腐蚀,腐蚀的速度和普通电烙铁的烙铁头差不多,但是由于用的铜线比较细,所以需要经常换烙铁头。我抽空一下子就备了十几根,往往能使用一年半载的了。
3、烙铁头的焊接位置(楼上称烙头尖)正好在2.5平方单股铜线整个长度的中间,理论和实践表明,中间的发热比两边要热,这与我们平时看到的保险丝断掉部位是保险丝的中间,而不是两端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谢谢YHG的回答!
那么,烙铁头的部位是用螺丝固定的吧,这个地方接触不好的话,是不是很容易发热,有好的方案吗?
烙头尖被腐蚀后,变细了,就可能比两边要更热了吧。

网友:
细说烙铁头

各位好!我现在细说一下烙铁头的问题:
1.用铜线是可以的,但存在上述腐蚀问题。
2.我发的照片上的史丹利烙铁,前段较细且为扁截面,我拿吸铁石吸一下,感觉跟铁一样,后段稍粗部分材料是铜。
3.淘宝网上买的电烙铁,商家说是纳米材料,前段很扁,我拿吸铁石吸一下,感觉也是铁的,后段是铜。
4.我自制的电烙铁,原先用铜线,需经常更换,不方便。用铁线的话,铁的电阻率大,烙铁头需要做的很短,热量容易传到后边损失大,而且连接处也易氧化,影响导电。后采取图示方案:用约4毫米粗的铁丝弯成,前边约10毫米段锉薄,这样前段的截面就比后段小很多了,热量就集中了,后段由于很粗,导电也不错。用铁材料非常耐用,到目前还没用坏。挂锡也没问题,而且由于是间歇加热,烙铁头不易过热烧死。
5.至于电接触问题,烙铁头是与后边黄铜套接触,螺钉只负责顶紧。商品烙铁是采用电镀镍的办法防止氧化接触不良。个人没有此条件,我采取把烙铁头后段连接处焊上一层锡防止氧化,安装时螺钉尽量拧紧一点,由于此处温度并不高,没发生过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2009-09-07):
据说开关电源的干扰较大。

网友:
真是大开眼界,感谢.

网友:
废物箱里,有早年未完成的“半拉子工程”,工频变压器的,做好后,达不到预期的性能。

这几年开关电源总算稍稍熟悉了一些,想到了试试用开关电源做。
在网上找到了“长汀无线电厂交流论坛”,这个论坛不错。里头有大量的讨论。但今天打不开。
按这个坛子的指导,开关电源的电烙铁,不难做。
手头有旧射灯开关变压器,可以直接改,次级就一匝。

我用旧的成品“电子镇流器”改了两个。其中一个,用的还是中功率管。三秒能化锡,只是一直提不起兴致做外壳。

于是,又成了一个“半拉子工程”。

网友:
来自“长汀”的一部分照片:

网友:
干粗活的好帮手,过去有一把,搬家弄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纳闷,大伙见了一堆破烂,都兴高采烈。

是的呀!!!!!!我也是,常翻垃圾箱!!!!!!   还有像我这样捡拾垃圾的!!!!!!!!!!!!!!!!!!

网友B:
是什么原理?有电路图吗?我也想做一支。我的烙铁老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原理?有电路图吗?我也想做一支。我的烙铁老烧

有一个图,供参考。

实际上可用的图很多,网上能找到好多资料。

不过,“做”太费事,恐不如“改”,26#的最后一张照片,用的是现成的“电子变压器”改的。
把日光灯电子镇流器改成“电子变压器”,也不是太难。
眼下这些材料不难找。

网友B:
是不是就是将铜线直接做发热丝?前辈做的是不是光用变压器改就行了?光一圈就行了?那是不是用的时候都是开几秒后短短续续的加热?一直按着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就是将铜线直接做发热丝?前辈做的是不是光用变压器改就行了?光一圈就行了?那是不是用的时候都是开几秒后短短续续的加热?一直按着不行?

您说的“光用变压器改”是不是用工频变压器?那就不止一圈了。
这图是开关变压器的,次级是一圈,铜板绕的。是“将铜线直接做发热丝(头)”也可用别的材料。

有嫌温度过高,才“开几秒后(又)短短续续的加热”的,
做得好的,应该是“一直按着”,焊完一个焊点,才不按的。
时间“按”长了,会发热。(但市面上已有商品出售,这类东西,可靠性没问题。)
这烙铁的特点是,通电几秒钟就能焊。
连续焊,干吗不用普通烙铁。

网上资料多,可搜着看。
如果还不大熟悉“开关变压器”,动手改装、试验的过程中,务必注意安全。

网友(2013-12-11):
要有力气才行啊

网友:
这种老帖确实很好用  也可以做成电路的呀  用很小的变压器

网友:
我曾经也有一把这样的快速烙铁,实用冲锋枪的前托手把做的,很漂亮,但在东北搬家到北京的时候搞丢了,当时还有好多东西都没了。可惜啊

网友:
我的快速电烙铁。

网友:
当年想做这种电烙铁没找到合适的铜皮。

网友:
又见到了,就是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