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知识:晶体管放大电路——实例

楼主(2009-05-10):
原作,56电子,本人编辑制图。
拿到一张我们不熟悉,或者根本没有见过的图纸。怎么“下手”呢?参考次序是:
一,如果有说明书,一定要熟读之,以此来帮助自己掌握电路基本构成与结构。一般的说明都有框图的。
二,从已经认识的元器件,如变压器、扬声器等入手。
例如,在晶体管电路中:
1,有变压器的地方,一般是电源部分。
2,如果在这个变压器的周围,有两个或者四个二极管、还有一到两个大容量的电解电路。不管这里有几个三极管或者集成电路。那么就可以肯定这部分就是电源电路。否则,就不是电源部分,而是别的电路。
3,这样慢慢的就可以把整机含有几个大部分搞明白。
三,分析放大器电路。以三极管为中心,按照以下几点进行:
1,分清三极管的三个脚,各是哪个电极;
2,偏置电路是那些元器件构成的;
3,负载在哪里,由什么元器件组成;
4,怎么供电的等。
要注意,这几个步骤,不是绝对独立的,有时候,要交替进行才能较快的凑效。
三,实例:
怎样看电路图 20
怎样看电路图 21

网友:
极好的基础资料,不错的。感觉做图的质量比起前几期的略有所下降了。

网友:
晶体管的基础还真的和呜呼老师学学!!!

网友(2009-11-04):
是很好,但可不可以原理说得明白一点,我是新手,许多地方不明白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我想问问,第一个里面,说R2和R7是反馈的,那VT1和VT2的基极偏置电压是不是由它们提供的呢?R6和C2是去耦的,主要是去电源开关噪声吗,还是?至于第二个图,不懂的地方就更多了,等我慢慢理解一下再问您.请呜呼老师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我想问问,第一个里面,说R2和R7是反馈的,那VT1和VT2的基极偏置电压是不是由它们提供的呢?R6和C2是去耦的,主要是去电源开关噪声吗,还是?至于第二个图,不懂的地方就更多了,等我慢慢理解一下再问您.请呜呼老 ...

请见我刚才制作的图片:

网友:
谢谢呜呼老师帮我解答。第二个电路,说R4和C4是去耦电路是什么意思呢。电阻也可以去耦?是怎么实现的呢?还有R3和R5也都是反馈的吗?C2增强高音区的负反馈?为什么说它是高音区呢?麻烦您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看电路图时老觉得很模糊,大概可以把它们分成几部分,但是经常是对每部分的功能都不能很好地分析。而且特别是有的小的元件不知道它作用是什么,请问您我应该怎么入门呢?麻烦您了

楼主:
建议你 看看视频,坚持下去,一定有用的:
http://video.google.cn/videosear ... mp;ved=0CBsQqwQwAw#

网友(2010-03-08):
岱庄

我是岱庄煤矿的,QQ277468736,电话13153720546,希望认识你

网友(2012-10-27):
呜呼老师:你上面给的视频连接打不开啊!很想学习一些基础知识,能否重新发个连接谢?谢谢

网友(2013-12-18):
感谢楼主老师共享!学生学习并下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