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做的一个花篮矿石机

楼主(2009-05-10):
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花篮线圈+空气单联”形成的单回路,经过二极管检波,通过220 V/6V电源变压器,接33欧姆随身听耳机,外接1米的天线和地线。
结果:变压器初级电流仅 150uA.
请高手指点,怎么样提高输出电流和音量。 谢谢

网友:
152?是什么数据?

网友:
花篮接受线圈做的漂亮

网友:
怎么样提高输出电流和音量?

加高、加长天线!

网友:
线圈不错,顶一下

网友:
矿机第一要素:天线!你用了1米的天线就有150微安,利害啊!还大有提高的余地!

网友:
天线如果有10-20米,地线良好,效果一定会大大提高的~~!

网友:
150uA,不小了。

网友:
花篮是采用一下一上的绕法,不知模具直径是多少?好象圈数不多。

网友:
漂亮!矿石机的天线至关重要

网友:
在大城市,使用室外水平天线和良好地线、直流电流达到1000微安的,还有继续感觉天方夜谭的吗?

网友:
1间1绕,很漂亮

网友:
线圈好看!

网友:
线圈不重要,天线才是关键。一根又长又高的天线,随便一个线圈都行

网友:
恭喜!150微安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