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FU17的资料呀?

楼主(2009-05-11):
谁有FU17的资料
有曲线图吗?

网友:
在电真空手册上的FU17的资料,可惜上面没有该管的曲线图!

网友:
http://www.mif.pg.gda.pl/homepages/frank/sheets/128/6/6360.pdf

http://www.mif.pg.gda.pl/homepag ... /030/q/QQE03-12.pdf

这类的管子除非自己测之外就几乎别想看见 国内的完整资料.....
楼主还是看看 德国和荷兰的吧.....   只看曲线的话,语言不通不碍事,我看管子资料几乎很少看字,看字也看不懂,哈哈

网友:
    楼上的朋友,是把两个屏极并联起来吗??

网友:
输出变压器的参数如何?P-P阻抗多少?单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呀,要不共阴、共帘珊,不好做。

这管子里面阴极就是接在一起的,怎么还“不共阴”啊??

网友:
FU17简明资料

FU17AB1特性
灯丝电压      6.3V(并)12.6(串)
灯丝电流      0.8A(并)0.4A(串)
屏压          250V
零信号屏流    30mA
满信号屏流    69mA
帘栅压        200V
零信号帘栅流  1.4mA
满信号帘栅流  12.4mA
栅负压        -21.5V
栅栅声频峰压  44V
满信号输出功率9.3W
屏屏负载阻抗  8000欧
总谐波失真    2.7%

网友:
   没钞疯师兄     这管子是有两个屏极,但只有一个栅极,完成不了推挽两臂的倒相,怎么做AB1类的推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