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知识——晶体管OTL电路

楼主(2009-05-13):
  原作不详(网络),本人编辑制成图片。
  OTL电路是英文“无变压器电路”的缩写,又,因为该电路的输出级所用的管子的极性是对称互补的,所以,有时候,又叫做互补对称功率放大器。
一,工作原理
二,本电路的实验资料

网友:
先沙发一个再看.

网友(2012-02-02):
很好的资料!这是理论篇,还有实践篇。理论结合实际呀。

网友:
建议写书的不要再提OTL和OCL,直接就是单电源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和双电源互补对称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称呢,须知,这两个简写的来历——无xx电路:

1,OTL(Output Transformer Less)电路,称为无输出变压器功放电路。
是一种输出级与扬声器之间采用电容耦合而无输出变压器的功放电路,它是高保真功率放大器的基本电路之一,但输出端的耦合电容对频响也有一定影响。
OTL电路的主要特点有:
采用单电源供电方式,输出端直流电位为电源电压的一半;输出端与负载之间采用大容量电容耦合,扬声器一端接地;具有恒压输出特性,允许扬声器阻抗在4Ω、8Ω、16Ω之中选择,最大输出电压的振幅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即1/2 V CC,额定输出功率约为 /(8RL)。

2,OCL(Output Condensert Less)电路,称为无输出电容功放电路,是在OTL电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OCL电路的主要特点有:
采用双电源供电方式,输出端直流电位为零;由于没有输出电容,低频特性很好;扬声器一端接地,一端直接与放大器输出端连接,因此须设置保护电路;具有恒压输出特性;允许选择4Ω、8Ω或16Ω负载;最大输出电压振幅为正负电源值,额定输出功率约为 /(2RL)。需要指出,若正负电源值取OTL电路单电源值的一半,则两种电路的额定输出功率相同,都是 /(8R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我们这些老爱好者来说,什么是输出变压器,什么是输出电容器,这是很明白的概念,但这是两个历史名词,虽然现在还有甲类功放,带输出变压器的推挽功放电路,但已经不是主流,课上已经不讲这些电路了。对现在的学生来说,根本不理解为啥要输出变压器,输出电容器,为了解释这两个名词,你得从电子管时代讲起,讲甲类电路,然后解决阻抗匹配问题,要加个输出变压器,然后为了提高效率,有了个甲乙类推挽功放,然后发展为OTL电路,为了去掉输出电容,又有了双电源设计……一路下来要花半个小时,学生还是云里雾里。从互补对称功放电路的角度,是先讲双电源(OCL),为了适应单电源再加个输出电容器(OTL),理论上很容易理解。所以课上不需要讲什么OTL,OCL,他自己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找资料,但教材上有了,你不讲,学生就会一个个跑过来问,麻烦死了。
现在教材中类似问题很多,半路冒出个名词,没有来龙去脉,没有解释,如果自学,往往看不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有道理。就说,互补电路,一切OK!

网友(2013-12-18):
感谢楼主老师共享!学生学习并下载了,谢谢。

网友(2014-01-29):
很好的资料!最关键的东西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