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万用表的发展与演变

楼主(2009-05-13):
根据本人现在收藏的MF10表以及网上提供的图片整理而成,还有很多的空缺希望万用表爱好者一起完成,
MF10是什么时候开始生产的?现在能看到的最早产品是1968年的距今已有40多年了……

MF10万用表的发展与演变

年代
绕线电阻个数

碳膜电阻个数

金属膜电阻数

金属色环电阻
刻字版
表  面

二次

绝缘垫

二极管

品牌

厂名

历史事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
MF10正在研发中 ?

        18大
   无

   无

       是

      有
  氧化铜
    遵义
版本尚未定型  ?

氧化铜

遵义

氧化铜

遵义

玻璃锗

遵义

15大小

遵义

四表

更名

塑封硅

四表

网友A(2013-03-23):
如果认为楼主总结了上四产MF10表的发展历史的话,寡人下面这块表MF10表,将是一块改变历史的表,他将MF10表的历史(用实际图片展现的形式)向前推到了“震华”年代,而不是凭历史资料推测震华厂应该有产MF10表。从时间上看,向前推到了1967年1月,大概本坛,乃至全国也极少有比寡人的MF10表更老的10表了(我是说实际还存世的实物)。

就偷偷秀一下表头,然后悄悄藏起来。

楼主(2009-05-13):
续表1
四表

四表
改革开放计划经济
转为市场经济
四表
1312小灰
Sibiao
四表
商标法讨论
109小灰
星牌四表
商标法颁布

楼主:
续表2

5小小

2墨绿

星牌四表

星牌四表

以上电阻未包括600Ω表头内阻调整电位器。
提示:该电阻一般为一个绕线电阻,调整该电阻使表头内阻加该电阻后达到3760Ω,表头灵敏度为9.15~ 9.30μA

楼主:
先欣赏一下超级版主tltsz、太空慧眼最得意的1968年11月产的MF10,它经常出现在MF10的帮助贴里。
详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53267&highlight=
缺陷:无
优势:年代相对久远、版本稀缺。

网友B:
真是有价值的资料图表!能够对修理、调校MF10万用表提供很大方便。
谢谢楼主!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非常好的帖子,非常好表格代码,非常&^%$#@

网友:
难为搂住了,搞得这么详细。哪天把我的一块69年和一块72年的上来看一下。

网友:
MF10有搭棚焊的没有

网友:
有价值的资料图表!能够对修理、调校MF10万用表提供很大方便。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人,细心人。好资料,谢谢了!

网友:
我有个500型刻字的

网友:
刻字是什么?

是不是指的是阴文,不是印文?

网友:
我用的是90年代四表产的10A,也是刻字版.

楼主:
        下面这个MF10是我在网上淘到的尸体经细心打摩后出来亮相了,该表到我手上之前已不知有多少人用过、修过。表内触盘已被人磨过漏出了铜基,很明显的更换了上了三个72年的电阻,有几个电阻脚为了检测阻值被认为的剪断。(在这里有必要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在检测MF10表中的电阻时不必将电阻与线路板断开,只要在测量时不把挡位放在需要被检测电阻的挡位里就可以了,比如拨到100K时可以检测除100K挡位上的电阻以外的所有电阻。)
        另外部分绕线电阻断路(已重绕修复);局部敷铜开胶(重新胶接修复);表盘被更换过(无法还原),表头不通(已更换修复);螺栓柱断裂(已粘牢修复)。

         关于此表的年代推断:因为阻值特殊RTL的电阻(测量用碳膜电阻)一般使用性质较为专一,故可以根据表内的这几个电阻判断该表的年代,我选择了三个 67年7月的9.6K、123K,67年5月182K,该三个电阻阻值均不在标称值电阻范围内以及67年3月的调零电位器,该调零电位器是小型的与68年11月以前的相同。再根据电阻日期与表的出产日期大约相隔4~6个月,故该表的年代应该在1967年11月~1968年1月之间。也许是最早的MF10了。

          另外值得一看的有二点:一是该年代的线路板是后期看不到的,因为设计时板上没有考虑公共负极的接线点,该负极是直接接在可变电容脚下的。1968年以后的版本就设置了一个公共负极接线点。二是4M、5M四个电阻分别用了两个不同的阻值的电阻串联而成。

缺陷:更换了三个电阻、表头小盖后配、表盘与生产年代有差异等等。
优势:年代相对久远、版本稀缺、同年代的甚为罕见。
该表目前状态已修复,待价而估

1967年11月~1968年1月之间的MF10

1967年11月~1968年1月之间的MF10

内部图

内部图

板上没有考虑公共负极的接线点

板上没有考虑公共负极的接线点

67年7月的9.6K

 67年7月的9.6K

67年7月的123K

 67年7月的123K

67年5月182K

67年5月182K

楼主:
        国产电阻型号规格通用表示法:

   型 号

 额定功率

 标称阻值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一.电阻名称型号

代号

名称

代号

名称

代号

名称

RT

碳膜电阻
RI

玻璃釉膜电阻、玻璃釉
后缀T

可调电阻
RH

合成膜电阻
RJX

小型金属膜电阻
后缀Q

酚醛涂料
RS

有机实芯电阻
后缀X

小型电阻
RX21

被釉线绕固定电阻
RN

无机实芯电阻
后缀J

精密电阻
RX25

被釉线绕固定电阻
RTX

小型碳膜电阻
后缀G

高功率电阻
RX27

陶瓷绝缘线绕电阻
RX

线绕电阻
后缀Y

被釉电阻
RGG

直立绝缘线绕电阻
RO

玻璃膜电阻
后缀L

测量用高精度电阻
RCG

平板型低阻值线绕电阻
RJ

金属膜电阻
RTL

测量用碳膜电阻
RGCW

平板型低阻值线绕电阻
RY

氧化膜电阻
RTL-X

小型测量用碳膜电阻
RX71

精密型线绕电阻
RC

沉积膜电阻
后缀C

防潮电阻
RXG5/6/7

线绕固定电阻

二.电阻阻值误差分档

误差等级

精密测量电阻

  允许误差

 ±5%

 ±10%

 ±20%

 ±0.5%

 ±1%

 ±2%

 ±3%

标称值电阻参看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51193-1-1.html

网友(2010-02-28):
引用 楼主:
表内触盘已被人磨过漏出了铜基,

还是建议把量程开关簧片稍微改道吧,这样磨下去不行,哪怕移位只有0.5mm也行。

网友:
维修和鉴赏MF10 万用表非常实用的好资料!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C(2010-04-24):
MF10后期派生出MF10A型,那些电阻呀等材料方面有“缩水”现象,但就使用来说,MF10A有两项优点:一是将欧姆插孔与电压电流插孔整合在一起,给操作使用带来了方便。二是转盘开关由PCB开关改为波段开关,令使用寿命和可靠性提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据说有搭棚开关的10型,非常稀少.

网友D(2010-05-24):
那个遵义的好。
有震华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30出吗?。

网友:
请各位帮忙看一下

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这是才从广坛收的,还在路上,从内部图能看出是哪年产的吗?

网友:
好贴!MF10的鉴赏与考证。

网友:
很实用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了,到货后在上图.

网友A(2013-03-20):
引用 网友D:
那个遵义的好。
有震华的吗?

本坛爱好老指针表的坛友众多,但从未有人展现过岀现过震华的10表。于是顶楼的10表发展历史表只能往前推到遵义时代。

不过,我淘到了一块震华的10表,应该算得上是目前全国所有10表的祖先了吧。过几天太阳好的时候拿岀来晒晒。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本坛爱好老指针表的坛友众多,但从未有人展现过岀现过震华的10表。于是顶楼的10表发展历史表只能往前推到 ...

振华的10表和传说中的遵义35表,可说是爱表者梦寐已求的神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振华的10表和传说中的遵义35表,可说是爱表者梦寐已求的神物。

是的,震华的10表和遵义的35表这两种神物到目前为止在本坛都没有岀现过,一度让人怀疑是否真的有这两种表存世。

坛里曾有坛友说手上有遵义的35表,遗憾的是一直没有看到芳容。
我的震华10表过几天一定上图共赏。

网友:
后来又演变出10A和10B.

网友G:
帮我看看手上这两块表是哪个年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帮我看看手上这两块表是哪个年代的

应该是90后的。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这个帖子值得我顶!说是顶贴可以获得积分我试试看顶了有没有积分??我似乎顶了很多次积分还是停留在14分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MF10后期派生出MF10A型,那些电阻呀等材料方面有“缩水”现象,但就使用来说,MF10A有两项优点:一是将欧姆 ...

MF10A有两项优点:一是将欧姆插孔与电压电流插孔整合在一起,给操作使用带来了方便。二是转盘开关由PCB开关改为波段开关,令使用寿命和可靠性提高。

此处补充:一是将欧姆插孔与电压电流插孔整合在一起,并且单独设置了一个5A档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认为楼主总结了上四产MF10表的发展历史的话,寡人下面这块表MF10表,将是一块改变历史的表,他将MF10表 ...

67年一月的应该是最早的10型

楼主(2013-05-14):
引用 网友A:
如果认为楼主总结了上四产MF10表的发展历史的话,寡人下面这块表MF10表,将是一块改变历史的表,他将MF10表 ...

从表盘上的刻度上看的确独一无二的寡表!非常想看看他的全貌,特别是内脏。

网友(2018-06-07):
我有一块MF10型万用表,是76年6月生产的,编号408

网友:
看此贴,犹如坐在课堂聆听大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唯恐遗漏“核心密码和技术”,快哉!非常感谢您的授业之情,难以溢于言表!
        讨教一下,500万用表是哪一年开始生产和慢慢发展改进的!谢谢大师教诲!

网友:
大师们们说一下遵义,永跃,上四是一个厂不同时期的厂名吗?谢谢

网友:
难得的详细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欣赏一下超级版主tltsz、太空慧眼最得意的1968年11月产的MF10,它经常出现在M ...

非常好的资料,可惜我的一块外形非常新的一块10表动圈受潮断了,心痛。

网友:
这个表它的表头可靠性太差,当时我们一圈子的朋友都买了这个表,大家都是表头莫明其妙的坏掉了,

网友:
打开看看我的MF10 万用表

网友:
很好的MF10资料,有MF10表的且楼主资料没有的,如果能够帮助补充完整就更好了。

网友:
MF10,好资料,记号一下。

网友:
我的其中一块MF10:

网友:
还有一块;壳子摔了一角;顺便求一外壳!

网友(2018-12-06):
引用 网友H:
67年一月的应该是最早的10型

这表编号65,应该还有更早的

网友:
跟我的铜二极管遵义一样,好多人给高价没买走

网友:
正要收一块FM10表,这篇文章很好!超赞!

网友:
我有一个遵义10和一个上四10现在出差

有时间晒出来看看

网友:
        维修MF10表的好资料,1981年才见到MF10表,是我的一个发小在无线电厂工作,拿来给我看到的,我自己的MF10表是88年购买的,头两年拆开看过,已经都是小色环电阻了,灰色的应该还不是金属膜电阻,不过使用是还真没什么两样,就是平衡不是很好。

网友(2021-04-24):
我的一台是1969年5月的,各项功能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有价值的资料图表!能够对修理、调校MF10万用表提供很大方便。
谢谢楼主!

看图,遵义厂,氧化铜整流管

网友(2023-04-20):
这个表可把我坑苦了!骺贵。没多长时间动圈断线了!冲绕?谈何容易!线太细了!可能是0,02吧?

网友:
早期的全是绿袍?后来才有金属膜红袍?

网友(2024-01-14):
学习了谢谢,楼主发帖十年今日拜读,好贴,顶起来!

网友I:
本贴的题目是《MF10万用表的发展与演变》,然而最终10表的发展演变成什么了?有没有10表了?答案是肯定的,──有!
──答案是10表发展成了MF35,MF104与MF96了。

10表采用的磁钢是五类超强串激磁钢,这个磁钢的构造据说最先来自德国。后来设计人员想到10表用0。02的线,动圈线径太细,容易霉断,改用了0。25的线了。就这样MF35、MF104、MF96就诞生了。这几个表都是上档次的,是符合现代特征的表,但由于当时这几块价格太贵,购买者较少,最终却未能普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本贴的题目是《MF10万用表的发展与演变》,然而最终10表的发展演变成什么了?有没有10表了?答案是肯定 ...

当时贵,可能税收高,好像手表,以上海牌为例,广州当年是120元,广州牌则是110元。改革开放后 广州牌降到22元,所以想,万用表也是税收高,才卖这么贵。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当时贵,可能税收高,好像手表,以上海牌为例,广州当年是120元,广州牌则是110元。改革开放后 广州牌降 ...

看看当年我国国内的上海牌手表价格,再看看当年上海牌手表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你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国家财富的积累是个不容易的事.

上四当年的万用表价格

上四当年的万用表价格

网友(2024-03-04):
我曾经过手一块67年 编号10的表,398元飞到广东一买家手中。

网友:
指针表在一些场景下很实用,和数字表各有优势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看看当年我国国内的上海牌手表价格,再看看当年上海牌手表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你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国家财 ...

看当年价格,MF12价格最贵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看看当年我国国内的上海牌手表价格,再看看当年上海牌手表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你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国家财 ...

MF18供应价格多少

网友:
楼主还在论坛的话,可以改下第一张表格,72年4月还有遵义的

网友:
MF10的游丝很软。可能大的振荡就会引起不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本贴的题目是《MF10万用表的发展与演变》,然而最终10表的发展演变成什么了?有没有10表了?答案是肯定 ...

前辈说的10表是0.02mm,35表是0.25mm,线径相差10倍,阻尼差距大吗?35知道好像没有阻尼,104的阻尼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当年价格,MF12价格最贵

12表贵的原因是它的精度高,表头的误差小,用的绝大多数电阻是康铜丝的线绕电阻.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前辈说的10表是0.02mm,35表是0.25mm,线径相差10倍,阻尼差距大吗?35知道好像没有阻尼,104的阻尼大吗 ...

先生看贴认真.应该是0.025mm,是我打字打错了,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K:
MF18供应价格多少

18好像不是上四的,是永跃的,永跃是上四分出去的一个厂家(那时叫做是支内).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先生看贴认真.应该是0.025mm,是我打字打错了,谢谢!

想请教,0.02和0.025会不会公差都有有了?因为太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想请教,0.02和0.025会不会公差都有有了?因为太细了

当然是有公差的。我有一筒0。03的线,量量线的各段粗细是有细微的差别的。我想如果这个线不是铜线而是金线,那在潮湿的地方就不会霉断了,但随之而来的线的重量也会增加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18好像不是上四的,是永跃的,永跃是上四分出去的一个厂家(那时叫做是支内).

我给你发个MF18表你看看是不是上四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18好像不是上四的,是永跃的,永跃是上四分出去的一个厂家(那时叫做是支内).

18表制造厂印的位置比较深不太好看
永跃应该是78年从上四分出去新建的电表厂,同步把18表带走了

网友:
18肯定是个好表,就是受不了他的刻度,一桌子表的时候那个刻度经常被没经验的读错,于是工作量大增,莫名其妙的事层出不穷。真的很偷乐。

网友:
手里有一块第四电表厂的。编号111177

网友I:
引用 网友K:
18表制造厂印的位置比较深不太好看
永跃应该是78年从上四分出去新建的电表厂,同步把18表带走了

这块表比较老,是早期的18.但现在年轻人看这种刻度比较吃力.不过这种18的磁钢倒块很好的磁钢,完全是和10表一样的磁钢,但后来的18简化了这块磁钢磁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块表比较老,是早期的18.但现在年轻人看这种刻度比较吃力.不过这种18的磁钢倒块很好的磁钢,完全是和10 ...

我这块不算最老,我在图片上见过66年的18,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这块不算最老,我在图片上见过66年的18,

有这种磁钢的18放到铁板上去量,量出来的值还是很准的,是没有变化的。但如果后期用500磁钢的18放到铁板上去量量出来的数值是会有变化的。

网友:
经典之作,收藏使用两相宜,感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