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2009“易拉罐概念机“升级啦!!

楼主(2009-05-13):
时             间:5。12第二天。
地             点:广州市南沙区金洲。
事             件:前面作的一个,不太成熟。在各位前辈的指点下,我升级了一下,好了一点!!
      1:又作了一个“ 易拉罐式可变电容”,两个合成“双联 易拉罐式可变电容”。
      2:原来线圈两头的将易拉罐盖和底去掉了,省了不少电~!
      3:调谐线圈改用27圈的,输出线圈还用40圈的,
      4:输出用350欧的军用高阻耳机。
      5:调谐线圈内加了个纸筒,可以在输出线圈上左右滑动。
      6:倒L天线:高7米,横向加长到12米。地线接铁皮围墙!!
   不同接法,最多收到4个台:珠江经济台,两个中国之声台 ,华夏之声
          用表串联在 350欧的军用高阻耳机 一头,接入电路中,其中一个中国之声,最高输出电流达到了50uA
      决对没量错!!!!
这回用了两个整个的易拉罐!接线时用小鄂鱼子夹住开口的指扣。
图片  图片  这回外圈可以自由滑动了! 图片  接一个调谐,好大声,分辩率好,选择性好! 图片  接一个调谐,,分辩率好,选择性不太好! 图片  接两个调谐,,分辩率可以,有一点窜台了! 图片  接两个调谐,分辩率好,选择性好! 图片
仅有的一只,宝贝军用耳机!

检波还用一支3AG?的三极管!

网友:
向全易拉罐矿机发展,这个要顶。

网友:
要是在战争年代,你这机子绝对能立个一等功。

网友:
图片太局部了,反而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相机坏了,,这是用网吧的摄像头拍的,第一图是全机图呀!下面有电路图。
我拿机子去网吧,,不知有多少人看我,已为我是收垃圾的。我发完图紧着拿了机子走了。
今天在输出上接了个小LED,,,哈,,,在中国之声台时,闪闪发出红色光(50uA )。
是最小的那种灯,直径2MM多点的什么型号??

网友:
很有创意的制作。

网友A:
全力顶楼主。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奋力拼搏,勇于试验并取得成功,让我等条件好得多而光动嘴,不动手的汗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力顶楼主。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奋力拼搏,勇于试验并取得成功,让我等条件好得多而光动嘴,不动手的汗颜

有条件的没时间,有机会的没激情,楼主我佩服!

楼主:
我通过实践证实了:用此易拉罐"铝箔"比用我自制的七股铜线,在同一个台时,声音大的多.易拉罐"铝箔"和输出电流是后者的2倍多呢!!

网友:
楼主正在兴头上!声援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黑哥!!!我工作闲,时间多,身边“垃圾”也多,所以日日发奋中》》》》》

网友:
好一个易拉罐创意,好一个DIY.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个电源变压器匹配普通耳机用呀!!
我有高阻,但不想用,,,哈!,,,现在只想用"纯垃圾货"作个整机玩!!!
还有,坏万用表的表头芯线圈有1000欧左右的,还自带磁石!!
不知可不可以作个高阻耳机用用!!!哈!!!

网友:
你那易拉罐可变电容怎么制作的,,,详细介绍下

网友:
那种耳机我也有,,等找出来量量是多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