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丝猴电子管收音机修理记

楼主(2009-05-14):
今年无意中发现了矿石收音机论坛,作为一个老无线爱好者,感觉就想发现了新大陆,赶忙注册浏览,看到大家对电子管收音机那么大兴趣,大受感染,也就向班长订购了一台具有纪念意义的红灯711-3,同时也想起了我们家里的一台老电子管收音机,就在一次回老家时将他找了出来,看到它心中凉了一截,由于长时间没有人听,已经成了老鼠们的家园,里面全是花生壳,真叫人气愤阿。将收音机抱到后院,卸去后盖,倒出其中的垃圾。

正面看还不错

正面看还不错

再看看里边

再看看里边

再看看里边

再看看里边

再看看里边

再看看里边

网友:
喇叭的纸盆都被嗑了

楼主:
回到城里后,,首先进行了卫生清理,将机芯从中取出,并用酒精进行清洗,立即对他进行了彻底体检,初步检查发现本机振荡线圈及天线线圈均有断线现象,几个小七脚的管座也有问题,扬声器也叫老鼠们咬了一个洞,波段开关也不行了。电子管收音机修起来对我来说还是小菜一碟,个人感觉比晶体管机简单多了,立马向上海的verygoog订购管座电容等,向小刘订购飞乐的12191扬声器,向沈先生订购波段开关,东西不贵,倒是路费不少。几天后东西陆续回来,并将它们装了上去。

初步清理中

初步清理中

初步清理中

初步清理中

波段开关

波段开关

复原后的电路图

复原后的电路图

清洗后的机箱

清洗后的机箱

扬声器

扬声器

更换后的管座

更换后的管座

更换后的波段开关

更换后的波段开关

更换后的扬声器

更换后的扬声器

楼主:
现在进行正式修理,县修理两个线圈,其中天线线圈较为难办,由于线径较细,直接连接很容易断线,因而先用棉线将要接的纱包线固定在线圈骨架上,将处理好的两个接头靠近,然后进行焊接,振荡线圈则直接焊接。

楼主:
现在进行通电试验,格电子管均正常点亮,看来再无其他大的故障,将波段开关放在拾音位置,在拾音孔送入音频信号,
优雅的歌声从扬声器中传了出来,看来低放部分没有问题,将波段开关放到中波段波位置,收不到一个台,经初步检查中放级基本正常,变频级的帘栅极电压只有30多伏,与正常电压相比差别较大,拔去变频管后电压也没啥大的变化,即对其20微法的滤波电容进行检查,发现有漏电现象,随之进行更换,并给上并联一0.01微法的电容。再次通电试验,收音机基本正常工作。

网友:
通上电之后,老鼠据再也不回来了。

网友:
还好面板没破

楼主:
为了进一步改善音质,将其中低放上的两个耦合电容由原来的0.01微法增大到0.47微法,为了不改变原来的东西,只是将新的电容并联上去,并对音量,音调控制电位器进行了清洗,将拾音插空到波段开关,中放到波段开关的连线环卫屏蔽线,导致再次试机,拾音低音丰满,高音明亮,比以前有较大改观,短波收音清晰明亮,选择性较好,灵敏度也不错,只是中波不太理想,由于中波也没啥台,也就到此为止吧。

试机中

试机中

和从班长处买的红灯在一起

和从班长处买的红灯在一起

网友:
果然小菜一碟。

网友:
修理过程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羡慕!向高手学习........

网友:
咋那么像凯歌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