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电牛超负荷运行的OTL小胆耳放......

楼主(2009-05-18):
DB-50-300连续超负荷工作实验结果如下:
室内环境温度26
标称应用:
    灯丝负载:6.3V/2A+5V/0.9A
    高压负载:250V/0.07A
    如果取1.3系数,大约为45瓦;
一般应用:(以6灯收音机为例)
    灯丝负载:6.3V/0.3A*4+0.5A+0.6A
    高压负载:250V/0.05A
    如果取1.3系数,大约为35瓦;
本实验应用:
    灯丝负载:6.3V/0.3A*4+6.3V/0.6A+5V/0.6A
    高压负载:250V/0.085A
    如果取1.3系数,大约为47瓦;
连续工作1小时30分
温升情况:见图片
    一长碟子完全播放完毕又反复继续开机播放,测得牛牛
表面温度55-56度之间,工作正常。

机器情况如下:

网友:
短小精悍、数据详实

网友:
做的不错.音质好吗.

网友:
这样测不准 ,你在开机前测量一下环境温度,再测量初级绕组的铜电阻,开机稳定后,断电再测一次绕组的铜电阻,通过查表或公式计算即可得出变压器的线圈温度。

网友:
楼主上个电路图吧!

网友A:
我的不行 ````  要是连续放上一张碟的话 变压器绕组都得软了`````
变压器和你的 一样```  然后用6N6推两只6P15

网友:
是啊  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
用到47W没超负荷啊....呵呵

楼主:
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业余试验条件所限,主要是与额定和一般应用对比一下。数据都是连估带测的,只要机器工作正常即可啊!呵呵!

网友:
基本不超。

网友:
我搬个小板凳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行 ````  要是连续放上一张碟的话 变压器绕组都得软了`````
变压器和你的 一样```  然后用6N6推两只6P15 [/quot
我的DB-50-300 是龙华厂的。你的6N6推2只6P15 总的灯丝电流比较大
0.75A+0.76A*2=2.27A 已经超过标称的2A 了。我的还没有超过2A。
此牛牛的灯丝余量不大,一般不能超。否则容发热。
如果你的高压电流也超的话,那就更加要热了。你不妨计算一下你的总负载有多少。

楼主:
感谢各位厚爱!电路来了......

楼主:
补充

电路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