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做收音机,6K4还有什么用?

楼主(2009-05-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摔地上,听个响;2,点灯丝,当灯泡。

网友:
3,点灯丝,取暖

网友A:
曾德钧用它推过300B 请看图

网友:
如果要发挥比较好的作用,可以做高放、中放、变频。
如果只是为了用,不必效果好,那干什么都可以。

网友:
6K4在同一放大电路下,改变不同的负栅压可以得到不同的增益大小,

网友:
是不是可以做音频的AGC啊 记得好像哪里见过图的

网友:
我曾做过的6K4推出6P14,声音不错的.市电低于220V时6J1,6J2,6J3,6J4,6J5,6K4,6BA6可通插,高于250V时只能用6K4/6BA6,如要通插,调整图上5K电阻,使电压胆屏压低于己120V.功率胆用6P14时,自偏压不高于7V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遥截止的五极管线性不好,仿佛还记得6K4在什么著名的调音台上用过。

除了做收音机,6K4还有什么用?

答曰:6K4可以:
1,标准用途:高放、中放、振荡等:
2,厂家用途:做收音机做前置低放、话筒放大等:
6K4(6BA5)做音频电压放大(东方红723牌).jpg
3,业余用法(要求不高时):变频、再生式检波、检波、低频电压放大,甚至做功放等。
6K4板——阴极检波,廉栅极低放的超外差收音机

网友:
做个单管再生机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曾德钧用它推过300B 请看图

  理论上来说,这个电路是可行的,并且失真可以控制在很小的水平。

  这个是6K4的特性曲线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6K4的廉栅极电压的高低对管子的曲线影响很大,在廉栅极电压100VDC左右,栅极负压在2V~2.5V的时候6K4的屏流曲线是很线形的,那么这个曲线段就可以用来做信号放大,并且失真也是很小的。

  2V~2.5V左右的栅负压相对于常用的6N4,12AX7等管子的1.5V左右的栅负压来说,对于强信号的放大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不会轻易的出现信号的过载失真。

  以上只是一些很肤浅的理论分析,但是这个应该是可行的。实际的电路我还没装过,因为我没有6K4这个管子,虽然它现在非常的便宜,至于6K4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希望装过以后的朋友能够发表下,开发这些冷门“垃圾胆”,对于广大的平民发烧友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吧。

网友:
支持楼上的,我的知音!
管子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因为他是变跨刀就一竿子打死。具体分析他的工作状态,选取合适的线性部分,6K4一样工作的很好。我做过6P1小功放,前级用6A2,6J1,6J2,6K4,通用。换到6K4是,音质一样优美动听。前提是跟楼上的看法和做法一样,栅负压式2V,帘栅用分压式固定在9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来说,这个电路是可行的,并且失真可以控制在很小的水平。

  这个是6K4的特性曲线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6K4的廉栅极电压的高低对管子的曲线影响很大,在廉栅极电压100VDC左右 ...

此跟帖与下帖说的好!十分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