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 我做的 变压器 骨架

楼主(2009-05-21):
看看 我做的 变压器 骨架  纤维板的

网友:
做得不错,比我做的好了一百倍。

楼主:
版主过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一个疑问:没有引出线孔?
一个小建议:在不影响强度的前提下,多打一些孔,方便浸漆。

网友:
是不是有点厚了?

网友:
不错,手工在精细一点,绕制的时候,第一排就好成型了,

网友:
电木做的 好结实啊 .

网友:
能做这个的绝对是高手,看似简单,做起来很麻烦,对尺寸的控制要求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呀1MM

网友:
做得不错,但加工时那粉尘才是问题,碰上了很庠,如果在水中加工就不会了。

网友:
比我做得好,我不会做这种咬合结构的,只会做对接粘合的,我太笨了,呵呵。

网友:
强烈支持DIY作品,不过还不够精细,小边板的两端最好要长一毫米,分别卡在顶、底板内,骨架才在自然状态下不散架。

楼主:
做成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