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H-PNP-锗管甲类

楼主(2009-05-23):
发该贴,是因为JLH1969(虎德/虎得)甲类电路的大名....但原电路是硅管的,有许多烧友拥有各种锗管,而锗管以其独特音色在晶体管中一支独秀...我也是喜欢锗管音色的一员,所以画了这电路,希望能抛砖引玉...
      该电路设计时,主要是对前级管的偏置部分加了稳压,这样的好处就是:电源电压升高3~5伏,输出管的电流都不会增大很多...
其它的优缺点大家凑合着看看,给些建议...

设计中的电路

设计中的电路

帮你贴!

楼主:
迟些用3AD6C做台2W的出来过过瘾...

网友:
这图楼主试验过了没?看上去有一点别扭

网友A:
,不是一般的别扭,,是电源都反的,这个图有严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般的别扭,,是电源都反的,这个图有严重的问题。

巨汗!是PNP的管极性弄反了...哈哈...粗心的缘故!

下面改过来啦:

V2

V2

帮你贴!

网友:
那么,以上的恭维用语如何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兄,你就别拿我来开心啦...
小错误嘛...总会有的...
我想主要是我这段子老想着我的锗单端(负电压的)...画多了...习惯成自然,一失神就画成这样了...

网友:
锗管由于生产年代“久远”,热稳定性差,偏置不易调整,补偿措施必须认真等待,LZ是否有这方面的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着一切从简的思路...
不设温补...仅靠大的散热器及精选管子来保证...
这样简单直接,对声音很有好处...

网友:
好象喇叭里有直流通过,这样喇叭的起始状态就不是原有的音圈支架弹簧的零状态,是否有影响(因为加入微制动的磁场)?个人的观点,说的不对请原谅。

网友:
那是一种很常用的“自举”方式。680:8,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欢迎!
所以我贴出来...就是想让大家共同讨论一下...把它完善...

确实,喇叭有10几~20MA的直流通过...对一般的喇叭来说问题不是很大...
可以改成典型的自举或恒流源...

网友:
锗管到有几个,抽空试试。

网友E:
还是做单端加牛的吧~~~~~有牛低频就是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图好字

谢谢DAC-8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做单端加牛的吧~~~~~有牛低频就是不同

输出牛及OTL...各自有各自的优点吧...
两样我都准备做!

楼主:
准备按这图施工!

网友G:
将C2240和电源的极性倒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将C2240和电源的极性倒一下就可以了。

这次没画错啦吧...
上次@%*&#...巨汗!...背都湿了...

楼主:
这么好的电路咋就没什么人懂得欣赏呢?

网友:
装好了机器,把机器上图才知到好不好,纸上谈兵无说服力的朋友

楼主:
没有合理的设计构思...何来进步啊老兄!?

网友:
锗(PNP)管机 做好 音色是很美的   支持--------------------------

楼主:
多谢,可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优质的3AD30CJ...

楼主:
对呀,这问题肯定是的,所以我买回来的锗管都要仔细筛选...最后所剩无几...哈哈...代价高!
但是得出的精品却是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好!整洁规范。

楼主:
买3AD30CJ又泡汤啦...

楼主:
AWD2E3兄,您好!
关于第一级C2240的工作电流约1MA...主要是电路结构的限制,所以不适宜太大静流...否则两只680欧电阻上的压降会太大...
C2240的HFE高达400倍...这样对输入阻抗的提高可以有些好处...
调节反馈处的47欧电阻:33~100欧...试音到满意为止...
喇叭用高灵敏度的全频喇叭...我用FE126E,93DB...这样2~3W的输出功率都很大声...很动听啦...

楼主:
主要是输入别过载...
比如我的电路:
680/47+1=15倍增益...
3W时8欧负载的电压峰值是6.8V...
6.8V/15倍=0.45V(峰值)输入电平...
CD输出约为1V(峰值)...
即50K电位器调到22.6K欧处功放就满功率啦...

楼主:
对了,如果电压用到20V,稳压管就用18V...(记得先把100K可调调到100K处)...
之后调100K可调使输出中点约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即可...
上面说过:"3W时8欧负载的电压峰值是6.8V..."
输出电压摆幅=2X6.8V=13.6V....
13.6V+(2~4V)=16~18V作为电源电压,否则单增加电源电压,输出功率是不会增加的,反而使效率降低,输出管子的功耗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DarkHorse 先生指点,知道了47欧电阻作用,我用的是杜希2.1音箱,感觉灵敏度还行..

我也有几只3AA11及3AA9...其实我想弄的是类似下图的OTL电路:
电压我会取到20V左右,输出4~5W...电路我当然会改动它的...

网友I:
同情ing...........

引用 楼主:
买3AD30CJ又泡汤啦...

不明白图纸上的那个“≥”号为什么那样子画?
牛出的锗单端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明白图纸上的那个“≥”号为什么那样子画?
牛出的锗单端如何了?

你的是"大于或等于"...强调的是要大于
我的是"等于或大于"...这里强调的是等于...哈哈
用3AD18A初试过了...0.55A电流...电压21V...出来的声音却不是很平衡...人声暗,低频强...有些硬...
看来用小牛配3AA11或3AD6C出来的声音会好些...电流0.2A...电压24V左右...
看来电感的大小与气隙的大小真的很难取准...气隙小了电感大了可非线性失真却大了...

楼主(2009-06-27):
哇,大哥...我服您啦!
但是要稍微注意管子的配对...散热要足够!
没想到我意淫的一只螃蟹被您吃啦...无语!

它是高频管,所以就算并联也不会比低频大功率管差!
祝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是空手套"白狼"...哈哈

网友(2009-11-02):
我也搞了几只3AA10 准备地摊

楼主:
我认为3AA10的管耗是偏小了些...管子性能好...如果做输入牛倒相,OTL输出的甲乙类功放的话...输出功率有4-5W...可能更合适!

网友(2010-04-17):
锗管功放动静有啥特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