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摩托车48V小电池换72V大电池带ECPU中央处理器

楼主(2009-05-25):
前面没有看ECPU上市贴网友在问,改ECPU车后会有哪些好处?

超电摩的速度
超电自的里程
超锂电的寿命
摩托机车的骑行感

第一大好处,是大家最关心的速度提升。如果您对自己的电马儿的速度不满意,您可以直接加一支或是两支电池,但这样改车有个最大的弊端,就是电池寿命成倍缩短,直改60V电动车,就是新电池的寿命也不会超过半年,72V就更短了,而且续行里程的影响很大。改ECPU车后最快速度有多少呢?大致是(72/原电压)*原速度,比如,你原来的车是48V,原速度是33码,改后最快可以达到(72/48)*33=49.5公里/小时。
第二大好处,将来电池成本支出成倍缩减,基本就不用再买新电池了。电动车电池使用成本高的最主要因素是大电流放电对电池的伤害和串联“木桶”效应这两个杀手,ECPU采用两组电源在启动和低速阶段并联分流以及高速阶段高压限流两个手段使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大幅减小。比如,你原来的车是23A限流的,每次启动时,23A电流对电池造成的冲击太大,在使用25AECPU后,启动的电流被分流到两组电池,每组电池的最大电流也就13A,同地震一个原理,6级地震不死人,8级地震就会死十万人,这就是大电流对电池的损害。使用ECPU后,骑行的平均电流会减小30%~40%,所以,电流受放电电流的损伤被最小化了。另外,由4支电池串联而成的整组电池容量由容量最小的单支电池决定,这就是串联的“木桶”效应,如果有一支电池坏了,您就不得不换掉整组电池,实际还有3支电池是好的,这样的浪费太大了。ECPU巧妙的双36V电源设计,一方面使单支电池对整车里程的影响度下降一半,另一方面,可以将容量少的电池调整到同一组去,这样,您换电池时,一定是坏了3支电池才用更换,当然,您也可以找一支或一组容量较高的旧电池换掉容量最低的电池,一组旧电池在ECPU车的使用年限也可以高达一年以上,不用担心配组问题,ECPU很快就可以自动将6支电池拉平。ECPU特有的机制,使电池的寿命指标大幅上升,电池使用效率提升数倍,不榨干电池最后一滴血就不换电池。
第三大好处,续行里程增加,这种增加一方面是改装ECPU时要增加电池,如,您的车原来是36V,就要加3支电池,原来是48V,就要加2支电池。另一方面,ECPU使整车的骑行耗电量减小30%左右,原来平均每公里耗电12WH的车,改装后不到9WH,使用10AH的电池,里程在70-90公里之间,使用12AH电池,里程在80-100公里,17AH电池,里程在125-145公里,20AH电池,里程在145-165公里。
第四大好处,骑行感觉爽到极点,ECPU采用转把操控速度模式,改变了过去一转到底的单调骑行方式,使电动车的骑行与摩托车很相似。在道路条件不好时,您可以象过去一样操作,当您要超车或者高速骑行时,只要将转把一回,然后重新一转,您就会感到一个强大推背力使电动车二次加速,这种感受会让您兴奋不矣,一但您骑十分钟,您就再也不愿意骑原来傻瓜一样的电动车了。
第五大好处,制动更安全和舒适,车架更结实,由于电动车的机械制动不能安装在车的向前中心线上(因为那里有电机),惯性力与制动的摩擦力不在一条直线上,制动时就会产生侧扭力,使车产生侧滑。与ECPU配套的控制器开通的EBS制动利用电机反向磁阻力,提高制动能力,减小侧滑力扭力,减小制动时人体向前的冲击力,使制动更加安全舒适,减少刹车的磨损,同时,也大幅减少了对车架的冲击力和曲扭力,甚至可以修正已经变形的车架。

网友:
改制工程还是蛮大的

网友:
车这玩意还是慢点好..

网友:
不要图一时的痛快,出了车祸就来后悔莫及了。

网友:
刘老哥还是喜欢捣鼓!

网友:
这是一种新技术吗?

网友:
速度提上去,首先要考虑制动系统是否过关,很多电摩的制动不适应20公里/时以上的制动。

楼主:
有MBS制动,我跑60公里以上无所谓。

网友A:
速度并不是问题!制动性能才是最严重的问题,摩托车在国家技术规范手册中对制动系有这样的强制规定,摩托车总制动耗能功率应大于发动机标定功率的8~10倍以上,期中前后轮分配比为0.42~0.48:0.58~0.52,但是电动单车没有国家技术规范,所以,很多电单车厂家都是想当然,用简单的制动系统安装在摩托车速度的电单车上,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哦。刹车系统别指望电路能给你可靠的帮助,在机动车安全国家技术规范手册中也有这样明确的规定,机动车在转向系和制动系中凡是带有助力、ABS、车辆稳定系统等辅助设备时,在辅助设备失效后,应不改变原机构功能状态,原操作机构应能可靠轻便的完成原设计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并不是问题!制动性能才是最严重的问题,摩托车在国家技术规范手册中对制动系有这样的强制规定,摩托车总制动耗能功率应大于发动机标定功率的8~10倍以上,期中前后轮分配比为0.42~0.48:0.58~0.52,但是电动单 ...

原来是这样啊!那怎么提高刹车性能呢?

楼主:
继续施工,基本完工,争取飚车到70。

网友:
安全第一!用此法加速不可取,延长电池寿命还不错。

网友:
楼主还是悠着点的好.

楼主:
虽然老夫近花甲了,但天天还要玩漂移,嘿嘿。

网友:
电压在高有限流消耗功率不还是一样吗? 跑70马达受的了吗? 有价值这么做吗? 我是菜鸟没玩过电牛,希望老大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