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音机(飞梭)调谐原理

楼主(2009-05-27):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可以用电光装置代替,弄好接口电平就行。这个与鼠标滚轮的原理是一样的。
按键的不能直接用飞梭替换,如果想用,需要改写里面的程序。

网友:
飞梭? 不懂

网友A(2012-05-12):
“飞梭”旋转时改变的是加在变容二极管上电压,使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发生改变,从而改变谐振回路的频率实现选台的目的。

网友:
这东东产生的是很有限的几个台阶的电压,可能会使调谐的精度不够吧?

网友:
飞梭有2路脉冲输出信号,一般用单片机等判断2路脉冲的相位得出旋转方向,脉冲的个数确定旋转了几格

网友:
其实是旋转编码器。
内部是两组开关.往左往右旋转时两组开关接通断开的时序不同,单片机据此判别是加还是减,
这个并不常规的电位器.

用光电开关也是可以的.只要旋转时输出正确的时序脉冲就可以了i

网友:
飞梭调谐即是步进调谐,飞梭每旋转一步就输出一个既定的步进信号(国频AM为0.9Khz、FM为1KHz)。当飞梭旋转时,计数器在判断步进方向后即开始计算步进的步数,显示屏处理系统即按照飞梭的步进数依次步进并显示,这从飞梭的构造就看的出来:三只脚中一只是方向(加或者减计数)判断脚,其他两脚就是一个开关——旋转就是反复的进行通——断——通——断......步骤,每接通依次就输出一个信号给计数器进行计数(加或者减)。其实光电鼠标的原理与飞梭基本相同,其输出也是与飞梭的原理相同,只不过是用光电信号来进行通、断信号的动作。至于步进精度,完全可以根据要求进行设定,只不过步进精度越高抗干扰的要求就越高,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2012-06-28):
有没有且体电路

网友:
想用飞梭的移步到:http://www.tufts.edu/programs/mma/emid/RotaryEncoder.pdf
有电路图,有单片机源码

另外飞梭,即旋转编码器,有机械的,也有光电的。机械的一般一圈有10、12、15、20、24等个脉冲,光电的就多了,一圈几千多个脉冲的也有

有的飞梭,还有下压按下的开关,可作为确认键

有的飞梭有“格点”,也就是转动时有卡塔卡塔停止位置的,有的没有。经常n个脉冲的飞梭,一圈有2n个格点(停止点)

通过软件的方法,可以把每圈n个脉冲的飞梭,识别出4n个位置,这要求飞梭没有格点。当然有转动格点的飞梭可以小心拆开,去除格点的小装置

ICOM R71E接收机的飞梭每圈50个脉冲,再加上快速转动时软件自动10倍加速功能,感觉已比较好用了

有些系统中,为了减轻主单片机解码飞梭的压力,干脆用个8脚的小单片机,专门解码飞梭,再与主单片机通信

另外不能看到叫旋转编码器的,就都是什么说的飞梭,比如有些旋转编码器是有16个位置,4根线2进制编码输出相关位置的,这个与一般人理解的飞梭不同

网友:
这个讲飞梭也比较详细 http://arduino.cc/playground/Main/RotaryEncoder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梭”旋转时改变的是加在变容二极管上电压,使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发生改变,从而改变谐振回路的频率实现选 ...

您说的是普通的电位器吧 不是飞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