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手调MP3播放器DIY活动

楼主(2009-05-27):
近来看网上挺流行内嵌式MP3播放器的,正好手上有几十个全新的单芯片MP3解码器,并支持USB,SD播放功能,看大家是否有这个需要我来组织一次手调MP3播放器DIY活动,大家只要提供个外观的接口排布和按键排布最后定下一种就可以了(争取全部器件都布在一块单面板上),原理图PCB我来免费画并可以提供PADS的LAYOUT文件,
活动目标:单板含所有元器件套料30元,也可以提供少量成品板40元(我要一个人手焊,要是30个都订成品我可受不了 ),
要求有30人以上确认预定再开始设计,注明:板子是没有面板的,只是一起可以用来播放USB,SD内MP3音乐的线路板而已,也不支持APE和视频文件,大家考虑好了.我不是商家只是想自己玩玩儿,也欢迎大家一起DIY.
功能介绍:
采用5V供电,内置18位立体声DAC,提供10mW×2,32ohm的音频功率输出可直驱耳机
单芯片 MP3解码器,支持 ISO/IEC 11172-3/13818-3 L1/2/3 和 MPEG-2.5 解码功能,支持 VBR,解码码率范围:8Kbps~320 Kbps;
* 支持 Wave文件播放;
* 集成SD/MMC存储卡控制器,支持SD 2.0和MMC 4.1并向下兼容。最高SD卡32GB,MMC卡4GB

工作状态显示:采用LED发光二极管显示USB,SD,PLAY,ERROR等,
按键功能:
PLAY/PAUSE:播放/暂停键
PREV:上一曲
NEXT:下一曲
REPEAT:顺序播放,随机播放,单曲循环播放
VOL-:音量减
VOL+:音量加

网友:
支持外置DAC吗

网友:
我要的,算我一个!!!

楼主:
回复2楼不支持外部DAC,仅是MP3音质实话说效果一般了,
回复4楼的,是耳机输出,达不到CD的2VPP的要求,最大也仅能做到1.3VPP,请确认.

网友:
mp3的,随便找个c51都能干了,简单,成本不高,网上资料一大堆,都是免费开源,而且淘宝上大把有得卖,价格也就是几十块。但音质嘛,叫做能响。倒不如做ape的,但难做。用amr9来做,写程序会累死。

网友:
我对此非常感兴趣,算我一个

楼主:
呵呵,多谢支持,以上4人确认要,欢迎大家多提意见欢迎加入活动,
回复6楼,组织这个活动可没想过赚钱,纯粹是为了玩,C51单片机出来的只能说叫会响和专门MP3播放IC出来的音质上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单片机能做MP3软解码它能同时做USB/SD驱动吗?能做DAC吗?能做耳机功放驱动吗?当然不可能,这种方案不支持外挂DAC的效果上无法打磨的空间,老实说了MP3压缩的音质也就哪样一般的DA已足够应付了,音质上别指望能赶超CD了,不过想要什么音乐在网上没有找不到这可是真的

网友:
这是好事,支持一下。

楼主:
多谢谢大家支持,

多谢太空版主支持,
回复9楼的,你的想法是用个4558做一级放大,电平达到CD一样输出的2VPP是吧,可以这么做,电路画在板上,不用的可能用0欧电阻跳过,大家有什么见意可以提只要难度不会太大,对成本也没增加太多可以接受,不过我只想用比一般稍好一点的阻容件,玩MP3多了知道就是320K的播放效果也比不上CD,所以用太好元件觉得是个浪费,呵呵,感觉大家不是特别感兴趣哟,要是人太少可真不好办,有兴趣的欢迎加入,有想法的欢迎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呵呵,看戈壁卖的多火呀,东西都是一样的,只是少个面板了,好像大家不怎么感兴趣,自己顶下了,

网友:
隔壁的好像是成品,还是想体验下动手的乐趣,这个还便宜,再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