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灯丝的串联供电——串联电容式

楼主(2009-05-28):
我们都知道,电子管机器工作需要两套电源:高压与灯丝(低压)电源。如何高效、经济的解决这套电源的问题,是每个喜欢折腾电子管的朋友,必须面临的。我个人倾向:
a,高压直接用市电整流;
b,灯丝用串联电容器“降压”。
这里暂时不说高压问题,仅仅讨论串联电容器降压解决灯丝宫殿的问题。
串接电容器供电的好处是:
1,消除了50周交流干扰磁场源之一;
2,减轻了机器的重量
3,可以稳定供电电流;
等等。
此前国内外均有,这里据几个例子:
功率接续器
单管机
两灯机
电容量的计算:
简易计算公式:
灯丝电子管串联供电(基本电路).jpg
式中单位:电容C 微法 电流I安培
参考资料:
1,无线电1977.3
2,http://bbradio.hp.infoseek.co.jp/condencer/condencer.html

网友:
这种电路很早以前就有,关键是限流电容不太好找

网友:
高淳放大头 哦耶~~~~~~~~~~~~~~~~~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曾经研究过一阵,但最终还是没有去实践,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合适的电容难找,估计要几个拼凑才行,现在的电容也不便宜.
二是此类电路一般要求一样的灯丝电流,对于电路的设计是一个制约,且即使是标称电流相同的管子,由于生产时间、生产厂家的不同,其实际灯丝电流也会有一定的差别,在串联电路中,这必然造成各管的灯丝电压不一,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得筛选管子才行。
我现在倾向于找一些二手的小环变,用粗线直接在其上穿绕制作合适的灯丝变压器,圈数不多,不难完成。

网友:
感觉这种电路临时试验下可以,最好不用,灯丝容易下课

网友:
楼主的第一图我在农村插队时为生产队装过,降压电容使用的油浸电容,807推挽。很好用,在用了一年多后被摔坏了,死于非命。

网友:
这种方法不适宜长时间工作,电容降压有弊端,不过做实验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电容的损坏,几乎不是漏电就是击穿,所以给人以严重的不安全感,现在电子管那么高价或是难觅,更是不敢用这种电路啦,感觉不是好主意

网友:
有变压器最好!

网友:
电容降压共灯丝用,有一个严重弊端:在上电的一瞬间,冲击电流相当大,许多电子管就因此OVER了,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和物理老师,经常为生产队修这种功率放大.几乎都是电子管灯丝完了.我的语文老师偏心,为我找了不少电子管.我们现在在电话里经常提级儿时的事情.

网友(2011-12-11):
热盘鸡的安全是个问题,还有灯丝爆闪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12-18):
好帖!!感谢楼主老师的共享资料,学习并下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