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屏压电路实验之一

楼主(2009-05-29):
我最近做了一个低屏压微功率放大器实验.
一,为什么作此实验呢?
原因有二:
1,每次关机的时候,我注意到:扬声器的声音只是逐渐减小,并没有产生失真.为什么会逐渐减小呢?原因有二:
a,灯丝的温度逐渐下降,发射的电子逐渐减少;
b,高压逐渐下降.于是可以做出结论:
2,电子管在低屏压下,可以工作,不会产生失真,只是减小了输出功率罢了.
3,最近看到了,我们的邻居日本朋友,早就用普通管做了低压机器.
二,我的实验电路为6N2推动6P13P单端.
从图中可以看到,电路没有做任何改动,只是把电源电压从230V降低到了37V.图中电压都是实测值.6P13P的配接的是5K;4的变压器,现在接的是8欧扬声器,故反射阻抗为10K.
实际听音效果:用索爱K750C手机的播放器做信号源,将手机的音量开到一半,用计算机用小音箱放音,音量开到最大,无明显失真,高中音均可.12平米的房间音量足够.
三,参考资料:
低压两管机(普通管)续1.jpg
四,测量过程
实验电路用的电子管6N1(2)6P13P单端功放.jpg
1,电源
a,交流测量
b,整流得到的直流电压
2,电压放大级6N1的测量
a,电源
b,板极电压
c,阴极电压
3,6P13P测量
a,板极电压35V
b,阴极电压3.5V

网友:
支持呜呼老师的实验、对我等晚辈而言、就是宝贵之经验、掌中之利器

网友A:
楼主上个图看看嘛!

网友:
赞成实验

用低屏压玩胆机好处多多,我非常赞成有创意的实验!

网友B:
好,不知道我的6N1低压将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不知道我的6N1低压将怎样

一样好声~~~~~~~~~~~~嘿嘿

网友:
不错的构思,欢迎!

网友:
非常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提供实验数据!低压应用应该十分实用,毕竟很多人不喜欢大功率。

网友C: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支持呜呼老师既想到又做到,并且做得很好。

网友D:
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并且实际测量输出数值,有具体数据比较好参考。

网友:
试一下13P1P,那可是正宗的低压管.

网友:
但不知道声音是否小得不能忍受

网友E:
看了楼主的电路图,真是受益匪浅,但有个问题。为什么电压都已经降到38V了,还用300V耐压的滤波电容呢?

网友F:
呜呼老师,低压状态下外差将不起振,怎么改进?有请教,谢谢!

网友:
试一试13P1,典型的低压管子,屏压26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个图看看嘛!

测量照片等已经全部补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的电路图,真是受益匪浅,但有个问题。为什么电压都已经降到38V了,还用300V耐压的滤波电容呢?

我已经说过:电容等元器件都是原来高压为230V时所用,全部都没有换!

网友:
电容耐压高没有任何妨碍,只要经济条件允许~
这样的话有36V变压器就可以做耳放了,屏压低功率小噪音可能也会大大减低~
有机会俺也要试试,呜呼老师这贴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呜呼老师,低压状态下外差将不起振,怎么改进?有请教,谢谢!

我还没动手外差实验,不过我想,使用独立振荡器应该是在低屏压状态下的有效措施.

网友G:
可以尝试使用独立的回授线圈,并且增加圈数以加强回授量,这样应该就能够起振了
这里有无线电杂志上的直流管低压参数,供各位参考

网友:
谢谢乌呼老师~~~

网友:
P=(U/1.414)*(U/1.414)/10K=26*26/10K=0.0676W
低电压工作时最大输出功率67mW,功率太低了。

网友:
谢谢,很有益的尝试。我最近试验将胆缓装进有源音箱里面,就是考虑的低压问题。

网友:
挺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并且实际测量输出数值,有具体数据比较好参考。

老弟,很遗憾没有这个家伙!

网友:
呜呼兄的机器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怎么用纸壳做的底台啊不美观啊。

网友:
很有价值!!!
希望楼主继续试验~~~~~~~~~~~~~~~

网友:
十分支持楼主做这个有趣的实验。至少满足大家对于极端低压下电路能否正常工作的的好奇心。
但是毕竟最后都为了能制作一个可以满足最低功率要求的实用电路。这里提供一个建议,不要追求极端低压。低压是为了解决乙电变压器难找的问题。普通电子元件商店都有出售供石功放使用的“中压”变压器,双组25~40V很好找,原来设计给OCL电路使用的,这样的变压器双组串联后可以获得50-80VAC,倍压整流后至少能得到130左右的乙电。以这个相对低压来获得0.3-0.5W输出才比较有实用价值。

网友:
不错,支持你的实验!!

网友:
说    电子管的音质好就是因为高电压小电流     要反复观察才能比较音质

网友(2012-01-29):
很想知道低屏压状态下,管子的工作点如何调整?请楼主指点。谢谢!

网友:
13P1P的管子我做过实验,阳极电压在24V时输出功率为200毫瓦 左右.阳极电压在50-60V的时候输出功率为500毫瓦以上.输出变压器是找的老松下彩电里的音频输出变压器.我以前发过实验过程.
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D%B6%AB%BC%A4%B9%E2

网友:
R5怎么会是100K呢? 10K还差不多。

网友:
由于前级的输出信号幅度小,所以适合低压。末级是要输出功率的,屏压太低就没有意义了。用6C19、6N5P这类低内阻的管子,可能低压下会有较大的功率输出。

网友:
支持!这个思路不错。另外很赞同 32楼的观点

网友(2012-11-04):
主要是好声吗?

网友:
低压表现好的要数6N11,6P13P,6P12P,6N5P,6N13P低压供电都不错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阴极很大内阻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尝试使用独立的回授线圈,并且增加圈数以加强回授量,这样应该就能够起振了
这里有无线电杂志上的直流 ...

好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其实从曲线图上进行分析,电子管是可以工作在低屏压下的,只是这样很不划算,因为增益降低了,但灯丝功耗不变,能效比大降,而电子管正常应用能效比就已经很低了,这在那个什么都讲节约的年代是不可饶恕的啊

网友:
很好的实验,为普通管的使用开发一条新路.支持

网友(2015-01-24):
搜索到的低压蛋鸡试验老帖,很好收藏参考了

网友:
支持实验。

顶一个

网友(2019-01-15):
牛逼,很喜欢。

网友:
新思路,新创意。学习收藏了。

网友:
很疑惑,从电子管UI曲线来看,在那个弯的位置了,按说不会太好。

LZ有示波器或者失真仪吗? 我怕是耳朵听不出来,但实际还是有问题的。要知道10%的失真,耳朵都不很敏感的。

网友:
并不支持,玩玩可以。 屏压那么低 ,输出功率才多少? 同样烧那么多灯丝,输出却奇小; 还有真的只是声小而没有失真?

网友:
低屏压实验,给做独立的胆前级放大器,提供了新的思路。

网友:
那么低的供电电压会影响动态范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支持呜呼老师既想到又做到,并且做得很好。

同感,百看不厌

网友:
响应该没有问题,其它的就不好说了-------原因很简单,试验另当别论。

网友:
搞不明白,这种降额电路有何意义?

网友(2019-02-16):
接收机r-392/urr28v电原cw 2uv 10db.

网友:
以前看到日本人用6C41C(好像)做的低压放大器,很早也有低乙电2P2单管机,好像就3V。会响是确定的,频响是否可以保证请楼主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