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很少人做KT66 单端

楼主(2009-05-29):
搜索了很久, 发现很少人做KT66 单端? 请大侠们谈谈这个管子. 比6L6如何?

网友:
    6L6受品牌和产地的影响较大,相对于来说 我个人还是相当喜欢KT66的,只是稍微价格贵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海河老师谈谈这个管子. KT66的工作点如何选择? 用什么管子推它合适?

网友:
确是好少人做,管子跟KT88差不多价钱,音色如何也少听人说过,我也好想知道。

网友:
威廉逊是推挽机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这类管子,厂级一般都用来做推挽了,单端呢,厂机都喜欢用直热的,显得高档啊。牛都那么贵了,配个低价管子不伦不类。我猜这就是为啥厂机不用这些KT管子做单端的理由了。那么业余呢,大量的6P3P,FU-7,跟KT系列差不多,一般成本都可以了,要是多花一些,也是会选直热的,,所以,KT系列,EL34等中档管子做单端就用的人少了。

网友:
那管子贵啊

网友:
KT66是一只欧洲编号的电子管,与美国的6L6性能接近,原则上是可以互换的。
据说,因为专利的关系,当时美国不允许6L6在欧洲生产,于是欧州的电子管生产商克隆了6L6,按欧洲编号为KT66,
老一辈的无线电爱好者特别喜欢美国的管子,认为它过载力强,耐用;现在的发烧友由于对音色有一种“固执”的偏好,总是觉得欧洲管子更加讨好人的耳朵,再加上47年威廉孙电路的发表,使KT66名声大震,现在价格与EL34比肩,
客观的来说,功率五极管、四极管作单端,在无负反馈的情况下是不怎么适宜的,因为这样定扬声器的阻尼太差

网友:
高级的商品单端确实是直热三极管为主流,但自己业余玩就可以尝试各种管子,不一定就不好~~

网友:
KT66的屏耗好像 稍微比6L6大一些......

楼主:
KT66的屏耗是25W. 6L6的屏耗是在19W左右. 但也有例外, JJ 6L6的屏耗好像是30W.

网友:
6L6我说了受品牌和产地的影响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