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量控制也使用变压器,这样效果如何:

楼主(2009-05-31):
做一个变压器,输入端为低阻抗,密集抽头,输入是根据抽头来改变音量。次级是1K的 ,接电压放大级。比如输入是600欧姆的,抽100个头,或者是别的数量,根据音量控制波段开关来确定抽头数目。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激光兄,只要信号源阻抗低应该是行的,但只有10档是否太粗糙了点,并且抽头太多对变压器性能影响不小,个人感觉不如用传统方法容易。

网友A:
效率底

效率低,人为损毫加大。

网友:
现在电子电位器IC很多,不知道老兄是想做
电子音量控制单元还是想研究变压器式的电子
电位器。

网友:
可行,

不过不是在初级抽头,而是在次级抽头,并且是非均匀的抽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率低,人为损毫加大。

这个问题不存在,调节音量就是要“人为损毫”,不然就无法调节了。

网友:
和线饶电位器差不多~

网友:
有空不如研究一下电子电位器IC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象过去收音机带输入输出变压器似的,效率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一个变压器,输入端为低阻抗,密集抽头,输入是根据抽头来改变音量。次级是1K的 ,接电压放大级。比如输入是600欧姆的,抽100个头,或者是别的数量,根据音量控制波段开关来确定抽头数目。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你的想法,完全可以就动手实验--只要您有一个自耦变压器(这可是无级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