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完整的漆包线表(6.12更新更全了)

楼主(2009-05-31):
大家做一些项目时难免不和漆包线打交道,如何选用漆包线是个问题,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自认为比较完整的漆包线规格表,EXCEL格式的。
补充一下,这个表我做的时候偷了下懒 ,有一部分是自动计算生成的,请不要更改其中的公式

网友A:
版主:向你请教。

你的这个EXCEL规格表,是怎么做到看下部分时,上面的18行一直不动?在EXCEL中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
确实很全!!收藏了!!!!

网友:
整理成文本帮楼主发上来!!!!

铜心标称直径(mm)        近似SWG线号        铜心截面积(mm²)        20℃时电阻(Ω/km)        Q型油基漆包线                                QZ-2型高强度漆包线                                        载流量
                                外径        每厘米排绕匝数        无纸(T/cm²)        加纸(T/cm²)        外径        每厘米排绕匝数        无纸(T/cm²)        加纸(T/cm²)        每千米重量(kg)        载流量2A        载流量2.5A        载流量3A        载流量3.5A
0.03        49        0.000707         24704        0.045        222.2                        0.06        166.6                                0.00141         0.00177         0.00212         0.00247
0.04        48        0.001257         13920        0.055        181.8                        0.07        143                                0.00251         0.00314         0.00377         0.00440
0.05        47        0.001963         8949        0.065        153.8        23400                0.08        125        16700                0.022        0.00393         0.00491         0.00589         0.00687
0.06        46        0.002827         6198        0.075        133.8        18000        12000        0.09        112        12525        7350        0.029        0.00565         0.00707         0.00848         0.00990
0.07        45        0.003848         4556        0.085        117.6        13600        8100        0.1        100        10000        6400        0.039        0.00770         0.00962         0.01155         0.01347
0.08        44        0.005027         3487        0.095        105.3        11100        7300        0.11        90.9        8240        5330        0.05        0.01005         0.01257         0.01508         0.01759
0.09        43        0.006362         2758        0.105        95.2        9050        5700        0.12        83.4        6960        4570        0.063        0.01272         0.01590         0.01909         0.02227
0.1        42        0.007854         2237        0.12        83.3        6940        4550        0.13        77.9        6060        4350        0.076        0.01571         0.01963         0.02356         0.02749
0.11        41        0.009503         1846        0.13        76.9        5980        3900        0.14        71.4        5100        3400        0.092        0.01901         0.02376         0.02851         0.03326
0.12        40        0.011310         1551        0.14        71.4        5080        3750        0.15        66.6        4430        2980        0.108        0.02262         0.02827         0.03393         0.03958
0.13        39        0.013273         1322        0.15        66.7        4430        3200        0.16        62.5        3910        2410        0.126        0.02655         0.03318         0.03982         0.04646
0.14                0.015394         1139        0.16        62.5        3920        3000        0.17        58.6        3430        2080        0.145        0.03079         0.03848         0.04618         0.05388
0.15        38        0.017671         993        0.17        58.8        3470        2600        0.19        52.6        2762        1660        0.167        0.03534         0.04418         0.05301         0.06185
0.16                0.020106         872        0.18        55.6        3090        2320        0.2        50        2500        1550        0.189        0.04021         0.05027         0.06032         0.07037
0.17        37        0.022698         773        0.19        52.6        2780        2100        0.21        47.7        2278        1480        0.213        0.04540         0.05675         0.06809         0.07944
0.18                0.025447         689        0.2        50        2500        1920        0.22        46.4        2151        1350        0.237        0.05089         0.06362         0.07634         0.08906
0.19        36        0.028353         618        0.21        47.6        2270        1740        0.23        43.5        1892        1200        0.264        0.05671         0.07088         0.08506         0.09924
0.2                0.031416         558        0.225        44.4        1980        1530        0.24        41.7        1740        1100        0.292        0.06283         0.07854         0.09425         0.10996
0.21        35        0.034636         506        0.235        42.6        1810        1420        0.25        40        1600        1060        0.321        0.06927         0.08659         0.10391         0.12123
0.23        34        0.041548         422        0.255        39.2        1549        960        0.28        35.7        1275        840        0.386        0.08310         0.10387         0.12464         0.14542
0.25        33        0.049087         357        0.275        36.4        1325        825        0.3        33.3        1170        690        0.454        0.09817         0.12272         0.14726         0.17181
0.27        32        0.057256         306        0.31        32.3        1000        690        0.32        31.3        980        590        0.529        0.11451         0.14314         0.17177         0.20039
0.29        31        0.066052         265        0.33        30.3        910        585        0.34        29.4        860        530        0.608        0.13210         0.16513         0.19816         0.23118
0.31        30        0.075477         232        0.35        28.6        815        530        0.36        27.8        778        490        0.693        0.15095         0.18869         0.22643         0.26417
0.33                0.085530         205        0.37        27        730        465        0.38        26.2        750        475        0.784        0.17106         0.21382         0.25659         0.29935
0.35        29        0.096211         182        0.39        25.6        657        430        0.41        24.4        592        390        0.884        0.19242         0.24053         0.28863         0.33674
0.38        28        0.113411         155        0.42        23.8        570        370        0.44        22.7        515        345        1.04        0.22682         0.28353         0.34023         0.39694
0.41        27        0.132025         133        0.45        22.2        496        328        0.47        21.3        454        305        1.21        0.26405         0.33006         0.39608         0.46209
0.44                0.152053         115        0.49        20.1        420        286        0.5        20.6        400        270        1.39        0.30411         0.38013         0.45616         0.53219
0.47        26        0.173494         101        0.52        19.2        396        250        0.53        18.9        357        242        1.58        0.34699         0.43374         0.52048         0.60723
0.49                0.188574         93        0.54        18.5        350        237        0.55        18.2        331        230        1.72        0.37715         0.47144         0.56572         0.66001
0.51        25        0.204282         85.9        0.56        17.9        320        220        0.58        17.2        296        201        1.87        0.40856         0.51071         0.61285         0.71499
0.53                0.220618         79.5        0.58        17.2        295        205        0.6        16.7        279        186        2.02        0.44124         0.55155         0.66186         0.77216
0.55        24        0.237583         73.7        0.6        16.7        280        191        0.62        16.1        259        172        2.17        0.47517         0.59396         0.71275         0.83154
0.57                0.255176         68.7        0.62        16.1        263        183        0.64        15.6        244        164        2.34        0.51035         0.63794         0.76553         0.89312
0.59                0.273397         64.1        0.64        15.6        244        170        0.66        15.2        231        156        2.5        0.54679         0.68349         0.82019         0.95689
0.62        23        0.301907         58        0.67        14.9        225        156        0.69        14.5        210        140        2.76        0.60381         0.75477         0.90572         1.05667
0.64                0.321699         54.5        0.69        14.5        211        142        0.72        13.9        193        134        2.94        0.64340         0.80425         0.96510         1.12595
0.67                0.352565         49.7        0.72        13.9        194        132        0.75        13.3        177        120        3.21        0.70513         0.88141         1.05770         1.23398
0.69                0.373928         46.9        0.74        13.5        182        123        0.77        13        169        117        3.41        0.74786         0.93482         1.12178         1.30875
0.72        22        0.407150         43        0.78        12.8        164        108        0.8        12.5        156                3.7        0.81430         1.01788         1.22145         1.42503
0.74                0.430084         40.7        0.8        12.5                        0.83        11.9        145.7                        0.86017         1.07521         1.29025         1.50529
0.77                0.465663         37.6        0.83        12                        0.86        11.6        135.4                4.24        0.93133         1.16416         1.39699         1.62982
0.8        21        0.502655         34.8        0.86        11.6        134        92        0.89        11.2        125.5                4.58        1.00531         1.25664         1.50796         1.75929
0.83                0.541061         32.4        0.89        11.2                        0.92        10.8                                1.08212         1.35265         1.62318         1.89371
0.86        20        0.580880         30.1        0.92        10.9                        0.96        10.4                                1.16176         1.45220         1.74264         2.03308
0.9                0.636173         27.5        0.96        10.4        110        76        0.99        10.1        102                5.78        1.27235         1.59043         1.90852         2.22660
0.93                0.679291         25.8        0.99        10.1                        1.02        9.8                        6.16        1.35858         1.69823         2.03787         2.37752
0.96                0.723823         24.2        1.02        9.8                        1.05        9.5                                1.44765         1.80956         2.17147         2.53338
1                0.785398         22.4        1.07        9.4                        1.11        9                        7.14        1.57080         1.96350         2.35619         2.74889
1.04        19        0.849487         20.6        1.12        8.9        80        60        1.15        8.7        75.6                7.72        1.69897         2.12372         2.54846         2.97320
1.08                0.916088         19.1        1.16        8.6                        1.19        8.4        71.4                        1.83218         2.29022         2.74827         3.20631
1.12                0.985203         17.8        1.2        8.3                        1.23        8.1        67.2                8.94        1.97041         2.46301         2.95561         3.44821
1.16                1.056832         16.6        1.24        8.1                        1.27        7.9        62.5                        2.11366         2.64208         3.17050         3.69891
1.2        18        1.130973         15.5        1.28        7.8        61        45        1.31        7.64        58.4                10.4        2.26195         2.82743         3.39292         3.95841
1.25                1.227185         14.3        1.33        7.5                        1.36        7.35                        11.2        2.45437         3.06796         3.68155         4.29515
1.3                1.327323         13.2        1.38        7.2                        1.41        7.1                        12.1        2.65465         3.31831         3.98197         4.64563
1.35                1.431388         12.3        1.43        7                        1.46        6.85                        13        2.86278         3.57847         4.29416         5.00986
1.4        17        1.539380         11.3        1.48        6.8                        1.51        6.61        43.7                14        3.07876         3.84845         4.61814         5.38783
1.45                1.651300         10.6        1.53        6.5                        1.56        6.41                        15        3.30260         4.12825         4.95390         5.77955
1.5                1.767146         9.93        1.58        6.3                        1.61        6.22                        16        3.53429         4.41786         5.30144         6.18501
1.56                1.911345         9.17        1.64        6.1                        1.67        6                        17.3        3.82269         4.77836         5.73403         6.68971
1.62        16        2.061199         8.5        1.71        5.8                        1.74        5.75        33.4                18.6        4.12240         5.15300         6.18360         7.21420
1.68                2.216708         7.91        1.77        5.6                        1.8        5.56                                4.43342         5.54177         6.65012         7.75848
1.74                2.377872         7.37        1.83        5.5                        1.86        5.48                                4.75574         5.94468         7.13361         8.32255
1.81        15        2.573043         6.81        1.9        5.3                        1.92        5.22                                5.14609         6.43261         7.71913         9.00565
1.88                2.775911         6.31        1.97        5.1                        2        5                                5.55182         6.93978         8.32773         9.71569
1.95                2.986477         5.87        2.04        4.9                        2.07        4.83                                5.97295         7.46619         8.95943         10.45267
2.02        14        3.204739         5.17        2.12        4.7                        2.14        4.68                                6.40948         8.01185         9.61422         11.21659
2.1                3.463606         5.01        2.2        4.5                        2.22        4.5                                6.92721         8.65901         10.39082         12.1226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EXCEL规格表,是怎么做到看下部分时,上面的18行一直不动?在EXCEL中是怎样设置的?

冻结窗口

楼主:
那是冻结了窗口,我喜欢那样用,下面无论怎样变,标题行都在,不容易看跳行
321W老兄,你那样一改非常容易看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冻结了窗口,我喜欢那样用,下面无论怎样变,标题行都在,不容易看跳行
321W老兄,你那样一改非常容易看错

你这里是冻结18行,不是很理想,能不能只冻结2行标题行,如何做到?
我认为从第三行以下都可以变,这样好看一些。

楼主:
可以,在第三行上点下,然后再选冻结,你试试
看出个问题,CHD老兄和俺一样是打五笔的

网友:
资料不错,收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