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1mA输出电流的矿石机

楼主(2009-06-01):
天线:长度6M,高层窗外,直拉;
地线:铝合金窗框;
空气电容:365P主调,37P微调;
二极管:AA112,两只并联;
高频滤波电容:无;
28mH电感:无;
变压器:国产线间 (性能差);
喇叭:5W8欧,号筒;
线圈:漆包线花篮;
结构:双回路,初级回路单调谐,无天线耦合电容。

实验结果
阻抗变压器初级电流:1mA;
系统有载Q值:20~30;
接收电台数:~5

结论
这是一台不错的矿石充电器,为下一步的无源有放大高选择性高灵敏度矿石做了电源的准备工作。

--- Gate one, mission accomplished.

网友:
强大,总是在眼红中。

网友:
漂亮!是不是你们那里电台特强?

楼主:
离电台10多公里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手!

网友:
1mA!了不起!

网友A:
哇1MA=1000UA声音打死人吧!强烈要求上电路图和花篮线圈的参数。谢谢!古今牛人!!!

网友:
上一张天线安装的图片或照片!

网友:
强!强大!实在强大!真正的、看得见的毫安矿石机!

网友:
是电流表串联测量的负载直流电流吗?还是音频电流呢?
比那原先仅仅测量检波器输出短路电流的还要大些的吧?

楼主:
是电流表串联测量的负载直流电流。 不是音频电流。

如果检波器输出短路,电流可以达到1.3mA以上。

另外,今天买了0.33F的超级电容,进行了充电实验。几分钟就冲到了5V。

网友:
当年矿石机负载电路电流达到1mA还有讥讽的。如今某某阻抗负载DC电流也到1mA了、等着吧、还得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流表串联测量的负载直流电流。 不是音频电流。
如果检波器输出短路,电流可以达到1.3mA以上。
另外,今天买了0.33F的超级电容,进行了充电实验。几分钟就冲到了5V。

经验说明、音频电压还得高!

网友:
好羡慕,楼主不要吝啬嘛!把你的资料共享吧

网友:
强大,1毫安可以带喇叭了。

网友:
那位朋友告诉我

这个论坛有QQ群吗?

网友:
如此的结果    一定要详细表述实验的每一步过程   让大家信服

楼主:
音频电压肯定更高。

详细步骤没有说。是因为,这个电路实在太普通了,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呵呵。

我现在的兴趣是:
1 二极管的非线性在交流情况下的分析方法。包括:各次谐波的傅里叶展开,输入输出阻抗在大信号和小信号下的差异,偏置电压盒等等
2 阻抗变压器的自感、互感分别是多少? 铜损和铁损分别是多少?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欢迎一起探讨。

楼主:
其实,我只用了6米左右的室外天线。 还想架得更长。

网友:
呵呵,直拉是垂直拉么

网友:
ma级电流输出成果不差。祝贺。

网友:
强烈要求天线架设照片,住楼房玩矿石收音机就是天线难以解决,希望楼主帮忙

楼主:
两端各两尺长的尼龙绳,中间5米的CATV传输线,包层和芯层连接在一起。
近窗户端,用鳄鱼夹引入室内。
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
减少绝缘绳的长度、加挂瓷瓶绝缘子、把天线长度加长为八米以上、估计可以的吧?

网友:
天线不用太长,适度就行,
线圈不再花样,匹配最好

网友:
赞楼主一个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绝缘子在五金店多的是吧

网友:
高人出手 电流就是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电台10多公里吧

近呀!我想就不用天线也肯定能收到台.楼主有福气!

网友(2009-10-14):
2只花蓝线圈矿石机,强劲!

网友:
估计楼主的家就在发射塔底下。

网友B:
住楼层高的,地线更关键,只要能把地面的零电位扎扎实实地引上来,上面不愁没有电压。

网友:
电台功率估计上百千瓦吧,不然怎么有这么大电流。

网友:
小时候在县城做矿石机 总是不响!
后来把矿石机带到地级市 ,哇塞,声音那个大 那个清楚啊!

楼主:
那你去省城试试吧

楼主:
我的电流不算大。 我看60年代的《无线电》杂志,上面的文章都号称5mA呢

网友C:
呵呵,你那个200型的大可变动片怎么少了6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1MA=1000UA声音打死人吧!强烈要求上电路图和花篮线圈的参数。谢谢!古今牛人!!!

花蓝线圈来了!
http://bbs.leowood.net/forum_read.asp?id=5099690&page=1&ClassID=6

楼主:
电路图是酱紫的,最简单不过了。

楼主:
花篮线圈是酱紫的。直径13cm,调谐回路44圈,检波回路25圈。

网友:
高人厉害。可以替代发电机啊,天线再高点,可以当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那个200型的大可变动片怎么少了6片啊

我买来就是这样的,可能是卖家自己掰掉了6片。

网友:
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2014-06-24):
引用 网友B:
住楼层高的,地线更关键,只要能把地面的零电位扎扎实实地引上来,上面不愁没有电压。

我们住一楼,地线好弄。天线费功夫。

网友:
估计天线的方向是指向电台的。要不不会这么牛

网友:
如果距离电台上百公里就不会有1MA电流了吧。

网友:
1mA!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