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硬件74系列数码时钟DIY

楼主(2009-06-01):
纯硬件74系列数码时钟DIY
    用74系列集成电路及万能是路板,用了一个月时间,从设计到实施。终于完成了!
    特点:
    1、24小时制计时;
    2、具有整点报时功能,过去收音机中的“嘀、嘀、嘀、嘀、嘟!刚才最后一响。”效果 ;
    3、报时可设置为“全天”或“9时--20时”,也可关闭报时;
    4、具有公历日期“月、日、星期”,闰年二月自动为29天;
    5、年份为0--3的4进制显示,计算闰年用,今年2009年显示为1;
    6、电源分显示电路与计时电路两部分,停电时,计时电路由3.6V电池组供电。正常供电时可对电池组微电流充电。
    实物图如下:
共用了41个集成块。
后面线路较零乱。旁边的是报时扬声器。

楼主:
主要参数:
1、时钟信号采用CD4060加32768HZ晶振、用CD4013再分一次频得来,调整后日误差为-0.2秒。
2、报时音频信号低音为1KHZ、最后一响为2KHZ。
3、电源电压为5V,显示电路工作电压为3V--4.2V。
4、整机电流为520mA,其中:计时电路部分为135mA。

网友:
我靠!!!牛球滴!!!这个要顶!!!!

楼主:
集成电路:
74LS00 四2与非门 4只;
74LS02 四2或非门 1只;
74LS08 四2与门  8只;
74LS30 八输入与非门 1只;
74LS32 四2或门  2只;
74LS47 共阳BCD译码器 8只;
74LS48 共阴BCD译码器 4只;
74LS74 双D类触发器 1只;
74LS190 十进制异步预置计数器 2只;
74LS393 二进制双计数器5只;
NE555 时基电路2只;
CD4060 时钟振荡分频器 1只;
CD4013 双2分频器 1只;
共阳数码管 8只;
共阴数码管 4只;
8脚管座41只。

DIP 8 位开关 2只;
8050 三极管 2只;
180欧电阻8只;
8欧扬声器1只;
1.2X3=3.6V 电池组;
6W5V开关电源。

网友:
高人呀!!!想当年我上学学《数字电路》时就计划做一个楼主这样的数字钟,至今没动手,惭愧呀。楼主的报时设计很有创意,佩服!!

网友:
工程量可是很大的.

网友:
这需要极其的细致和耐心

网友:
不错不错,佩服楼主的耐性。

网友:
真有毅力啊,高人啊

网友:
确实!当年学数字电路的时候就想做,但是一直都没有完成……
弓虽   丁页

网友:
工程浩大。

网友:
厉害!第三张图看得我眼睛都花了

网友:
强人,纯数字电路的啊!

网友:
考,被樓主嚇到了。

网友:
做的太好了顶一下。

网友:
相当相当的强大,不过也想想,单片机还是挺省事的。

网友:
这个工程量有一点大了,我做不来了!

网友:
支持这样的纯数字逻辑电路!!如果改用4xxxCMOS系列电路应该能简化不少!!

网友:
建议同学们学学CPLD,同样的工程,只需要在计算机上画画电路(同样用74系列),然后编译下载到芯片里就行,不需要这么大的电路板,这么多的芯片。要与时俱进哦。

网友:
当然以上说法针对有专业倾向的同学,纯出于玩就不要听我瞎说了。

网友:
好功夫. 有用小规模电路搭建 8086 的先例.

楼主:
已有单片机的电子钟,由于刚刚想了解一下逻辑电路,所以就设计制造了这个。现在正在设计农历部分,需要30个集成块。反正集成块闲着也做不了什么了。
这个单片机的钟,我已经将节气指示改了,用绿色代表春季、红色代表夏季、黄色代表秋季、蓝色代表冬季。朋友说漂亮多了!

谢谢朋友们的指导与加分。

楼主:
将刚刚设计的农历部分电路图放上来,提提修改建议,准备施工。
多提宝贵意见哟!

网友:
看罢这个,终于下决心学习单片机了!!!

楼主:
由于中国农历没有固定规律,不能自动设定,只好每年手动设定每个月的大小进位,所以这个农历部分是半自动的。由于单片机的内存容量小,一般商品的万年历都是20年的,而且是从2000年至2019年的,也是到2019年日历部分就失效了。单片机的万年历的农历部分采用的是查表法,数据量大小受容量限制。至2049年的电子万年历价格也不菲。自己做一个,开心解闷吧!

网友:
很不错,一定花费了很多精力.
楼主的纯逻辑电路数字钟的显示部分可以改为动态扫描,
这样就能减小耗电~~~~~~~

另:你改成品"万年历"不如自己设计制作一个,最好加上红外遥控校时.

网友:
你这钟全是74推的太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接触逻辑电路,还没研究怎样动态扫描。是用时4赫兹的时钟脉冲控制显示电路吗?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手头只有前辈早年积下来的74系列集成块,为了节约,只能用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