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子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06-01):
简单的说:灯丝对阴极加热产生电子云,电子云在屏极高压下向屏极运动,在阴极与屏极间还有栅极,栅极电压的高低就控制了流向屏极电子量的多少。
  从电子管内部结构的示意图开始:
从图可知,当点亮灯丝,灯丝温度逐渐升高,虽然是真空状态,但灯丝温度以辐射热的方式传导至阴极金属板上,等到阴极金属板温度达到电子游离的温度时,电子就会从金属板飞奔而出。此时在电子是带负电的,在屏极加上正电压,电子就会受到吸引而朝屏极金属板飞过去,穿过栅极而形成一电子流。栅极犹如一个开关,当栅极不带电时,电子流会稳定的穿过栅极到达屏极,当在栅极上加入正电压,对于电子是吸引作用,可以增强电子流动的速度与动力;反之在栅极上加入负电压,同性相斥的原理电子必须绕道才能到达屏极,若栅极的结构庞大,则电子流有可能全数被阻隔。
  利用栅极可以轻易控制电子流的流量,将输入讯号连接在栅极上,并且加入适当的偏压,并且在屏极串上负载(例如一个电阻等),藉此即可达到讯号放大的目的。电子管也与晶体管一样,具有多种放大形式(事实上,晶体管的放大形式是从电子管延伸过来的应用),结合不同的电子元器件如电阻、电感、变压器以及电容等,就可以创造出千变万化的电子产品。
  观察电子管的管壁内部可以看到一块类似水银的薄膜黏附在玻璃壁上,这是延长电子管寿命的设计。除了极少部份低压电子管外(并非指工作电压低,而是指电子管内部存在低压气体),大部分的电子管必须抽真空才能正常工作。电子管的接脚为金属脚,虽然以玻璃封装,但玻璃与金属接脚之间仍然有漏气的机会。玻璃管内的金属蒸镀物(即消气剂),会与气体进行作用,它存在的目的就在于吸收气体,以维持电子管内部的真空度。这一层薄薄的金属物氧化之後,会变成白色,表示电子管已经漏气不行了,所以若打破电子管时,这一层蒸镀物质也会变成白色,因此购买老电子管时,也要注意蒸镀物的情况,像水银一样的为佳,若开始苍白、剥落时,就表示这支电子管已经迈入老年了。

来源,电子发烧友,本人稍有编辑

网友:
学习电子管的第一资料 !

网友(2013-12-18):
感谢楼主老师的共享资料,学习并下载了,谢谢。

网友(2014-02-20):
电子管上部那层闪闪发亮的是金属钠(Na),当管子漏气时,由于空气中的氧(O2和水)的作用,形成了氢氧化纳的白色粉状物质。

网友(2016-06-27):
学习了   电子管上部那层闪闪发亮的是金属钠(Na),当管子漏气时,由于空气中的氧(O2和水)的作用,形成了氢氧化纳的白色粉状物质。

网友:
  楼主所摘之文中的“但灯丝温度以辐射热的方式传导至阴极金属板上,等到阴极金属板温度达到电子游离的温度时,电子就会从金属板飞奔而出。”我认为应改为灯丝通电加热后的热量传导到作为阴极的金属圆筒,当金属圆筒的温度达到电子逸出温度值后,电子就会在屏极正电场作用之下吸引到屏极,因为电子是带负电荷,(电子带负电荷是电子的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在栅极上加入正电压,对于电子是吸引作用,可以增强电子流动的速度与动力;

  你的看法是正确的,电子管的栅极就相当一个阀门,只能控制其流量,而不是增加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老师指教,我也是乱猜的,因为没接触过电子管,但了解X光机的球管,感觉也是可以类比的。

   不用谢,我最喜欢与朋友交流看法,你不是乱猜,而是采用比较的方式来推断,这是一种很好的思维方式,晚深了我就不多说了,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