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参赛】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09-06-01):
矿坛举行第一届DIY作品比赛,我左看右看还没有矿友发帖,为积极响应矿坛的号召,我就先来一个献丑了。
自2005年2月注册矿坛之后,就激发了我已沉寂了20多年的DIY机热情,2005年8月就DIY了这台《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在DIY 该机时由于没有6Z4,再加上自制的电源变压器的窗口小,不能绕下双200V输出绕组,所以采用了晶体管桥式整流。此机完工后几经改造,主要是更换了磁性天线,二是增加了刻度盘调谐系统。整个DIY机过程如下:

1、《红灯》711电路图,其电源部分由我修改为晶体管桥式整流。

1、《红灯》711电路图,其电源部分由我修改为晶体管桥式整流。

DIY电子管作品,首先就要设计底盘,它可不像DIY晶体管台式机可先做电路板再作地盘。

DIY电子管作品,首先就要设计底盘,它可不像DIY晶体管台式机可先做电路板再作地盘。

由于家中设备有限,只有采用简单的工具制作。

 由于家中设备有限,只有采用简单的工具制作。

用1毫米厚的镀锌板作地盘

用1毫米厚的镀锌板作地盘

用1毫米厚的镀锌板作地盘

用1毫米厚的镀锌板作地盘

用1毫米厚的镀锌板作地盘

用1毫米厚的镀锌板作地盘

用木板作两个底盘的端板

用木板作两个底盘的端板

采用喷漆分别给地盘和端板上色

采用喷漆分别给地盘和端板上色

自制电源变压器

自制电源变压器

采用比较老式的绕线机绕制变压器

采用比较老式的绕线机绕制变压器

开始装配

开始装配

网友A:
开赛当天,就有首个DIY作品闪亮登场,自制铁底板,挺费事的说,严重支持10下!!

楼主:
待续,请矿友稍候。

网友B:
苏大哥!我只看我不说话!看着你做!

楼主:
通过一整天的苦战,终于把所有的元件安装完毕,打开电源开关,各管灯丝发亮,调谐指示管6E1屏幕出现正常的绿光,说明电路基本正常。经过对各关键点的电压测试基本符合设计要求。此时调谐可变容器以可以收音了,经过对中周、覆盖的反复调整,机器的感官性能认为不错,短波声音清晰,无任何干扰,中波干扰挺大,只能收到两个信号强的湖南台和中央台。

采用的晶体管桥式整流

采用的晶体管桥式整流

采用的晶体管桥式整流

采用的晶体管桥式整流

楼主:
待续,请矿友稍等。

网友:
有个建议,拆掉整流二极管,在6P1与那个电解电容之间,电源变压前面,加一个6Z4吧,这样就是全电子管的了,很有意义。

网友:
数码相机一般都带有摄像功能,最好把制作、调试过程拍摄下来,当然有摄像机最好不过,这样更加容易判断作者的diy能力

网友:
又焊又照的,可真为难LZ了。

楼主:
DIY《红灯》711收音机已基本成功,现在把以上DIY机心得和体会向大家汇报:
1、        底盘和木端板成型后,下一步就是油漆工序,为了让上了漆的底盘
和端板平整光亮,这时需要用0号砂纸将其表面打磨光滑,木料做的端板如果
不平整,应用腻子刮平,待干后再用砂纸打磨光滑。下一步就是喷漆,铁底盘
采用银色的亚光漆,端板采用黑色的亚光漆。喷漆时一次不要喷得太厚,待漆
膜干后再喷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
2、        电源变压器的高压输出端由于采用了晶体管整流,其电压转换效率比
电子管高,所以,在设计电源变压器时就应考虑这个问题。根据晶体管全波整
流加滤波后的直流输出电压为输入交流电压的1.414倍,一般电子管收音机的屏
极直流电压为250V,故电源变压器的高压交流输出为:250V÷1.414=176V ,
考虑到加上负载后的电压降,其电源变压器的实际交流输出为180V。
3、        中频校整我采用了信号发生器,如图  将信号发生器调到465KC,
把信号输出线分别引入到6K4的一脚、6A2的7脚,分别调整其中周,使调制信
号的声音最大,此时也可以监视6E1的绿屏闭合状况,中周效得越准其闭合越拢。
下一步就是调整中频带宽,此时调整第二个中周的上面的一个磁芯,同时观察6E1
绿屏闭合情况,在闭合最紧时再将磁芯向电感大的方向大约调半个丝,使6E1屏
从闭合最紧而正要打开又未打开时止(展宽左则带宽),再调整第二个中周的下
面一个磁芯,同时观察6E1绿屏闭合情况,在闭合最紧时再将磁芯向电感小的方
向大约调半个丝,使6E1屏从闭合最紧而正要打开又未打开时止(展宽右则带宽)。
4、        频率跟踪与统调。以中波为例。将信号发生器调到700KC,其信号输出
线接收音机天线,将可变电容器往里调并接受到700KC的调制信号,同时观察刻度
盘的指针,是否对应在700KC的刻度上,如不在刻度上,应调整中波的振荡线圈的
磁芯使之对应,再调整中波天线输入线圈的磁芯使声音最大或使6E1闭合最紧。
将信号发生器调到1400KC,将可变电容器往外调并接受到1400KC的调制信号,
同时观察刻度盘的指针,是否对应在1400KC的刻度上,如不在刻度上,应调整中
波的振荡线圈与之并联的微调电容器使之对应,再调整中波天线输入线圈与之并联
的微调电容器使声音最大或使6E1闭合最紧。这样反复细调几次就完成了频率跟踪与统调。

用此仪器调整收音机

用此仪器调整收音机

楼主:
给完工的711做了个简易读盘,安装了一个内置喇叭,请大家看看711夜景。

楼主:
再发几张图

楼主:
再上几张图

楼主:
接着发图,请大家批评指导。

楼主:
由于中波干扰太大,为了能在中波接收到比较安静的电台声音,故将原机中的天线输入回路改为磁性天线输入。做法是:
1、将原线圈回路断开,采用140毫米长的磁棒,线圈用0.07×7的纱包线在线圈筒上饶45圈直接代替原输入回路。用镀锌铁皮做了一个可以旋转的活动支架将磁棒支起,然后将磁性天线两头分别接入电路。开机试听中波,干扰声明显降低,灵敏度比未改装前好很多,原来只能接收两个电台,而现在可接收几个弱信号的电台了。

楼主:
改制的磁性天线需要统调,只要线圈的匝数适当就很方便。具体是在低端接收一个电台,调整磁性天线的线圈在磁棒中的位置使声音最大,在高端接收一个电台,调整其并联的微调电容器使声音最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赛当天,就有首个DIY作品闪亮登场,自制铁底板,挺费事的说,严重支持10下!!

感谢几位版主的支持!!!

楼主:
待续,请大家等待!

网友C:
非常专业,非常强大的DIY!

网友D:
有点无语了,实在太强悍啦,就那几个锤子钳子螺丝刀的,就能弄得几乎跟商品机一样,不服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无语了,实在太强悍啦,就那几个锤子钳子螺丝刀的,就能弄得几乎跟商品机一样,不服不行

沙版早啊,只有这些简单的工具,靠的是体力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大哥!我只看我不说话!看着你做!

谢沧版主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赛当天,就有首个DIY作品闪亮登场,自制铁底板,挺费事的说,严重支持10下!!

谢太空超版的支持!

网友E:
这机最牛的当属这个刻度盘,有个性,能不能获奖全靠它了
如果换个大点的变压器,整流用6Z4,则一定获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专业,非常强大的DIY!

scly22版主过奖了,感谢支持!

网友B:
苏大哥手艺不错!严重羡慕!支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最牛的当属这个刻度盘,有个性,能不能获奖全靠它了
如果换个大点的变压器,整流用6Z4,则一定获奖

songjiao矿友,变压器的功率够大的。一是我采用的漆包线线经大了,二是铁心窗口小了,三是自己也不愿意多绕一组线圈,故采用了晶体管整流。其实红灯711原机就已经采用了晶体二极管检波,本来就是胆石混合机,本机采用晶体管整流也是一种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大哥手艺不错!严重羡慕!支持一个!

多谢沧版主的支持!!!

楼主:
此机的简易刻度盘有矿友说有个性,的确以前还很少有人这样做过。但我认为这是权宜之计,
是一种偷懒的简易做法。为了整机更加完善和美观,我又给它做了一个长形的刻度盘。还是
采用镀锌铁皮制作,度盘的规格是:长300MM、宽55MM、折边部分10MM,在折边面的两
头各打一个孔与底盘用螺丝连接紧固,度盘图采用软件绘制后打印在相纸上,再将度盘图贴
在度盘板上,在地盘合适的位置安装滑轮,再将可变电容器加减速装置,再用钢丝制作一只
指针,并套上红色塑料套管后安装在拉线上。为了度盘照明,采用两只发光二极管分别装在
度盘的两端,其照电源示灯和发光管的供电由一钮子开关控制。为了外接扬声器,在地盘后
安装了外接音箱插座,在插上外接音箱插头时机内喇叭断路,扯出外接音箱插头后机内喇叭
自动接通。为了机面整齐合一,电源钮子开关改为电位器开关,并采用统一的旋钮。

电子版刻度盘

电子版刻度盘

拉线机构

拉线机构

拉线机构

拉线机构

拉线机构

拉线机构

拉线机构

拉线机构

控制照明指示灯的妞子开关

控制照明指示灯的妞子开关

收音机与外接音箱合照

收音机与外接音箱合照

楼主:
至此,DIY《红灯》711胆石混合机的整个过程暂时结束,今后可能还会闲不住要对它进行折腾。总之,在不停的折腾中积累经验和知识,在不停的折腾中寻找DIY的乐趣,在不停的折腾中满足自己DIY的欲望,在不停的折腾中振兴我们离不开的矿坛!
谢谢各位版主、谢谢全体坛友!!!

网友F:
好手艺

楼主雅兴,好手艺,更重要的是那份执着,不是我等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雅兴,好手艺,更重要的是那份执着,不是我等有的。

彼此彼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就好在元件选得好
大绿袍,天和电容,蜡封筒形耦合...
胆石结合,不失当年风韵

听晓亮所言,晓亮矿友应该是老无线电爱好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楼主
俺哪算得上老无线电爱好者
只是有点怀旧喜欢听老录音而以
所以有点喜欢能恢复原味的古董元件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机器用了不少心机和汗水,不错

网友:
楼主的手艺好,做工精湛,建议商品化生产.估计会有一定的市场-----消费对象可以考虑以中老年消费者为主要群体

网友:
角度图太多,自作过程图太少。但还是不错。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支持和提出的宝贵建议!

网友:
好手艺,好兴致。我也有个当年装好的机芯,没有外壳。哪天也找出来折腾折腾,活着就需要折腾,快乐的折腾。

网友:
刻度盘是吃饭用的陶瓷小盘子 转个孔可以不?

网友H:
老弟,看来您:: lol
1,智力/体能/技术与工艺都不错啊,真是宝刀未老!;
2,电源与天线巨额搞得好;
3,整机也越来越漂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弟,看来您:: lol
1,智力/体能/技术与工艺都不错啊,真是宝刀未老!;
2,电源与天线巨额搞得好;
3,整机也越来越漂亮啦.

感谢呜呼版主加分。

网友B:
苏大哥机器怎么好我就不说了,我只说一句,你那台钳夹在那电脑桌上真是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大哥机器怎么好我就不说了,我只说一句,你那台钳夹在那电脑桌上真是可惜了

沧版主把我憋在心中几十年的遗憾给说中了,DIY机几十年,就是没有一个安放台虎钳的工作台,为了铁件加工,我已把家里能夹台虎钳的家具都损坏了,坏得最严重的是更随我老伴30多年的缝纫机台面。老伴从未埋怨过我,我想她内心肯定是心痛的,但为了夫妻的大爱她只能忍痛割弃小爱了。

网友B:
相濡以沫,和协美满!让人羡慕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濡以沫,和协美满!让人羡慕啊!哈哈!

祝矿坛所有老少夫妻和谐美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底台三围尺寸???

420×120×65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的时候盼着长大,长大了后盼着退休。退休了就有时间有心情好好学习suhonggui老师做收音机了

等我也退休了就更有时间与jingshanhou做收音机了。

网友(2009-07-07):
地下喇叭很独特,只是暂时不能当作搬运手柄了。

网友K:
怎么这么多电位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怎么这么多电位器的?

请看图就知道了。

网友:
厉害啊!

一直想动手制作东西,但是看到加工铁件等和五金相关的东西就心里发怵,没有想到人家制作的竟然是这么的完美,真让我们每天谈论机器的人感到惭愧!现在生活的节奏快了,没有心情弄这些东西,有时间想弄,但又怕家里老婆又意见,这个东西不是一时半回能弄好的,只能放弃作罢!

网友:
看到楼主的制作,我也就想到当初自己用饭盒制作的711。现在要买一台裸胆机并不难,自己制作却很有乐趣。

网友:
连接用的红色线过多,如果按输入绿色,接地黑色(灯絲),屏极黄色,高压红色的标准来布线,效果会更好看.

网友(2009-08-27):
楼主雅兴,好手艺,那份执着,那份毅力,只有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才能分享。

网友(2009-11-06):
做的太漂亮了~我也仿制了这个机器

网友:
看后我完全被楼主的艺术珍品所叹服,牛人、牛人、牛人。

网友:
俺在想,要是再做个木机壳,安个椭圆喇叭在里面,岂不就十全十美了~~

网友:
回楼上的话。我感觉DIY难的不是电路和元器件,而是机壳和底盘。主要是材料不好找,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工作场所也是个问题。我的木工技术还可以,做机壳没有问题,可是上哪里安放木工台呢? 真成了“只看不练”

网友:
好机器!!!!!!!
旋钮用金色的,调谐盘用LED灯带可能更好看!!

网友(2010-03-31):
怀化老乡。哪天登门拜访学习学习。

网友(2010-08-16):
学习了 ! 有内容有精神向您学习 !

网友(2011-09-14):
佩服!做的真的挺好的,向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又是一个高人献身了!佩服!
问一个见笑的话题,LC谐震频率怎样校准的,都用些啥仪器。

网友:
高人手艺... 但是低部线路看着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