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参赛】FM矿机

楼主(2009-06-01):
我得麦老师介绍有关FM矿机的启发(http://www.radio-world.com.cn/vi ... 1552&highlight=)试验了一台FM矿机,现介绍给大家试验。
一,线圈的制作:用空调机用的Φ8MM的薄壁铜管,使用弹簧弯管器弯成直径11.5CM的园,开口6CM。
二,可变电容器:采用本坛友谊电子的复旦空气可变。
三,捡波二极管:采用本坛友谊电子的1SS86。
四,输出变压器:T725
五,耳机:二个USI耳机串联。
六,印刷线路板:双面镀银板(旧仪器上拆得)
本机线路简单,只要注意合理布线,电容47PF最好用无引线片状为佳,电感33μΗ大小一些无妨,整机焊好后几乎不用调试,初次接收最好去离发射台较近的地方试机,或者楼层较高的地点试,如条件限制可在后面加放大器,在空旷场地试听,等试验成功并不断改进后才改用高阻耳机。在家最好能装八木天线,天线经300/75欧变换后地线接本机地线,线芯连一个5P小电容接线圈离地端1/3处。
由于FM发射不象中波功率那么大,本机接收只作为FM矿机的实验而巳,不要指望震耳或带喇叭。        `

网友:
第二个作品问世,同样大力支持。

网友:
这个好,等测试报告!

网友:
期待有好的表现!

楼主:
该机前住离发射台3公里开阔地试听,可清楚的听到三个台,在家中四周高楼,我在二楼收不到台,作了一个1.5米的振子可听到二个台。本机只作为FM实验,如要正常收听,一定要加较正规的八木天线,有如中波矿机加天地线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电视接收八木吗?带放大和转向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
祝愿上一等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版主,这么几个人参赛不是一等便是三等。 建议大家都来参与热闹热闹。

网友:
强烈建议大家都来参与热闹热闹 好让我等学习学习!!!

强烈建议大家都来参与热闹热闹 好让我等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得麦老师介绍有关FM矿机的启发(http://www.radio-world.com.cn/vi ... 1552&highlight=)试验了一台FM矿机,现介绍给大家试验。
一,线圈的制作:用空调机用的Φ8MM的薄壁铜管,使用弹簧弯管器弯 ...

楼主,您的铜管是怎么弯曲的,灌沙子后加热,再弯曲?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上有一套弹簧弯管器,选一条和管径相同的套进去弯便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麦老师送的耳机和T725线间变压器,这种耳机声大音质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支持!记得一、二年前本坛为FM矿机争吵了一阵,当时我也不信能搞成,现在看来主要是选好二极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