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奶盒胆机响了

楼主(2009-06-01):
手里有从来没用过的6J1管,对它没有什么认识,
找个牛奶盒搭个单管单端的试验机试了试,声音不大,只有0.3W的样子,
有小管子特有的纤细甜美,音色不错但推喇叭看来是小了点。
做过这种电路又得到了一点经验了~

灯丝直接用6V变压器给

灯丝直接用6V变压器给

乙电就用这个改过的变压器提供,功率余量很够

乙电就用这个改过的变压器提供,功率余量很够

楼主:
沙发!尝到纸盒的甜头了~~

网友:
小心!着火

网友:
简陋的够牛的了。

楼主:
因为对这个电路没有把握,做出来未必有实用的价值,
因此这样搞个试验尝试一下感觉是十分稳妥合理的~

网友:
   “红牛奶”?? 这年头连牛奶都要 根正苗红啦...

网友:
纸箱做底盘,够能凑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危险,当心

一点不危险,所有接线都在盒子里面,外面没有裸露的高压。
6J1乙电整流滤波后空载145V,负载时没有测,估计应该在120V左右,正好。
信号线没有用屏蔽线,居然也没有太大的交流声,当然功率小占了主要的~

网友:
纸盒党也不错,我以前就是常用纸盒的。纸盒做机箱,可以在外面多糊几层纸,强度上去了,外观也可以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的,试好了再正式地做,好

楼主:
刚才又改了三极管接法听,也很不错。
基本摸清了情况:
这种电路不适合做功放用,功率太小,但可以用来做耳放。
做耳放时噪声抑制要做到非常好才行,否则用耳机无法容忍!

网友:
不错,推什么喇叭? 如果音箱也用纸盒来做就很搭配了,用起来很环保呀!

网友B:
俺以前用过几次6J1在收音机上作输出,于LZ的感觉不同。当时觉得音量还是足够丰富的,一般听听音量电位器不用开足
声音不够大,大概是因为LZ的输出变压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以前用过几次6J1在收音机上作输出,于LZ的感觉不同。当时觉得音量还是足够丰富的,一般听听音量电位器不用开足
声音不够大,大概是因为LZ的输出变压器问题

输出牛我是用220/6V电源变压器直接代用的,
在这里共用了3个220/6V变压器,一个供灯丝,两个做输出,牛不够好可能是其中之一。
我估计音量不震耳的另一些原因是:
1 用的是三极管接法,只有一级,没有推动前级,阳极也只用到120V,没有太高。
2 阴极没有加旁路电解,故意给了点电流负反馈,这样也会减小音量。
3 用的音箱灵敏度估计不是很高,如果用电子管收音机那种椭圆喇叭音量应该大得多~

网友:
有益的尝试

网友:
还是换个盒子吧

楼主:
试验结束,准备拆了,这个电路对我没什么用,就是找找感觉而已~

网友:
这个强!既强身键体又能欣赏音乐不顶不行。

网友:
应该用三鹿的盒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用三鹿的盒子做的胆机是不是应该算胆结石

网友:
这个试试看,,    硬质的酒瓶盒
当然最好是金属外壳木板侧墙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