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8050A液晶屏改LED显示

楼主(2009-06-02):
新买的8050A在改背光时将LCD损坏,就把它改成了LED的。想和大家分享。更想得到大家的指教。

网友:
不喜欢红色,绿的好看。

楼主:
此图是8050显示部分,拍的不好,大家可到FLUKE网站下,看不清,我说明一下:最上头是LCD。下一行是块,左起U10,4054符号驱动。U11,4054,万位,正负号,和DB(分贝)驱动,。U12,4056,千位的笔段驱动。(U13U14U15是百位,十位和个位驱动)U13,4056。U14,4056。U15,4056。U16,4054小数点驱动。

楼主:
(A) 改制LED选高亮的,共阴型,将所有阴极联到显示板地,即VSS端。所有阳极各串1个510-1K的电阻联到U10-U16的输出端。                                                                                                    (B)U10-U16是LCD,LED两用译码驱动器,驱动LED要将交流方波驱动端断开接地(不断开会全显示的)。所以将CPU(U17,3870)的24脚通往U10-U16 ,(4054的2脚,4056的6脚)的线段开 。 (所有4054的2脚,4056 的6脚是联在一起的,是BP端)  将4054,4056的BP端接1个10K电阻到地。                                                                                                    (C)关于8050正负号显示问题,原8050 的正负号是全显示的,但LED的代正负号的不好买,现改为只显示负号,正号不显示,付和现在的数字表的显示规律,改制如下,用一块4070异或门电路,接法如图。

楼主:
负号显示用的是万位数码管一个中间的一横划。

楼主:
负号显示图。

网友:
高人。学习了

高人。学习了

网友:
这工程不小,要有耐心。

网友:
高手,学习下,也有FLUKE8050A,坏了就这么弄。

网友:
好贴!!求之不得!!!!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 的应用资料,谢谢楼主了!! 呵呵

  要是弄成 辉光数码管的 就更帅了

网友:
学习一下, 支持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