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参赛】晶体管调频调幅四波段收音机

楼主(2009-06-03):
    前面发了一个《DIY红灯711》,现在再发一贴,不过此机在矿坛的=晶体管与集成=版面已发表,
根据参赛规定可用已发表的作品参赛,所以我就厚着脸皮再发此帖。我不是争强好胜,只为矿坛
的这次活动增添热闹气氛,带动和提高广大坛友的DIY机热情与DIY机水平。

       说实话,作为一个有40多年DIY龄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我还从未真正的DIY过外差调频
收音机,所以DIY一台功能较完善、音质较动听、外观较美观的调频调幅收音机是我一直未了
的心愿。通过矿坛查找了有关的资料,在矿坛购置了关键器件,现在终于可以开工了。该机的最
终结构是:一共四个波段,其中调频一个波段、中波一个波段、短波两个波段。调频部分的图纸
是82年《无线电》由中夏老师的设计的电路图,中波和短波是采用《春雷》605电路,低放
采用原飞跃12D1黑白电视机的OTL伴音功放电路,由于我对电子管调谐指示情有独钟,故在
晶体管机中采用电子管6E2作调谐指示。由于供电比较特殊,电源牛需要自制,其交流输出电
压分别设计为180V、19V、6.3V各一组,交流180V整流滤波后得到的250V直流给6E2阳极供
电,交流19V整流滤波后得到的25V直流给音频功放供电,交流6.3V直接给6E2灯丝和度盘照明
供电,调频调幅主板所需的直流9V电源由25V通过稳压电路取得。底盘准备采用镀锌板制作,
机壳准备自己画图后给家具厂制作。

整机电路图是由七部分组成:1、调频调谐器部分
                          2、调幅调谐器部分
                          3、音频功放部分
                          4、6E2调谐指示部分
                          5、调频调幅转换及调谐指示转换部分
                          6、调谐器与功放匹配部分
                          7、电源部分
调频调谐器的组装和调试
    调频收音机通常是和调幅收音机合装在一起的,调频部分只作为一个波段,低放及中放管可
以合用,工厂都按这种格式生产,原因是为了节省材料降低成本。业余制作者可以不必拘于这个
格式。如果已经有了调幅收音机,再装制一个独立的调频调谐器,使用原来调幅机的低放,就可
以收听调频广播了。制做独立的调频调谐器比调频、调幅合装在一起容易调试,易于成功。由于
普通调频收音机的电路已经典型化了,除非高档机增加一些特殊功能外,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要装好调频机,关键在于元器件的选用、组装和调试。这里以上图的调频部分介绍一下元件的选
用原则,组装调试方法。
    调频调谐器的电路:调频头使用三只晶体管,BG1作高放,BG2作本振,BG3作混频。BG4、
BG5作中频放大,BG6为鉴频放大器。BG7是射极输出器,便于与后级连接〔因为《春雷》605调
幅调谐器末端中放采用了来复式放大,为了保证调频调谐器与调幅调谐器输出信号强度一致,实际
本图我设计为前置放大〕。
   调频头的线圈很容易制作。L1~L4电感量均小于1微亨,用φ0.6~1毫米漆包线绕成直径为φ5~φ6
毫米的空芯线圈。各线圈数据已标在图1中。调试时拨动线匝之间的距离即可改变其电感量。10.7兆赫
中频变压器B1、B2、B3及鉴频线圈B4、B5的骨架、磁芯、磁帽、外罩等均可用调幅机短振线圈改制。
圈数标在图1中。各线圈均用φ0.1~φ0.13漆包线,先绕次级后绕初级,抽头顺序可根据印制电路板编排。
其中B5的两个7圈要双线并绕;B5中的1圈不需要交叉,实际只有半圈。考虑到超高频频段的介质损耗,
调频头部分的电容器最好选用高频瓷介电容,金属纸介及涤沦电容均不适用。旁路电容C4—C14等选用
1000微微法以上均可,为统一方便都使用了0.01微法。可变电容器最好使用调频机专用的3~19微微法
空气电容,或调频调幅机上用的复合四联可变电容器(只用4~24微微法的调频部分)。调幅机上用的
2×270微微法双连串接一只20~30微微法固定电容也可用。半可变电容最好选用小型瓷介微调电容(CWT型)。
电阻可使用一般小型炭膜电阻。
    晶体管的fT一般要比实际工作频率高5倍以上,因此调频头的三只管子fT要大于500兆赫,但混频管BG3
的fT可以低一些。此外高放三极管BG1还要求噪声低。现在,国产专为调频收音机设计的高频管是3DG204,
(实际采用9018)类似的管子有3DG18C等。3DG30、3DG32B、3DG84C及3DG11B也可代用。中放级工
作在10.7兆赫上,使用一般调幅机常用的3DG200系列即可。(实际采用9011)

楼主:
待续,请矿友们稍候。

楼主:
因为该机的特色是调频,所以首先DIY调频部分。其印制板电路如图2

楼主:
印制板图:从图2可见,元件按照电路的顺序从左至右逐级排列(从右至左也行)。工作在超高频段的调频头部分各元件之间引线要短,以减小分布电容。因为在调幅波段可忽略的某些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到了超高频段往往有很大影响,造成交连或旁路,引起自激或降低增益。特别要注意地线,务必短而粗。可按图2采用大面积地线方式,这种方式地线导通良好,工作稳定。另外从图2可以注意到,双连电容把输入回路、高放级与混频、本振级隔离开。使得输入线圈、高放线圈与振荡线圈相互远离,减小了相互交连,使工作容易稳定。中频陷波器工作在10.7兆赫频率上,可装在混频管附近,与它串联的C12接地端应靠近C14的地端。
    从中放级BG4开始逐级采用了按电路顺序通行的方式,而其中每级的地线是独立的,即每级放大器的基极、发射极旁路电容和集电极地端都在同一段独立的地线上,使每一级电流自成系统,前后级之间的电流不在公共部分交连,这种接地方法放大器工作最稳定。
该调谐器鉴频器音频输出部分的印刷板走线是根据低放电路供电的情况设计的。一般低放电路有两种供电形式:一种是供负电(即电池正极接地,这种情况低放部分使用锗管),另一种是供正电(即电池负极接地,这种情况低放部分使用硅管)。

楼主:
为了适应低放电路供电的不同方式,印刷板有三根走线(带斜线的)要根据具体情况联接。先假设低放电路电源正极接地,此时图1中的BG7用锗(PNP)管,R30焊在电路板RA(虚线)的位置,RB(虚线)的位置用导线短路。电路板中A1、A2两处用焊锡连起来,这样音频信号从a1(C39正极)和a2输出。如果低放部分是电池负极接地,图1中的BG7应改用硅(NPN)管,R27和R26位置互换,C36极性反接,局部电路参考图3(a、b)。此时R30焊在RB(虚线)的位置,RA(虚线)位置用导线短路。并且将P1、P2两处用焊锡短路,音频信号就从b1(C39负极)、b2(音频地)输出。由于C38极性只与D1、D2的方向有关,与电源正负极的接法无关,故不必更动。

楼主:
调谐器组装完毕之后可与调幅收音机联接起来,调频与调幅波段可用波段开关控制转换。联好之后先加上直流电源,将调谐器各管子工作电流调到图1所标数值,然后进行交流调试。用信号发生器调试的方法如下:将信号发生器输出一个等幅(未调制的)10.7兆赫、5~10毫伏的信号,从BG6基极输入,调整B4、B5使输出最大。然后从信号发生器输出10.7兆赫调幅信号,再微调B5使输出最小,此时表示对调幅抑制最好。一般鉴频器约有0~6dB(0~2倍)左右的增益,因此10毫伏中频信号输入应有10~20毫伏左右的音频电压输出。并且当已调频信号在10.7兆赫左右改变频率时,音频信号应有图5那样的变化,两谷之间约有600~800千赫的距离,小峰应比大峰低6dB以上。然后将10.7兆赫调频信号逐级从2中放、1中放和BG3的基极输入信号,调整B3、B2和B1使音频输出最大。如果输出最大时失真太大;则应调B3、B2和B1使失真最小。最后,将超高频信号从天线端输入。低端调L4匝距,高端调C20的容量,反复调整几次使调谐器能够复盖87~109兆赫频段。统调可按如下步骤进行:先输入88兆赫信号,调L2匝距,使输出最大;再输入108兆赫信号,调C6使输出最大,反复几次。最后从天线输入10.7兆赫中频,调L3匝距使输出最小。到此整机全部调整完毕。正常情况,每级中放有16~20dB(4~10倍)左右的增益。调频头有20dB(10倍)左右的增益。因此鉴频器输出10毫伏音频信号时,天线输入超高频信号应在几十微伏至几个微伏。从调谐频率向左右偏离±400千赫时衰减量应有20dB以上。
    业余条件下没有信号发生器,可使用电台广播信号调整。方法是调谐可变电容,找到本地的调频台,调整中频变压器及鉴频线圈使喇叭的发声最响。如果声音最响时失真大,则应反复调B1、B2、B3、B4、B5使失真最小,此时可以说中频通带已正常。然后调本振的L4、C2,使收到的电台位于度盘的正确位置上,再调L2、C6使声音最响。
调试中最易发生的问题是中放自激。有自激时输出波形中带有各种寄生杂波,声音失真难听,严重时啸叫以至完全不能工作。这时可在中周槽路上并联几千欧的电阻,或将中周抽头至集电极之间的匝数减少。必要时可如图1所示加入中和电容CN(1~2pF)。如果没有自激,可将中周初级的中心抽头与集电极之间的匝数增加几圈,这样可进一步提高中放增益。
调幅调谐器可用成品机或自制,其组装和调试不在此叙述。

DIY机过程如下:
1、制作调频部分电路板

取一块环氧覆铜板做调频部分的印制板电路

取一块环氧覆铜板做调频部分的印制板电路

将其打磨光滑

将其打磨光滑

用复写纸将印制图复写到铜面

用复写纸将印制图复写到铜面

我采用记号笔绘制电路板

我采用记号笔绘制电路板

已绘制好的调频中放板

已绘制好的调频中放板

已绘制好的调频中放板

已绘制好的调频中放板

楼主:
下一步就是将绘制好的印制板进行腐蚀。采用三氯化铁加水溶化,其比例为3:10,如气温较冷,可将其溶液加温。

将绘制好的印制板放入溶液中

将绘制好的印制板放入溶液中

轻轻摇晃溶液盘,使其腐蚀更快

轻轻摇晃溶液盘,使其腐蚀更快

也可以用毛刷轻轻扫刷

也可以用毛刷轻轻扫刷

一般在15—20分钟就会腐蚀完毕,此时应尽快将以腐蚀好印制板取出,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一般在15—20分钟就会腐蚀完毕,此时应尽快将以腐蚀好印制板取出,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洗后用0号沙纸打磨干净

洗后用0号沙纸打磨干净

如有些地方需要修改的,请用小刻刀修整。

如有些地方需要修改的,请用小刻刀修整。

楼主:
休息一会儿,请矿友们等待。

楼主:
其实我想了很久,此帖该不该发?主要考虑对那些初学者是否会产生疑虑,他们可能事前热情很高并准备参赛,但他们看到某些较高难度的DIY机后是否会产生畏惧感而退缩?但我真诚的希望初学者能踊跃参加这次活动,前辈高手更应该带头参加,让前辈高手们展示自己的才能,让初学者也能从中学到更多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我的想法可能是多虑,说错了请大家谅解·!

楼主:
现在开始给电路板打眼,采用的是小型专用电钻,钻头为1.0MM。打眼前最好用冲子在待打眼的位置敲一凹痕,以防钻头偏移。

楼主:
噢,还有中周没有绕制,现在开始绕制中周。用0.13MM的漆包线,按图1中的参数和前面的安装调试说明要求绕制,中周骨架一定要采用高频磁芯,如废旧收音机中的短波振荡或电视机伴音及废旧调频机中的中周骨架。

楼主:
开始焊接调频中放板,烙铁采用30W的外热式,自己改装成可调节温度的烙铁,就是在烙铁手柄内加了一支二极管和一个拨动开关的调温电路,可根据需要控制烙铁的温度。

楼主:
接下来制作高频头。我是将上图2印制板分成两块,把高放、变频和混频与中放分开组装,目的是为了让可变电容器尽可能的与高频头成为整体,提高频率的稳定性。

网友:
看现场直播~~嘿嘿

楼主:
调频部分的高频头和中放都DIY好了,只要有功放和电源就能进行调试了。下面就开始做功放。功放是采用飞跃12D1黑白电视机的伴音功放,因为我正好有一块12D1的成品伴音功放印制板,就是30年前所DIY的12D1电视机多余的一块,因为当时没有DD01功放管,那台电视机的伴音功放就改为9D3型的了,留下的这块板这次正好用上它。

楼主:
对不起,休息一会儿了。

楼主:
调频调幅收音机共用的功放搞好了,现在就开始DIY电源变压器。变压器的交流输出电压分别设计为190V、19V、6.3V各一组,交流190V整流滤波后得到的250V直流给6E2阳极供电,交流19V整流滤波后得到的25V直流给音频功放供电,交流6.3V直接给6E2灯丝和度盘照明供电,调频调幅主板所需的直流9V电源由25V通过稳压电路取得。
找来一个已烧毁的变压器,大约30W,[localimg=400,300]20[/localimg][localimg=400,300]20[/localimg][localimg=400,300]20[/localimg]拆下钢片和烧毁的线圈,发现其塑料骨架已烧得伤痕累累,不能再利用,没办法只得重新作骨架。挺麻烦的。

原骨架不能再利用了

原骨架不能再利用了

找块废旧的电路板,把铜泊去掉,用它做骨架材料。

找块废旧的电路板,把铜泊去掉,用它做骨架材料。

做好的骨架散件

做好的骨架散件

装配好的新骨架比原来的好多了。

装配好的新骨架比原来的好多了。

铁心插进去正好合适。

铁心插进去正好合适。

楼主:
骨架做好了就开始绕线圈了,这也是细心活儿,挺费神的。

要绕制的漆包线

要绕制的漆包线

还是这个老式的电动绕线机,自己加了一个转盘和手柄。

还是这个老式的电动绕线机,自己加了一个转盘和手柄。

绕好的线包

绕好的线包

安插铁心

安插铁心

引线整形

引线整形

穿上马甲

穿上马甲

进行绝缘处理,采用1:1的石蜡和松香在锅里烧热溶化后,温度在150度左右,将变压器放入,并煮到变压器不冒气 ...

进行绝缘处理,采用1:1的石蜡和松香在锅里烧热溶化后,温度在150度左右,将变压器放入,并煮到变压器不冒气 ...

还要翻过来煮

还要翻过来煮

处理好的变压器

处理好的变压器

楼主:
还要DIY一个整流电路板,为了快捷,就用铆钉吧。当然还要把稳压电路装到12D1功放和稳压板上。

楼主:
现在就可以调试调频收音部分了,将以上DIY品一一组合连接,经过信号发生器对它的调整,已经能收到调频电台了,而且其选择性和灵敏度比我那买的成品小机还要好。

楼主:
要休息了,待续。

网友:
鼓掌!热烈鼓掌!

楼主:
感谢老K、沧州帮两位版主的支持!!!

楼主:
接着DIY

调频调谐器、功放、电源都胜利完成,下一步就开始结合组装调幅调谐器。调幅部分是采用《春雷》605成品,因为我正有一台外壳报废的成品机,故利用它的收音部分,并将它的功放部分拆掉,锯去多余的电路板,再更换部分老化的元件,经通电试机和调整,此中频调谐器工作一切正常。

楼主:
下一步就要设计机壳和底盘了。这就是与DIY电子管机的不同之处,电子管机在DIY之前首先就是根据所选元件来设计和制作底盘,而晶体管机可以先做电路板再制作底盘。底盘还是用镀锌板制作,我工具简陋,只有一下这些简单的原始工具。作底盘可是力气活,没办法啊,再苦再累也要把它搞完。底盘油漆还是那种银色的金属漆,工艺与流程与做《红灯》711底盘一样。

楼主:
我就这点原始工具,为做底盘手上打了好几个血泡。楼下的老婆婆怨我敲敲打打,第二天问我老婆:昨天你家干什么?怎么那么吵啊。

楼主:
只要底盘定型了就可以设计机壳了。用铅笔在白纸上随便画了一个草图,第二天就交到我很熟悉的家私厂的老板手中,要他交给一位手艺好的师傅做,关键的地方一定要通知我到现场指导。

楼主:
机箱做好了外壳,除了油漆之外还需要喇叭布来装饰,多亏老婆在我们结婚前为我当时DIY的一台红灯机作过喇叭布,30多年了,现在又重操旧业。

楼主:
休息一下。

楼主:
在外观设计上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喇叭布,二是刻度盘。喇叭布做好了,剩下就是刻度盘了,用photshop软件绘制了一张刻度盘,后来经坛友胆中人、沙尘两位的指点最终完成了刻度盘的定稿。

楼主:
刻度盘的电子版。

楼主:
刻度盘是采用透明胶片打印,用两块与机箱的度盘窗同样大小的玻璃将打印好的度盘夹在其中。在机箱上的安装如图。

楼主:
看看图片吧。

这时定稿前的度盘,由两块玻璃夹在其中

这时定稿前的度盘,由两块玻璃夹在其中

度盘在机箱的安装

度盘在机箱的安装

度盘在机箱的安装

度盘在机箱的安装

机箱外观

机箱外观

上下镶有金属条

上下镶有金属条

上下镶有金属条

上下镶有金属条

楼主:
经过不懈的努力,各电路板已经安装在底盘上了,经过调试,调频一个波段,调幅3个波段都工作正常。

楼主:
大家看待电位器和波段开关的把子吗?因为他的把子都不够长,所以都进行了加长处理,大家看看是怎么搞的。

楼主:
再看看底盘内及其他结构

楼主:
机箱内的吸音处理和部分安装图

6E2安装压板

6E2安装压板

楼主:
[localimg=400,300]6[/localimg][localimg=400,300]6[/localimg]调频调幅四波段收音机整机外观。

楼主:
至此,晶体管调频调幅四波段收音机全部完工,请广大坛友提出宝贵的意见,谢谢!!!

网友A:
苏老是高人,坚定完毕!商品机和这JJ没有的比!
stan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矿坛的牛人啊,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苏老是高人,坚定完毕!商品机和这JJ没有的比!

感谢scly22版主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次佩服一下!

谢谢啊!

网友C:
6E2猫眼非常漂亮,CHINA HUNAN (中国湖南)的字母非常漂亮,度盘上的刻度指示用宋体,下面的音量、调谐、波段等指示用黑体就与宋体相呼应且更醒目和完美了!内部捆扎线建议用自锁尼龙捆扎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6E2猫眼非常漂亮,CHINA HUNAN (中国湖南)的字母非常漂亮,度盘上的刻度指示用宋体,下面的音量、调谐、波段等指示用黑体就与宋体相呼应且更醒目和完美了!内部捆扎线建议用自锁尼龙捆扎线......

建议可取,谢谢!

网友:
目瞪口呆、口水一地。。。

网友:
好手艺! 我等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了很久,此帖该不该发?主要考虑对那些初学者是否会产生疑虑,他们可能事前热情很高并准备参赛,但他们看到某些较高难度的DIY机后是否会产生畏惧感而退缩?但我真诚的希望初学者能踊跃参加这次活动,前辈高手 ...

说得非常好,老手们不要惜墨,新手们不要害羞,重在参与,参与就有益处,关于参与徽章,草总正在设计制作当中,想要的快快来参与吧,参与就有你一枚,挂在你的ID下面,有你帖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多体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得非常好,老手们不要惜墨,新手们不要害羞,重在参与,参与就有益处,关于参与徽章,草总正在设计制作当中,想要的快快来参与吧,参与就有你一枚,挂在你的ID下面,有你帖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多体面啊!

响应太超主号召!!!

网友E:
我制作技艺自认也算不错,不过与suhonggui 这样深度DIY的前辈来说,真是差距太大!!!!!!除了极度佩服,没别的好形容啊!~希望这个大制作能评个大奖!!

另外,suhonggui 前辈是湖南的??我是湖南汨罗人,任弼时的邻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制作技艺自认也算不错,不过与suhonggui 这样深度DIY的前辈来说,真是差距太大!!!!!!除了极度佩服,没别的好形容啊!~希望这个大制作能评个大奖!!

另外,suhonggui 前辈是湖南的??我是湖南汨罗人,任 ...

半个老乡啊!

网友:
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F:
制作过程述之详尽,图片介绍用之周全,尤其是在如此简陋的工具的条件下,手工制作到如此程度着实不凡。
赞誉之后,斗胆向楼主提点小小的建议;
总体布线稍显凌乱,若按高低频之分适当的归扎一下是不是更好些。
所利用旧板上的一些元器件应作适当的更换,尤其是电解电容,年头久了漏电的多,可靠性不高。
调谐指针的颜色可改一下,比如绿色,这样就与读盘上的红字有个反差,更能醒目。
建议将喇叭装在一实木做的助音板上,再助音板胶接在箱体的木框上。这样可避免时间长了箱体震开胶,且音质还能更好一些。
相对于先前的“红灯”电子管机,这次底台的制作略显粗糙一些(给人以临时应付之感)。如有的地方该打磨,修整。长出的螺钉应截短,磨平。
因未仔细分析电路(坛内高僧如林,按资格轮不到我来念这份经。 ),不敢擅言合理否,仅是从看得见之处捡了两根‘刺’,罪过罪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说得在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制作过程述之详尽,图片介绍用之周全,尤其是在如此简陋的工具的条件下,手工制作到如此程度着实不凡。
赞誉之后,斗胆向楼主提点小小的建议;
总体布线稍显凌乱,若按高低频之分适当的归扎一下是不是更 ...

不过有两点需要说明:
1、该机因为不是裸机,所以没有下功夫将底盘打磨得像《红灯》711底盘那样漂亮。
2、对于波段开关上的高频部分的连线问题,按技术规范是不允许绑扎在一起的,否则会产生高频自激。

楼主:
回答楼上bd2-jw关于螺钉问题。

网友:
高人啊,真正的高人。喜欢你的外壳。

网友:
看到了一种DIY的精神让人开拓进取。

网友:
牛........

人老,心不老,有志在,因陋就简,做出如此亮机已很不容易,继续发挥牛的精神做一台电子管,晶体管混合机,含盖电视伴音及调频,调幅为一体的机器不是更好吗,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的作品相当的漂亮,,用简陋的工具制作出一流的作品,显示了楼主极强的动手能力和丰富的无线电知识。本人觉得收音机,特别是锗管收音机是相当的难制作。向楼主学习。建议版主奖。

网友:
顶顶 期待下节

顶顶 期待下节

网友:
DIY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老师的水平令人佩服,参观中~~~!

网友:
低矮外要狂丁页!!!!!

楼主:
感谢lixin9136、  一鱼 、 spring    、BIANYULIAN   、黄河尾  、 老电子管  、老电子管、  shtvro 、  山东激光各位老师的支持!!!

网友G:
太牛X了,尤其喇叭布,超赞,象你这一代爱好者,总能手工制作出这种工艺堪比商品机的作品,我想主要靠的还是细心和耐性,这两种东西现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已经看不到了,我家里以前就有一台父亲DIY的落地式调幅三波段,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是买的,后来搬新家没地方放,被拆了,不过主要零件还被我收藏,准备有时间搞出复刻版,那中短波磁棒天线我留着的那对和您文中的一模一样,是父亲以前买的成品,现在很难搞到,好机中才有,都舍不得拆啊.
向您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牛X了,尤其喇叭布,超赞,象你这一代爱好者,总能手工制作出这种工艺堪比商品机的作品,我想主要靠的还是细心和耐性,这两种东西现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已经看不到了,我家里以前就有一台父亲DIY的落地式调幅三波段,我小时候 ...

我们这代人大多数是困苦出身,往往在这种艰难困苦中确锻炼和磨砺了这代人的坚强意志。在这里向你父亲问好,祝天下的父母身体健康,万事吉祥!!!

网友:
苏大哥的机器件件是精品!拜读了,学习了,进步了!

网友:
想不变成垃圾佬都不行

网友:
DIY之最高境界

网友:
真不错。DIYer 的楷模。

网友: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此坛诸前辈。前辈的造诣了得,令小生顶礼膜拜。学习了!

网友:
苏哥的作品就不用我多说了,那是极度强悍的……

楼主:
再次感谢沧州帮、收音机胆胆、WYM88065、XONE、KURSK、沙尘对我作品的欣赏。

网友:
学习了,真是高手啊,严重的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就是全机的统调,苏老要是能把调试(如各级工作点,波形等)的过程描写下来,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最前面的文字说明已将如何调试作了详细的描述。

网友(2009-07-07):
少见的全能选手。
希望线圈没有离双连太近。

网友:
非常非常的漂亮!DIY高手!

网友I:
很好!很强大,再次证明了当年的功底!尤其那“喇叭布”,比买的还好!看来弟妹也是手巧之人!
建议:调谐轴后面加一“惯性轮”,手感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好!很强大,再次证明了当年的功底!尤其那“喇叭布”,比买的还好!看来弟妹也是手巧之人!
建议:调谐轴后面加一“惯性轮”,手感要好很多!

很好的建议,其实我也很想加一个“惯性轮”,可是单位的车工都下岗了。

网友:
深厚的功底 扎实的真功夫 决对是我们后辈学习榜样 本人年轻更喜欢便携式的 可以带着到处走走

网友:
手工艺超牛,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