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1S推挽拆掉再来

楼主(2009-06-03):
上次上图听了直热前的建议,把接线架拆掉,再搭过棚!
前輩们请看看,评评价 应比上次銲的好点吧!
上次说过底噪比较大巳找出原因,是管子的问题啊,找了十几支4P1S慢慢试,不同的配对会有不同的底噪电压,不知是否交流点灯的关係,最低只能做到3.2mV,比起直热前輩說的0.3mV还差十倍呢! 郁闷啊!

网友:
老兄的勇气也的确可赞啊 装起来慢..拆毁也的确够快 又重建胆园了
我感觉上次的棚架还好看些 多谢!

网友:
4P1S是直热管,我认为灯丝要用直流点,不然噪音比较大。因为我先前使用2P3做二房,开始使用交流,那噪音相当厉害,后来使用直流就好了。灯丝滤波电解要大,上法拉的电解电容。反正电压低,这种电容价格也不高。使用直流点灯丝把。

网友:
為甚麼不用進口管?

网友:
不是进口管的问题,还是制作问题,推挽已经比单端好控制交流声了,看来还有值得改进之处~

网友:
楼主决心真大

网友:
最低只能做到3.2mV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前苏联的6H2?

网友:
感觉还是第一版的搭棚好。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关於交流点灯的噪声问题,小弟觉得是电路上的问题,因本电路的4P1S是用串联灯丝的方法而中点接阴极电阻的,小弟打算把此处改为用平衡电位器,应能令上下两管感应的交流声相若而在推挽的输出牛上相互抵消吧!
这是小弟的看法,未經验证的,如有錯请各位前辈指正!
转贴电路图

楼主:
回李兄: 谢谢李兄的评价,因当日开孔时是预了用接线架的,而如今改用直接搭棚銲接,电压管和功率管的位置距离不太理想吧!所以看下去有点怪怪的
回斯大哥: 机器的指标还未如理想,小弟打算把基本的搞好才作換用进口管吧
回小魚几: 是12AX7来的,是"毛7"
回晓亮兄: 谢谢亮兄给个链,但是这个链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