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分体 300B

楼主(2009-06-03):
纯后级设计加分体电源,这不是花梢的做作。只是无奈的选择。先上功率部份图片。电源部份过几天搞定再上
做好300B我的经验是
1:要有超高水准的输出牛
2:300B屏压要达到400V以上。还要是固定负栅压
3:推动级要有1W左右的功率(本人不喜欢用牛推)
4:要有超高质数的前级
5:100DB以上效率的大喇叭
能满足以上条件还需要一部靓CD机(价钱3W左右已不错了)(二手价)

网友:
照片忒暗,看不清楚;总体感觉不错。

楼主:
哗!老大用的是什么监显器?我的很清楚呀

网友:
莫非是桂光4300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桂光的4300B

网友B:
这就是桂光大名鼎鼎的4300BLX,所谓钛屏电子管,
完全赞同“3:推动级要有1W左右的功率”,尽管作纯甲类放大,但为了克服功率管的米勒效应,防止大信号的波形畸变,适当的功率推动肯定是有好处的。

楼主:
我改进后的电路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桂光大名鼎鼎的4300BLX,所谓钛屏电子管,
完全赞同“3:推动级要有1W左右的功率”,尽管作纯甲类放大,但为了克服功率管的米勒效应,防止大信号的波形畸变,适当的功率推动肯定是有好处的。
:lov ...

因没时间还没有标上阻值 等完工后再上完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图300B的偏置不是固定偏置,这样300B非烧掉不可!

网友:
关注进程,期待结果,

网友:
他这线路是全线路采用固定偏压,因为该线路在栅极提供低于阴极的负压,  但第一级的五极管的栅极与帘栅掉转来画了吧, 另外输入处要加电容.

但提点意见, 电子管, 特别是直热管的参量变化很大的, 每次开机都不同, 才用固定偏压很难保证管子工作在正确的工作点上, 反而自动偏压能根据屏流而自动调节工作点. 固定偏压一般应用在B类或更高的发射或默冲功放上.

但还是祝成功.

网友:
电路看起来不是这么神奇.莫非大师兄有保留
哈...哈..希望..坦白从宽...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路的确是最简单哪种,但它对零件的质量要求可不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近一个月的试机已没有问题才上机箱的,现在不再是门号狗的300B了 过几天可随时去PK

楼主:
电源部分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