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装的小机器

楼主(2009-06-04):
现在早已在朋友家里服役,怀念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锈钢日用品成了DIY友们经常借用的东西了~~

网友:
说说都用了些什么?电路?元器件选择?调试过程?

都有就能受惊了

楼主:
谢谢老大支持!
电路是采用了6n1并管推动6v6或者6p3p
因为电牛没有5v绕组,所以采用了一组6.3v/2A来给一对6z5p供电
另外一组6.3v/2A统一给电压放大和功率放大供电
输出牛用了深圳aspor号称给大极典oem的小牛
高压为双280v,没有使用扼流圈

楼主:
电路如下
调试很简单,只需要调整功率级的阴极电阻把屏流控制在40mA,接下来就是更换耦合电容来校声了

网友:
插完6P3P,还可以插6P6P,

楼主:
在元器件的选择上,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耦合电容采用了红色的拆机wima电容,容量为0.22u/400v,第一级滤波电容采用了老天和8u/350v电解,滤波电路使用crcrc电路结构,电阻阻值为220欧/5w,第二级滤波电容为220u/400v,第三级滤波电容是120u/450v,符合中间大、两头小的常用作法。
全机电阻大部分采用了大红袍,只有阴极电阻使用了5w的线绕电阻。阴极电容的选择是利用手里现有的松下电解,退藕电容则使用了无极性mkp。

楼主:
由于时间较长,忘记了当时各级工作点的电压和电流。但是通过更换前级电压放大管对比,北京的开屏6n1声音要好过其它的6n1和6n2。
尽管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是5k的,插上6p3p除了功率小一些以外,声音竟然要比6v6来的浑厚。
总之这台小机器作为书房案头或者是电脑多媒体功放是非常合适的。
以不超过500元的总造价来说,它也是比较超值的

楼主:
忘记说了,由于本机功率较小,所以没有使用环路负反馈。在音量开到一半的情况下,完全满足12平米房间的听音需求。前提是音箱灵敏度不低于92db

网友:
作为书房案头或者是电脑多媒体功放是非常合适的。起码也要像这样的功放才有实用价值。

网友:
灯光迷人

楼主:
我说过了,试验过6n1\6n2\开屏6n1
所以拍照时候插什么管子我现在也忘了

网友:
大大地好!
6N1+6P6P俺第一个蛋鸡就是这个搭配,真是好声音!
但LZ同一台机换用6V6和6P3P,它们的乙电似乎差异比较大,
6的一般不超过290,而3的一般要300-350左右,LZ是怎么解决的可否谈谈?

楼主:
引用电脑行业的一句话:向下兼容

网友A:
2X150W 非常夸张的标签
蓝色高亮LED非常刺眼,是一大败笔,建议用灯泡,找回温暖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2X150W 非常夸张的标签
蓝色高亮LED非常刺眼,是一大败笔,建议用灯泡,找回温暖感觉。

估计那个蓝光是原机的结构直接沿用的~~